网口连接器型号求助!(RJ45除外)

楼主:
各位大神,百兆网口之前一直用RJ45,最近这个项目有空间限制,想找一款板对线的连接器,可以走百兆网络信号的,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推荐 呢?

网友A:
参考下监控摄像头上面的,就普通的线和座子,线不长的话,不双绞也关系不大。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关键是工艺设计,是否要求在外部做插拔操作,线缆是否会被移动、拉扯等,是否有垂吊,是否有防水要求等等。没有要求的话,任何尺寸你认为合适的接插件都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工艺设计,是否要求在外部做插拔操作,线缆是否会被移动、拉扯等,是否有垂吊,是否有防水要求等等。 ...

问题就在这里,标准满足网口的连接器都会有一些符合性的说明,但是一些板对线连接器都没有一些这方便的数据,怎么确认他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监控摄像头上面的,就普通的线和座子,线不长的话,不双绞也关系不大。

能具体给个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这里,标准满足网口的连接器都会有一些符合性的说明,但是一些板对线连接器都没有一些这方便的数 ...

注意电气参数和物理参数的意义不同,仅电气参数要简单许多,常规接插件基本上都可满足,但物理参数就不同了,就是我前帖提到的那些,必须根据工作现场的情况来合理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气参数和物理参数的意义不同,仅电气参数要简单许多,常规接插件基本上都可满足,但物理参数就不同 ...

假设的我线缆很短,也不会移动,也没有其它物理要求,那就是基本上所有接插件都可以用呗。

网友D:
兄弟有点太认死理了,只要是4条线的都可以(最好有外壳屏蔽),通常的网线是2对差分线,只要是能够满足连接4条线的都可以,甚至在较短的距离内4条线怎么接都可以。

查看源图像

看到了吗?这种就一个插排,网线直接搭在上面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点太认死理了,只要是4条线的都可以(最好有外壳屏蔽),通常的网线是2对差分线,只要是能够满足连接4 ...

很感谢你的回答。但我觉得还是三楼说的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的我线缆很短,也不会移动,也没有其它物理要求,那就是基本上所有接插件都可以用呗。

是的,你这种情况就是直接焊在PCB上都可以,阻抗啥的都可以不考虑。但即使是这样,工艺性也得考虑,至少安装、维护的便利性得照顾到。

网友:
普通网线即可

网友:
我不想用RJ45和网线,觉得有点太占空间。

网友:
我不想用RJ45和网线,觉得有点太占空间。

那点空间换量产稳定和便宜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想用RJ45和网线,觉得有点太占空间。  那点空间换量产稳定和便宜不香吗?

空间都不够用,哪来的量产呢。再说,这个真就不一定便宜,RJ45是不贵,但是好的网线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