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在PCB设计过程中你曾遇到过哪些坑?

楼主:
186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hello~大家好~咱们一起来聊天呀~ 话说最近管管看到坛子里好几个网友在询问PCB设计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在软件使用中遇到了操作问题,也有人说因为不熟悉一些流程和PCB制作工艺上的细节导致板子在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返工重做,多花钱啦~~

咱们的小伙伴们,在PCB设计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哪些坑吗?

一起来聊聊,哪里有坑?

也来告诉下其他小伙伴,在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哪些细节以避免踩坑呀呀呀呀!!!!!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在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哪些细节以避免踩坑呀呀呀呀!!!!!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最无语的坑就是虚连了,看着好像连上了,实际没连上,不检错都不知道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安全距离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最近遇见的是铜厚问题,四层板内层加工方默认的是0.5OZ,按1OZ计算的过电流线宽,加工时发现价格不一样。

还有LQFPF封装引脚间距导致的电气间隙设置为7mil,走线间隙设置10mil,尝试走线时删线没删干净,焊盘上有个斜点线,相邻引脚走线总报规则冲突,不走时,焊盘又是正常的,当时查了很久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这个图是代表设计黑洞吗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设计过程中,电源线没有走粗,导致过流能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代表设计黑洞吗

哈哈哈,我的本意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遇见的是铜厚问题,四层板内层加工方默认的是0.5OZ,按1OZ计算的过电流线宽,加工时发现价格不一样。 ...

线段没删除干净又被器件挡住了,这种真的很内伤。我之前也碰到过,也是查了好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无语的坑就是虚连了,看着好像连上了,实际没连上,不检错都不知道

制版回来的PCB板子也要查一遍有没这问题。我之前就碰到过一次。拿出来板子功能上一直有问题,查了半天,后来发现是制版厂工艺问题,出来的板子就有地方被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制版回来的PCB板子也要查一遍有没这问题。我之前就碰到过一次。拿出来板子功能上一直有问题,查了半天, ...

做过不少实验板,确实遇到过一次短路的,驱动断码屏,有一个怎么都无法点亮后来件都取下来,发现内部是断的,也是从业以来第一次

网友:
开发板的安全距离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