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20-400TBL-01 lora模块无线测试板 + 02Lora学习

楼主:
接上短路帽为0,去掉短路帽为1,通过短路帽,改变工作模式(极若上拉,不可悬空,如不使用可接地)

一共有四种工作模式,模块拿到时默认为模式0,透明传输模式,接上串口助手即可使用

通过M0、M1切换为命令模式,在上位机进行参数配置和快速读取

  遇到了一个问题,上位机软件配置参数,一直让提示让模块重新上电,怎么弄都不行,不知道为何···

网友:
遇到了一个问题,上位机软件配置参数,一直让提示让模块重新上电,怎么弄都不行,不知道为何··

检查跳线是否对了。波特率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