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升压电路原理的电感问题

楼主:
求讲解,如下图的升压电路原理,为什么有两个12T和80T电感?

还有,这两个电感处升压原理是什么?

网友:
注意12T(Turn,匝)和80T共用一个标号T1,且括号中元件型号也是同一个元件。另外,两个绕组上面还有三条虚线,表示共用一个铁芯。

实际上,这是铜线在一个磁芯上先绕12匝,引出一根引线,然后再绕80匝。这种同一个磁芯上绕一个绕组再绕一个绕组的元件,叫自耦变压器。图中12匝加80匝,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

网友:
这是一个Boost电路。因输出电压较高(从12V升高到260V,超过20倍),所以使用了自耦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就是俩线圈~maychang老师讲的好好。 这个细了说还有同名端 电流方向流入流出的~

网友:
所以你看俩电感是不还有两个星星~

网友:
这是一个Boost电路。因输出电压较高(从12V升高到260V,超过20倍),所以使用了自耦变压器。

老师再讲讲同名端和异名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再讲讲同名端和异名端吧~

『老师再讲讲同名端和异名端吧~』

在论坛里面观察了一阵子,你应该完全有能力另开一帖讲同名端。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对我很有用,以后多发点,非常感谢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就是有时见到的3脚升压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就是有时见到的3脚升压电感

原来用的是这种三角升压电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