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SCR1可控硅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中的SCR1可控硅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电路中的SCR1可控硅起什么作用?』

控制电热丝RL的发热功率。

网友A:
楼主:热电偶+电热丝 温度自动调节啊。这电路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板子可以试一下。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B:
这电路图画的极不规范,所有应该有的电路连接点都没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热电偶+电热丝 温度自动调节啊。这电路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板子可以试一下。结果分享一下。

温度自动调节的效果应该是很好的

这个电路是一个恒温烙铁的电路控制图

就是对这可控硅作用不太理解

是过零触发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图画的极不规范,所有应该有的电路连接点都没画。

不规范有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温度自动调节的效果应该是很好的 这个电路是一个恒温烙铁的电路控制图 就是对这可控硅作用不太理解 ...

没呢。这不是过零触发。这个是热电偶温度高于给定值就控制热电偶断开。低于就通电。

这样子调节。中间可能有个区间不敏感(也就不动作)这个不敏感的区间反倒有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呢。这不是过零触发。这个是热电偶温度高于给定值就控制热电偶断开。低于就通电。 这样子调节。中间 ...

就是说这种温控调压电路,是调温不是恒温的吧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一家有名的烙铁的电路图,已经找到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这种温控调压电路,是调温不是恒温的吧

看样子好像是调相位的。切向调光 。那样可以做到温度比较恒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一家有名的烙铁的电路图,已经找到资料了

以前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搞切向调光。光线都比较好。

切向调光都可以做到光线不抖动,更何况只要温度比较恒定。那是自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灞波儿奔 发表于 2022-10-20 09:43 就是说这种温控调压电路,是调温不是恒温的吧   看样子好像 ...

是的,最终还是恒温

但可控硅起的作用是不是过零触发,还搞不懂

网友:
可控硅本身触发就是在每个交流遇到触发信号(触发条件满足)后触发,在零点(电压为0的地方)关闭。因此可以在每个交流周期的后一部分导通。 从而调节可控硅控制的电路的功率。

但不是过零触发。

过零触发是过零检测电路检测到零点后触发一个装置或者发出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