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怎么能给48V电瓶车充电用呢

楼主:
各位老师们

老师去年给了一个电源,一直闲置吃灰,忽然想能不能给48V电瓶车充电用呢,能直接用吗

还是需要是不是修改一下哪个地方的输出呢?

不知电流在哪里调小?怎么改呢?

输入端

  输出端

铭牌参数

  全貌图

网友A:
不行的,没有充电电路,就是一个电源转换电路。感觉会充坏电池。

网友:
电瓶车一般都是配电源适配器,适配器就是个电源,这里要关注电压和功率。先看电瓶车的说明书,看其是否支持56V电压的输入,不支持的话,需要改造56V电源使其输出48V。另外要注意功率,即使电压合适也得满足功率要求,即你的电源输出功率需要大于等于电瓶车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没有充电电路,就是一个电源转换电路。感觉会充坏电池。

电瓶车的充电电路很多都是内置的,并非直接给电池充电,外接电源适配器即可。

网友:
如果电瓶车所配的是充电器(这个看一下电瓶车的充电器外壳标识即可获知,注意与电源适配器的区别),那么根据电池规格,自己做个充电电路加在电源与电池之间即可。

网友:
另外注意,电流不必改小,大功率电源可以带小功率负载,想想电网和用电器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安全第一~别乱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瓶车的充电电路很多都是内置的,并非直接给电池充电,外接电源适配器即可。

那停止充电是适配器控制的,还是电动车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停止充电是适配器控制的,还是电动车控制的?

那是属于充电电路的功能,电源适配器就是个单纯的电源而已。

网友:
看铭牌这个电源,输出是56V,0-9A

做充电需要限流,找到调整电流的电位器,限一下流可以临时应急使用

因为充满后还需小电流充,不会充满自停

网友D:
很简单,采用PWM做个定压输出,例如50V, 限流8A即可。

如果做不了,网上很多,买个20A的降压的模块,输出电压可调,限流可调即可。30元内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采用PWM做个定压输出,例如50V, 限流8A即可。 如果做不了,网上很多,买个20A的降压的模块,输出 ...

网上很多,买个20A的降压的模块,输出电压可调,限流可调即可。30元内搞定!

这个20A的降压的模块,输出电压可调

是个什么物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停止充电是适配器控制的,还是电动车控制的?

想给电动车充电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别乱用吧

为什么不安全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属于充电电路的功能,电源适配器就是个单纯的电源而已。

那估计是有些适配器会带断电功能,我手上这个就带断电功能,估计检测电流过小就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给电动车充电的那种

充我感觉能正常充,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过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别乱用吧
为什么不安全了呢

我瞎说的,不一定对 一般来讲,供电电源要有过压欠压检测过流短路保护复杂一些还要电池充电负载均衡~

网友C:
再瞎说一句,锂电铅酸等等电池其实充电最容易着火~ 铅酸烧电源,锂电直接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有些适配器会带断电功能,我手上这个就带断电功能,估计检测电流过小就断电了。

两码事,适配器不会断电,那是充电电路的功能,有充电工艺讲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瞎说一句,锂电铅酸等等电池其实充电最容易着火~ 铅酸烧电源,锂电直接燃

确实是瞎说……

网友:
乱说没有啥用,务必先看清楚自己的电瓶车用的是电源适配器还是充电器,电子工程师不是不懂电子技术的普通人,设备名称的使用要正确。弄清是电源适配器还是充电器,然后就有各自的应对方案了。

网友:
我本人从没有真正骑过电瓶车或者说电动自行车、电摩吧,唯一一次是试骑了一把亲戚的,也就骑了顶多几十米,顺便看了一眼。该车是锂电池版的,配的就是电源适配器。而在论坛里网友的提问贴中也看到有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电路,是给铅酸电池充电的,最简单的Buck电路。所以两种情况应该都可能有,务必分清楚情况区别对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码事,适配器不会断电,那是充电电路的功能,有充电工艺讲究的。

我电动车充电器是这样的现象,充电到一定程度,充电灯就直接熄灭了,但是我没测输出口是否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再瞎说一句,锂电铅酸等等电池其实充电最容易着火~ 铅酸烧电源,锂电直接燃

电池活跃的时候就容易自燃,充电的时候最活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动车充电器是这样的现象,充电到一定程度,充电灯就直接熄灭了,但是我没测输出口是否有电压。

充电指示充满关闭非常正常,充电电路就该这么设计。但充电指示灯熄灭并不等于是断电,此时应该处于涓流模式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瞎说一句,锂电铅酸等等电池其实充电最容易着火~ 铅酸烧电源,锂电直接燃
电池活跃的时候就容易自燃,充电的时候最活跃了。

老师都说是瞎说的啦 不容易着火的

网友C:
楼主楼主你的是啥电池?铅酸还是锂电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楼主你的是啥电池?铅酸还是锂电呢?

48V电瓶车怎么能联想到是锂电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8V电瓶车怎么能联想到是锂电池呢

锂电池没有48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活跃的时候就容易自燃,充电的时候最活跃了。

老师都说是瞎说的啦 不容易着火的

我看他们分析的时候都是说,为什么充电容易着火,就是因为充电的时候活跃,导致结构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没有48V的吗?

麻烦您给拼一个48V的锂电池组合呗

网友:
我不会拼啊~ 图里真的假的? 我不懂呀 没有48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