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构成的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输入端为400kHz的正弦半波信号,Vmax=5.8V,Vmin=-0.4V

1、LM393在这里是作为比较器使用吗,那个二极管不知道怎么去分析

2、后面的运放为FET输入运放,在这里作为反相放大器,那输入给ADC的话就是负值,采集不到了啊,那峰值就检测不到了啊!

网友:
『LM393在这里是作为比较器使用吗』

图中未见LM393,只有一片LM319。

LM319是比较器芯片,在这里似乎是作为运放使用,因加入了负反馈。负反馈是输出端联接到反相输入端实现的。

网友:
『那个二极管不知道怎么去分析』

如果LM319是作为比较器使用,那么该二极管只有两个工作状态,一是正向,二是反向,只要分析两种状态下二极管是否导通即可。

网友A:
』后面的运放为FET输入运放,在这里作为反相放大器,那输入给ADC的话就是负值,采集不到了啊』

比较器输出联接到反相放大器输入,这样的用法前所未闻,不知道电路作者是什么目的。该电路不像是个峰值检测电路。

网友:
怀疑你接的有问题,第一输入有可能为负,二极管是同相到反相钳位的。另外你的LM319的GND与VCC-接一起是什么意思,还连接的是-12V!!!!!你想输入信号参考-12V吗?

网友:
电压比较器通常是不能作为运算放大器使用的。运算放大器要求稳定,多数运算放大器可以在单位增益(接成跟随器)时保持稳定,而电压比较器没有这个要求。所以通常电压比较器不能作为运算放大器使用,尤其是在负反馈相当强的情况下。

网友:
兄弟能不能把电路运放整理成,下面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运放为FET输入运放,在这里作为反相放大器,那输入给ADC的话就是负值,采集不到了啊』 比较器输 ...

 这是国外的一款高频电刀原理图的一部分,Vsense是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压分压之后的电压,这是原版的电路,目的应该是为了把实际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压峰值反馈回来,以下为Vsense电压测试点:

以下是我实际测试的波形

谢谢Maychang老师 的解答,我也测了很多次,就发现这个电路不能实现峰值检测功能

网友B:
Maychang老大我感觉LM319用的没有错误,LM319的作用相当于“二极管”的,C105才是真正的峰值保持电容。

分析如下:

1、正电压输入后LM319的引脚4高5低,电压可以输入到C105当中。且这时LM319是电压跟所电路。

2、电压下降时,5脚高,4脚低LM319,比较输出为低,C105无法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大我感觉LM319用的没有错误,LM319的作用相当于“二极管”的,C105才是真正的峰值保持 ...

1、LM319接成单位增益(跟随器)时稳定性不能保证,多半要产生寄生振荡。

2、即使LM319接成跟随器也能够稳定工作,其输出也是和输入同相,而后级是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输入的正峰值到了后级的输出端就成了负峰值(对AGND为负),后级输出端处的D12将导通。所以,无论如何该电路不能输出正峰值。

倒是有可能输出负峰值。是否输出负峰值,还要仔细想想。

网友:
 我也做了个仿真,仿真结果发现这个电路再输入为标准正弦波的时候能够实现峰值检测,当只有正半周的时候无法实现峰值检测

网友:
模拟电路太难搞了,看不懂这个电路。输入信号的极限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