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的存放年限

楼主:
各位,有什么国标或者国军标规定了元器件的存放年限,比如存放周期超过5年或者10年就报废,不得使用

网友A:
保质期都是一年左右,有的比较长的是18个月,基本上都是18个月,是最长的不同的手机,都是一年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质期都是一年左右,有的比较长的是18个月,基本上都是18个月,是最长的不同的手机,都是一年左右

我说的是报废年限,你说的这个是超期复验年限

网友B:
美军标 MIL-S-19500E《半导体分立器件总规范》在早期就规定了“积压”超过 12 个月的半导体分立器件交货时需要重新检验,由此可认为半导体分立器件的有效贮存期是 12 个月。之后发布的 MIL-S-19500F 则规定了超过 24 个月的半导体分立器件,交货时才需要重新检验;后面发布的新版本则规定了“积压”超过个 36 月的半导体分立器件,交货时才需要重新检验。对于集成电路,美军标 MIL-M-38510《半导体集成电路总规范》规定集成电路的有效贮存期也从 24 个月延长为 36 个月。

国军标等效采用了美军标,因此 GJB33A《半导体分立器件通用规范》及 GJB597A《半导体集成电路通用规范》规定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的有效贮存期也为 36 个月。

而欧空局(ESA)的 ESA PSS-01-60《ESA 空间系统的元器件选择、采购和控制》及欧洲空间标准化合作组织(ECSS)的 ECSS-Q-60A《空间产品保证电子、电气和机电(EEE)元器件》则规定了从元器件生产完成到预计装机超过了 5 年的库存元器件,装机前应进行复验。由此可推断欧空局对于元器件的贮存期限为 5 年。
以上标准说明,随着半导体器件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的提高,微电子器件的有效贮存期亦随之延长了。

至于使用年限应该与产品挂钩吧。

网友:
有效储存器的长短与元器件的质量、储存的环境条件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军标 MIL-S-19500E《半导体分立器件总规范》在早期就规定了“积压”超过 12 个月的半导体分立 ...

感谢解答,那就是说没有相关文件有超过多少年必须强制报废的规定

网友:
并没有关于报废期限的相关规定,因为元件性质不同,存储条件不同,应用要求也不同。通常说的“存储保质期”只是按元件原始包装在一般存储条件下对主要以焊接成品率为标的的考察,并不是说超出了元件就会坏,只是需要进行相应的检查。即使检查不合格也并不意味这元件就一定报废,经再生处理(主要是管脚的易焊性恢复处理)和再次质检也依然可以跟新品一样使用。另外,不同的应用要求也不同。举个例子:近百年前的元件还能用么?事实上,早期的电子管还真有可以用的,市场上就有交易,只是不会用在批量产品中(没有那么多的量),DIY则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质期都是一年左右,有的比较长的是18个月,基本上都是18个月,是最长的不同的手机,都是一年左右

真空密封干燥保存也适用该保质期吗?有些器件装在板子上能用很久啊,自己单独存放就不行?这啥理由

网友:
保质期与储存环境有关

网友:
一般的电子元器件来说,比较重要的特性随时间而劣化的问题,是由于焊接面氧化而引起的质量问题。

一般来说保质期是在出货后再加12(6)个月。

有的规定生产后12个月没有卖出的,要进行检测,检测后6个月没卖出的再报废。

电子产品的成品仓库的环境要求在+25/-5度,湿度70%以下,对于保质期,目前国家没有通用标准。

网友:
美帝还是厉害,感觉这个不单是时间的问题,和保存环境有关,但是要在规定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