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电压精度达不到

楼主:
使用的是LTC2668-12的芯片,输出电压范围是+-10V,把它分为1024份,按理讲0~1023中任意一个灰度值都对应不同的电压值,但是当灰度值大于200的时候会出现几个灰度值对应同一个电压值的情况,不过低于200时倒是一个灰度值对应一个电压值,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我觉得问题比较复杂

1、你先使用一个较精密的电阻不要接负载,然后测试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就是电路的问题。如果是电路的问题,你需要增加电压跟随电路了。

2、如果增加了跟随电路还是这样,就分析电路是不是线性不好,如果就整改

网友:
信息不足,不足以判断。可能是软件问题,比如写入数据在大于某个值时存在错误。也可能是硬件问题,那就得看具体电路了。

特别提醒:想取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
一般DA精度主要是外围电路达不到,无论是运放、电源还是比例电阻的精度设置电源和地的位置等都对输出结果有影响,正常情况下电压输出精度还高点,如果是电流输出,电路比较讲究。

分辨率超过1024的典型模拟电路很多,但是能满足精度要求不是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