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terix-Simplis~5~

楼主:
在看波形时候,可能自动得Full Zoom并不能很好得观察我们想要得结果。使用Edit axis 就可以更改范围

图1:edit axis

图2:edit axis 设置

在Simplies 中也是支持command 的,快捷键是F11,打开和关闭都是F11.

图3: .IC测试 Simplies command 使用

再Simterix中,subcircuit不仅可以用于全局也可以用于局部,比如说我们之前用到的csa23的这个 subcircuit 我们定义的Gain为66倍,但再这个电路中我们要修改其Gain为20倍,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编辑这个Gain即可。

图4:编辑CSA23的model

使用Spice的语句去描述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若是直接用电路图去生成这个东西就简单多了。

图5:修改local model

再修改Local model时候这个修改仅针对于当前的csa23生效,对以后你画的其他图纸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在Simplis 中也是支持 spice的语句去控制电路的,如图6所示,具体能控制哪些变量见以下网站。

https://simplis.com/documentation/simetrix/simulator_reference/topics/commandreference_dot_param.htm

图6:使用.param控制阻值

把要控制的值改为{x}即可,可以将电阻的值改为{x}也可以改V1。和LTspice的.param是相同的,但是Simplis没有.step功能对参数进行扫描。

今天先聊到这,拜拜~

网友A:
大佬,这个软件免费嘛?好用嘛?和ltspice相比哪个更强大点?两个软件侧重点区别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软件免费嘛?好用嘛?和ltspice相比哪个更强大点?两个软件侧重点区别大吗?

有免费版本,比ltspice好用,可以自动化仿真DVM 对初学者也比较友好,我比较喜欢。

而且可以玩Verilog 以及Verilog AMS 如果搞仿真是你的主业之一的话,推荐你试试这个

这个甚至可以自己搭建数模混合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免费版本,比ltspice好用,可以自动化仿真DVM 对初学者也比较友好,我比较喜欢。 而且可以玩Verilog ...

官网可以下载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可以下载对吧??

下 adi 公司的版本,他们那个不要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 adi 公司的版本,他们那个不要钱

ltspice  我已经用了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spice  我已经用了几天了。

一法通,万法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