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空闲时示波器测量到的差分电压为±3.7V,频率50hz的周期性波形

楼主:
RS485总线空闲时示波器测量到AB线之间的差分电压为±3.7V,频率50hz的周期性波形,不影响设备的正常通信,想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A:
总线电缆与电网间的空间耦合所致,且与你的测量方法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电缆与电网间的空间耦合所致,且与你的测量方法有关。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我采用的是AD采集板卡测量的通信电压,所有485设备都是我购买的西门子支持485通信的电表设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好静态偏置呢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总线没有加静态偏置,甚至终端电阻都没加。测量方法正确的话,在加有偏置和终端电阻的电路上是不会观察到电网空间感应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我采用的是AD采集板卡测量的通信电压,所有485设备都是我购买的西门子支持485通信的电 ...

总线的静态偏置就是对电源和地分别加偏置电阻,令总线在没有数据发送时的静态电平保持在逻辑1状态。

网友A:
另外,测量485总线时,示波器不能把地线夹夹在AB线上,应该夹在接口芯片的地线端,然后用两路输入同时观察AB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测量485总线时,示波器不能把地线夹夹在AB线上,应该夹在接口芯片的地线端,然后用两路输入同时观察A ...

十分感谢,我参考您的回复进行调整

网友A:
485接口的电表都属于485终端设备,终端设备是没有终端电阻和静态偏置的。偏置电路应该加在主机端,同时在主机端和总线的另一个终端分别加终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接口的电表都属于485终端设备,终端设备是没有终端电阻和静态偏置的。偏置电路应该加在主机端,同时在主 ...

好的老师,谢谢您

网友:
50HZ是不是工频干扰啊?你的设备周围是不是有市电,可以换个直流电源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