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问题比较多,各位别介意。TTL-RS232

楼主:
如下图,参考的是SP232E的典型原理图

附件是SP232E的数据手册。

想问几个基础问题:

1.这样接就完了吗?TXD1、TXD2、RXD1、RXD2直接来自单片机引脚,3.3V   TTL电平,电平的高低范围符合SP232E的电平要求。

2.如果TXD1发送10101,RS232-TX1仅仅是电平变到±5V,还是生成什么数据起始位信息?

网友:
1.这样接就完了吗?TXD1、TXD2、RXD1、RXD2直接来自单片机引脚,3.3V   TTL电平,电平的高低范围符合SP232E的电平要求。

你还要看你的单片机是不是符合5V的要求。

2.如果TXD1发送10101,RS232-TX1仅仅是电平变到±5V,还是生成什么数据起始位信息?

在你串口发送一组数据之前,TX信号都是首先从高变成低,然后才开始发送数据,最后在发送校验和停止位。

网友A:
『1.这样接就完了吗?TXD1、TXD2、RXD1、RXD2直接来自单片机引脚,3.3V   TTL电平,电平的高低范围符合SP232E的电平要求。』

完了。

你的RS232芯片电源电压是5V,为何使用3.3V电源的单片机?都用5V,岂不省事?

网友:
『2.如果TXD1发送10101,RS232-TX1仅仅是电平变到±5V,还是生成什么数据起始位信息?』

该芯片只负责电平变换,什么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它是不负责的,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由单片机负责。

网友:
电路按手册推荐的接就可以。串口是先发一个低电平作为起始,随后以设定波特率发送数据,查一下串口通讯协议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A1、应用电路按手册接就可以了,无需其它。

A2、232端的电平会升高到232接口芯片电源的二倍高,对5V供电而言就是正负10V。至于什么位,那是前端信号源定义的,与接口电路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样接就完了吗?TXD1、TXD2、RXD1、RXD2直接来自单片机引脚,3.3V   TTL电平,电平的高低范 ...

单片机是死的,嵌入式那边就用STM32F103\205\407这几个,引脚基本兼容5V,输出3.3V符合SP232电平要求,我也就不想上拉到5V.

网友:
谢谢各位,听说RS232接口因为电平高,容易损坏。要加TVS、电阻什么的吗?

网友:
都用3.3V的更好,SP3232好像可以接3.3V的。反正选引脚一样,但电压3.3V的就更省事。也不用再搞个5V的电源了。

网友B:
就按照例程来,推荐3.3就用3.3准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按照例程来,推荐3.3就用3.3准没错

这个芯片就是5V,再不济,就把从单片机来的信号上拉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