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放分压后的电压不是12V

楼主:
这是我模拟的一个电路,为什么红圈的电压不是12V?

网友A:
『为什么红圈的电压不是12V?』

你那个直流电源负端又没有接地,凭什么要求红圈处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红圈的电压不是12V?』 你那个直流电源负端又没有接地,凭什么要求红圈处是12V?

谢谢,我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红圈的电压不是12V?』 你那个直流电源负端又没有接地,凭什么要求红圈处是12V?

哈哈哈哈哈,一语中的,如果接地恒压源不可能电压还会变的。

网友:
哈,你如果用两个引脚的电压源测量就没有这个毛病了。

网友:
不共戴地。

网友B:
呵呵!这回共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回共地了。

这回确实共地了。

但是,U1A输出端经1uF电容接地,这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产生寄生振荡。一般地说,运放输出经大电容接地是很容易产生寄生振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回共地了。

另外,U1B是个跟随器,同相输入端接6V,其输出必定也是6V。U1A同相输入端6V,R2和R1都是5千欧,那么U1A输出端要达到12V两个输入端电位才能够相等(假定V2为零),这是办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U1B是个跟随器,同相输入端接6V,其输出必定也是6V。U1A同相输入端6V,R2和R1都是5千欧,那么U1A输 ...

老大说的对,首先这个运放不是轨道轨的运放,一定不能满轨输出12V,这个电路只要能到10V就可以了。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我为了学习运放,而做的“单电源”实验。发现确实可以把0-5V的电压反向。但是10V的时候输出为2V,这个如何去掉?正在想办法,下一步我想使用同样的反向放大电路,将电压反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说的对,首先这个运放不是轨道轨的运放,一定不能满轨输出12V,这个电路只要能到10V就可以了。这个实 ...

『但是10V的时候输出为2V,这个如何去掉?』

哪里10V?哪里2V?是说V2=10V,U1A输出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10V的时候输出为2V,这个如何去掉?』 哪里10V?哪里2V?是说V2=10V,U1A输出2V?

就是画红圈的u1A的输出为10V,在信号电压为0的时,增加信号的电压,就一直降直到10V时U1A输出为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10V的时候输出为2V,这个如何去掉?』 哪里10V?哪里2V?是说V2=10V,U1A输出2V?

这个电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就是我为了学习运放,自己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