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波电流有效值计算是怎么样的一个推导过程?

楼主:
梯形波电流有效值计算是怎么样的一个推导过程?就是变压器CCM模式下电流有效值计算。

网友:
任何波形有效值计算都是一样的:瞬时值平方,积分,平均,开方。

网友:
图片复制自《电路分析》,曾辉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148页。

网友:
只要写出电流随时间变化的函数 i(t),就可以计算出电流的有效值。

网友:
梯形波电流计算有效值,其实比正弦波还容易。梯形波顶端是一条直线,也就是一次函数,而一次函数的积分,比正弦函数还简单,积分结果是二次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