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ink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多协议无线套件B91 评测】HomeAssistant+B91zigbee入网

楼主:
                           【Telink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多协议无线套件B91 评测】HomeAssistant+B91zigbee入网

【Telink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多协议无线套件B91 评测】Home Assistant安装之后咋们试试把B91开发板通过zigbee连到HomeAssistant

树莓派显示屏+树莓派+zigbee2mqtt适配器+鼠标+键盘+Home Assistant

树莓派和cc2531 zigbee2mqtt适配器

cc2531 sniffer usb dongle

一,http://homeassistant.local:8123登录到树莓派4的板子上面。

 我们从左边的栏目可以看到各种功能,可以配置地图,日志,历史,esphome,file editor,node-red,terminal,zigbee2mqtt,媒体,购物清单,开发者工具,配置。

esphome node-red 配置对我们开发配置很有用。terminal可以在pc上直接访问树莓派4

二,操作配置zigbee2mqtt适配器做网关。这里有一点注意 HomeAssistant智能配置一个网关。另外左边栏目这个zigbee2mqtt不起作用。 但配置==》集成里面的Zigbee Home Automation可以

     如是在集成里面的右下面按添加,输入zigbee,就会出现Zigbee Home Automation,查找添加设备,顺利的话zigbee网关设备就添加进去了。如果有问题可以删除重新添加。

三,准备要添加的B91设备:

    1,编译B91的开关设备(作路由器)。

     2,用DBD和烧录器烧录固件到设备 。也可以直接用编译好的固件。

也可以直接用编译好的固件。

     3,重启。

四,添加好网关后网关下面就可以添加配置设备了。

等一会就配置好了。

如是我们可以查看到在这个智能家居的网络(zigbee网络)里面有一个协调器网关和一个telink的设备了

试验就先到这里。谢谢

                                                                     完

网友A:
如是我们可以查看到在这个智能家居的网络(zigbee网络)里面有一个协调器网关和一个telink的设备了

有了网关,互联上一层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是我们可以查看到在这个智能家居的网络(zigbee网络)里面有一个协调器网关和一个telink的设备了 有了 ...

是啊。没网关玩不起来。

最开始一个帖子里面用B91做了个网关。但没东西连它。光杆司令。。。

这次把存货翻出来了。才连了起来。像个网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没网关玩不起来。 最开始一个帖子里面用B91做了个网关。但没东西连它。光杆司令。。。 这次 ...

版主大佬有存货,利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佬有存货,利害了!

树莓派4很便宜的时候整了两块。现在是玩不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4很便宜的时候整了两块。现在是玩不起了。

我只能玩树莓派2B,可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玩树莓派2B,可怜吧

树莓派2B也可以玩这个。只是跑有些东西慢点。没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