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IC-V IDE MRS使用笔记(五):调试前代码擦除问题

楼主:
【代码页擦】在调试IAP+APP的程序时,一般IAP的程序固定后就不需要再去调试了,只需要关注APP程序本身就可以了,但是直接调试APP的时候会默认使用全擦指令,导致IAP程序被擦除。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APP程序调试配置页面添加如下图所示命令行参数,就可以在IAP程序已经下载进去的情况下,每次只修改APP部分的代码。OTA升级也可以使用类似的方式,即把非APP的程序合成一个bin文件下载进去,其他操作与IAP+APP下载方式一致。

【调试前不重新下载代码】有时候我们在查找问题时发现只有重新上电才能复现,但是每次重新上电去复现问题时,代码没有改变,调试还是会去下载程序浪费时间,这个时候可以打开调试配置页面,勾选调试不擦除不下载选项,来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下载的时候好像可以选择只烧写需要的section,不知道risc-v行不行。

网友:
确定一下下载线是不是有问题,换根线试试。

网友:
勾选调试不擦除不下载选项,这个看来需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