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20.04假死谁遇到过?

楼主:
系统本来是要跑在arm上,但是还没开发完成,现在在pc上装了个ubuntu,挂外设运行,但是ubuntu20.04隔那么2,3天要假死一下,休克5分钟左右又恢复。

怀疑是图形界面的问题,但是又拿不准。不知道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对了,上面运行的是 clion 开发的一个cpp程序,直接在clion里面启动cpp

网友A:
esxi5.5.0 + ubuntu20.04,7叉24,快2年未见嗝屁。

So TM what......?

网友B:
在ubuntu 打开System Monitor,查看内存使用情况;

你这个问题貌似是内存耗尽的现象

网友C:
先排除硬件问题吧,ubunutu很难死的。

网友D:
没遇到过。我这里有一些树莓派装ubuntu20.04,还几台电脑装,没听说过这个事。

试下同时挂个其他程序测试ubuntu20.04是否死机。比如每一分钟打印一个时间并记录到log里面。过几天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E:
天天挂着pihole 没死过你这个感觉很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ubuntu 打开System Monitor,查看内存使用情况; 你这个问题貌似是内存耗尽的现象

我也感觉是内存,但是整个都假死掉了,键盘鼠标全都动不了,ssh也拒绝。过了那几分钟,就ok了。平时看内存又是正常的,监控log也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xi5.5.0 + ubuntu20.04,7叉24,快2年未见嗝屁。

ubuntu一定是辣鸡,剩下的一定是 esxi 的功劳!龙王是大圣喊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硬件问题吧,ubunutu很难死的。

dell的mini机,没发现明显的硬件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我这里有一些树莓派装ubuntu20.04,还几台电脑装,没听说过这个事。 试下同时挂个其他程序测 ...

好的,试试看,死马当活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天挂着pihole 没死过你这个感觉很难查

ubuntu自己的问题,这确实比较难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