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求次级绕组匝数的伏秒平衡问题求助。

楼主:
3芯积分

 其中Vout输出电压,Vf为输出端整流二极管压降,Vin(minDC)为输入最小电压,Dmax为占空比,Np为原边绕组匝数,Ns为副边绕组匝数。

 这个是求变压器次级绕组匝数的公式Ns=Np*(Vout+Vf)*(1-Dmax),根据伏秒平衡,那么(Vout+Vf)*(1-Dmax)不是和Vin(minDC)*Dmax相等吗?那么这个式子的(Vout+Vf)*(1-Dmax)和Vin(minDC)*Dmax不就消掉了吗?想问问Ns是怎么推导出来的,为什么在式子中这个伏秒平衡等式没有抵消?

网友:
你先把公式上的红色去掉,若是还看不清楚,贴个清楚的。

公式中各项是什么意思,要用文字说清楚。帖子中的Vf,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根据伏秒平衡,那么(Vout+Vf)*(1-Dmax)不是和Vin(minDC)*Dmax相等吗?』

不是。

Vin(minDC)*Dmax是开关管导通期间直流电源施加在变压器初级的伏秒数,而(Vout+Vf)*(1-Dmax)是开关管关断期间变压器次级两端电压施加在变压器次级的伏秒数(电流连续)。兹举一个数值例子:占空比假定0.5,即Dmax为0.5,1-Dmax也是0.5,但Vout通常与Vin(minDC)不相等。对由交流市电整流供电输出为电子设备供电的反激开关电源来说,Vin(minDC)至少200V,而Vout仅几V到十几V。

网友:
『根据伏秒平衡,那么(Vout+Vf)*(1-Dmax)不是和Vin(minDC)*Dmax相等吗?』

反激开关电源,开关管关断期间,初级两端感应出的电压才是施加到变压器的反向电压,开关管导通期间直流电源电压是施加到变压器的正向电压。导通期间施加到变压器的正向电压乘以导通时间,等于开关管关断期间变压器初级感应出的电压乘以开关管关断时间(电流连续)。这是变压器的伏秒平衡。

网友:
反激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匝数比并不需要与Vin(minDC)和(Vout+Vf)相等。通常次级匝数要比根据Vin(minDC)和(Vout+Vf)计算出的匝数再多绕一些,这样开关管关断期间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比Vin(minDC)小一些(绝对值),开关管关断时承受的正向电压可以小一些。

网友:
参考电路分析

网友:
vinminDC*Dmax=(Vout+Vf)*n*(1-Dmax)这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