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绕线问题,大侠快帮帮忙看看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我手上有个200W的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27V。

现在我想改为4伏50安的。做一个小点焊机用。

结果,去掉次级,用16平方毫米线绕了7圈。一量,只有3伏,电阻0.8欧姆。即使到4伏也只有3到4安。

请问:

下面我怎么办?是否应该把初级 重新绕制。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变压器的计算太复杂了,一时半会儿学不会)

网友A:
没改次级线圈的时候确实可以达到200W吗?

网友B:
『结果,去掉次级,用16平方毫米线绕了7圈。一量,只有3伏』

拆掉原次级时,数没数匝数?量没量线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改次级线圈的时候确实可以达到200W吗?

变压器标称200W,应该没问题。

原来变压器的次级线已经不能用了。如果用初级线,我想把它拆下,剪断,合并成5股或6股的线,到底几股合适?,到底重新绕多少圈?敬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结果,去掉次级,用16平方毫米线绕了7圈。一量,只有3伏』 拆掉原次级时,数没数匝数?量没量线径?

拆掉次级时量线径,2mm (含漆皮)。拆了53圈。没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掉次级时量线径,2mm (含漆皮)。拆了53圈。没错

53匝27V,1.963t/V,每V1.963匝。那么7匝应该是3.566V。你实际量得3V,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掉次级时量线径,2mm (含漆皮)。拆了53圈。没错

你绕了7匝,如果绕8匝或者9匝,应该满足4V的要求。

网友:
值得怀疑的是新绕组电阻有0.8欧,这无论如何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绕了7匝,如果绕8匝或者9匝,应该满足4V的要求。

空间已满容不下一圈了。即使减少线径面积能绕8圈9圈,电压可以达到4伏,电阻已经是0.8欧姆。电流也就5安培吧。实际上减小了线的面积,电阻也会增大,短路电流也到不了5安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3匝27V,1.963t/V,每V1.963匝。那么7匝应该是3.566V。你实际量得3V,差不多。

是差不多,但是,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差不多,但是,下一步,怎么做?

『但是,下一步,怎么做?』

下一步,先解决电阻0.8欧问题。16平方毫米的线,绕了7圈,电阻无论如何不可能有0.8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差不多,但是,下一步,怎么做?

你用16平方毫米线绕次级,16平方毫米线不是单股吧?估计是多股线,否则线太硬没法绕。0.8欧电阻,是否多股线断了若干股,仅剩一股两股导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angerxian 发表于 2022-10-19 19:26 没改次级线圈的时候确实可以达到200W吗? 变压器标称200W,应 ...

按照楼上大佬说的,先解决0.8欧姆电阻的问题。

网友:
多股线得确保接头焊接完好,另外注意用铜线。电阻大可能多股线没有都接通,也可能用错了线材。

网友:
做电焊变压器,次级最好用铜带来绕制,不会像粗铜线那么难绕。用多股线并绕注意控制每条线的长度均衡,需事先计算好长度,然后截好线,仔细并排绕制,类似铜带那样绕,不能各自绕,否则每股线的电压会不同。

网友:
变压器初级没必要重绕,只要其功率是真实的,其线径就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上大佬说的,先解决0.8欧姆电阻的问题。

谢谢🙏版主,谢谢🙏大佬赐教。我先测的0.8欧姆是错的。又测一次,表笔对接为0.2欧姆,测量导线也是0.2欧姆。可见实际阻值应在万用表误差之内。这个错误是我对多股电缆线的阻值没有感性认识。网上查了一下,有如下说明:“

一般而言,电阻值=线的长度/线的截面*线的导电率.

比如:铜导线的长度是20米,截面是2.5平方毫米,铜线的导电率是0.0217,那该段导线的电阻值=20/2.5*0.0217=0.1736欧姆.               ”

按此方法。我的绕线:3米/16平方毫米*0.0217=0.004欧姆。那么3伏/0.004=750安培。这个电流足够了。我将继续向下做,还有什么问题,再向各位大侠请教。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