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荷泵、LDO

楼主:
开关电源、电荷泵、LDO

DC-DC或者电荷泵电路效率要高于LDO或者其他线性的降压电路,有哪个了解比较深入,分析下效率高于LDO的原因?

网友:
效率这个问题,是他们工作原理决定的

比如 LDO本身就是线性的

如果不了解开关芯片比线性芯片效率高,这个需要自己找原因吧

网友:
有时视情况,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压差很小、很接近,用LDO,是能到很高的效率,,

网友A:
因为DCDC是开关式的结构,而LDO是线性结构。他们的降压原理就决定了DCDC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DCDC是开关式的结构,而LDO是线性结构。他们的降压原理就决定了DCDC效率高

为什么开关式效率会高于线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