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相放大电路输入端开路,输出震荡的问题

楼主:
大佬们,最近做了一款单电源供电的同相放大电路,电路图如下。电源供电8V,输入端不接交流信号的情况下,输出波形如下,。输入端短路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输出为0.输入端给交流小信号的话,电路是可以正常的放大。最近一直在调这个电路,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欢迎留言

网友:
电路不懂,给你顶一下,希望大佬及时出现!

网友A:
第二个运放提供二分之一电源电压的虚地,怀疑这个地方有问题。

其实可以不用虚地发生器,直接改成下图电路即可。

网友:
『关于同相放大电路输入端开路,输出震荡的问题』

怀疑是电路中 C3 闹的事。

从U2.2输出端(7脚)到C3,接一个一千欧电阻试试看。

网友:
取消C3 负载电容

理由见说明书中图: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C3的事。

很多单电源相同中,为了给放大器提供一个虚地,都采用了楼主那样的电路,用一个运放接成1/2电源电压的跟随器。但是这样接的电路,其虚地的低阻抗是依赖运放的深度负反馈得到的,而不能用一个电容作为交流旁路。这是因为大部分运放在带容性负载时会自激振荡(具体原因可参见拙文《关于运放接入容性负载后的稳定性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7695-1-1.html)。

前面建议的电路,干脆避免了虚地发生器,也就不存在这种自激振荡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中信号源的冷端被接到了虚地端,通常这个接法是不妥的。既然被放大的信号已经用电容隔直了,其冷端直接接到仪器的地应该更合适,那样可以避免许多共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运放提供二分之一电源电压的虚地,怀疑这个地方有问题。 其实可以不用虚地发生器,直接改成下图电 ...

今天调试一下,把R1阻值改成10k的话,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电阻如果增大到200k以上,就又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调试一下,把R1阻值改成10k的话,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电阻如果增大到200k以上,就又会出现问题 ...

我感觉应该是偏置电流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调试一下,把R1阻值改成10k的话,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电阻如果增大到200k以上,就又会出现问题 ...

根据这个情况,估计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可能性是:两个运放在一个封装内部,由于通过电源耦合或者片内串扰(crosstalk)的原因,形成某种反馈而引起自激。以前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换用单运放解决了。

第二个可能是外部的干扰,输入阻抗小了感应到的干扰也小了。

建议做一个实验:将第二个运放的输出断开,另外用一台电源提供1/2VCC的虚地,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振荡。若没有了,可以排除外部干扰的因素,问题就出在第二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