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温湿度采集系统】+MQTT调试

楼主:
    在调试MQTT时,因为使用了多个模块,相同的程序,发现调试过程中,一个模块上线,会挤掉另一个模块MQTT的连接,搜索了一些帖子,也看了看协议,终于知道为啥了

    有个客户端ID,所有模块都是一个程序,宏定义的ID相同,经过于MAC地址关联,问题解决,记录一下。

    改前:

    #define MQTT_DEMO_CLIENT_ID            "wm_mqtt_client"

    mqtt_init(&mqtt_demo_mqtt_broker, MQTT_DEMO_CLIENT_ID);

    改后:

    mqtt_init(&mqtt_demo_mqtt_broker, deviceName);

    deviceName为MAC地址字符串

网友:
感谢分享,这帮了大忙了。

网友:
clientID作为设备的专属识别符,需为全局唯一。如果不同的设备使用相同的clientID同时连接物联网平台,那么先连接的那个设备会被强制断开。

网友A:
【会挤掉另一个模块MQTT的连接】是服务器做的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挤掉另一个模块MQTT的连接】是服务器做的操作吗?

那应该broker,客服端哪能知道有人冒充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ngerxian 发表于 2022-10-20 09:41 【会挤掉另一个模块MQTT的连接】是服务器做的操作吗? 那应该b ...

就等于直接被broker断开呗,除非重新连接,要不就通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