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规则的打一圈过孔呢

楼主:
在allegro 中怎么规则的打一圈过孔呢,圆形的那种,不会操作

网友A:
打一圈过孔,或者圆形布局,在AD中有极坐标模式

allegro也是一样,设置半径、角度和数量

网友A:
可以试试

先做一个孔

执行复制命令,设置为极坐标模式,设置好角度和数量

再选择要复制的这个孔

 再Options中设置单击确定圆圈的中心点和半径

网友B:
好奇一圈圆的过孔做啥用? 安装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一圈圆的过孔做啥用? 安装孔吗?

当然不是拉 接地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先做一个孔 执行复制命令,设置为极坐标模式,设置好角度和数量 再选择要复制的这个孔 ...

还有个比这个好一点的命令我找到了 一会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圈过孔,或者圆形布局,在AD中有极坐标模式 allegro也是一样,设置半径、角度和数量   & ...

老哥 你是做PCB设计的吗 能否请教另外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