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接触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6-EFR32BG22使用GPIO

楼主:
EFR32BG22提供了不少库函数,也提供了封装好的服务函数,比如LED和BUTTON。

添加起来也简单,在工程目录下有如下两个文件是用来配置芯片的。

其中'*.pintool',可以配置引脚,有点类似于stm32cubemx软件。

而'.slcp'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配置界面,可以给工程添加一些软件包。

通过'software components'配置,在"Platform-Driver"里找到Button和LED添加到工程中。

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控制LED和读取按键了。

一、 LED的库函数

const sl_led_t sl_led_led0 = {
  .context = &simple_led0_context,
  .init = sl_simple_led_init,
  .turn_on = sl_simple_led_turn_on,
  .turn_off = sl_simple_led_turn_off,
  .toggle = sl_simple_led_toggle,
  .get_state = sl_simple_led_get_state,
};

包括LED的开、关、翻转等函数。

二、BUTTON的库函数

const sl_button_t sl_button_btn0 = {
  .context = &simple_btn0_context,
  .init = sl_simple_button_init,
  .get_state = sl_simple_button_get_state,
  .poll = sl_simple_button_poll_step,
  .enable = sl_simple_button_enable,
  .disable = sl_simple_button_disable,
};

包括按键的状态查询、按键状态变化的事件等函数。

三、总结

通过以上几步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按键的读取和LED的驱动函数,是不是很方便。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文档没有那么齐全,生成出来的代码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去用。还需要自己找找代码在哪里。

LED和button的实例代码是在 'autogen'文件夹下。而它们的驱动代码则是在"gecko_sdk_3.2.3-platform-driver"文件夹下。

网友A:
几个帖子顺路看下来,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关键还是动手能力和代码能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帖子顺路看下来,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关键还是动手能力和代码能力啊

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