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 树莓派采集电网数据

楼主:
【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 树莓派采集电网数据

这里我使用了一个电表和一个采集器,用到的协议是《国网376.1-2013规约.doc》协议

协议内容比较多(226页),时间有限,所以我暂时先读取了总的电能值

系统连接图如下:

树莓派建议TCP服务器,集中器采集数据后连接服务器,根据协议读取数据;

帧通信格式如下图:

程序中使用2个线程处理,一个线程用于定时发送查询指令,一个线程用于接收数据解析;

解析

    if( recvbytes >0 )
            {
                Kfifo_Put(&Tcp_recv_fifo,(unsigned char *)revdata,recvbytes);
                /* revdata[ret] = 0x00;*/
                printf("\n");
                printf("客户端:");
                printf_hex((unsigned char*)revdata, recvbytes);
                GDW1376_1_protocol_parsing((unsigned char *)revdata, sizeof(revdata), &gdw1376_1_data);
                printf("\n");

                printf("received data : %s\n",buf);
            }

发送

    if (sendflag == false)
                {
                    /*if (test_DT2 >= 2 )
                    {
                        test_DA1 = 0xff;
                        test_DA2 = 0x00;
                        test_DA = test_DA1 | (test_DA2 << 8);
                    }
                    if (test_cnt >= 8)
                    {
                        test_cnt = 0;
                        test_DT1 = 0x01;
                        test_DT2 = test_DT2 + 1;
                        test_DT = test_DT1 | (test_DT2 << 8);
                    }
                    else
                    {
                        test_DT1 = ( 1 << test_cnt);
                        test_DT2 = test_DT2;
                        test_DT = test_DT1 | (test_DT2 << 8);
                    }*/
                    sendlength = GDW1376_1_get_terminal_time(g_seq,sendindex, test_DA, test_DT,(unsigned char *)senddata);

                    printf("服务端:");
                    printf_hex((unsigned char*)senddata, sendlength);
                    sendflag = true;
                    test_cnt++;

                }

编译后运行:

对应电表值:

网友:
能够跟国家电网联系上,可以呀!

网友A:
这种电网用的采集装置最好是低功耗的,感觉用ESP是不是更好一点,直接无线获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网用的采集装置最好是低功耗的,感觉用ESP是不是更好一点,直接无线获取

无线的话更多是2G或者4G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线的话更多是2G或者4G更方便

可是这玩意太费电啊,现在的物联网应该比较好,NB-i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玩意太费电啊,现在的物联网应该比较好,NB-iot

不过不如2G覆盖率高,国家电网也不差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