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纯按键的老年机,有推荐的吗?

楼主:
需求很简单,接、打电话,按键或翻盖款,觉得翻盖款比较好,能随时挂断电话,开机也不用开锁,500元以内,挑了一早上,挑花眼了。各种牌子的都有,飞利浦,金立,纽曼,诺基亚......

然后一看差评,就犹豫了,怕信号不好,怕容易坏,怕声音不够大......

所以,大家有买过类似的手机吗?用着还不错的?

网友A:
每个产品下边都有差评吧,不可避免,我就基本上看好评97%以上的,在看看中评的,少数差评,觉得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就买,有些差评可能比较极端,带有情绪,

话说功能机好像太久远了,我之前买过一个诺基亚直板机200+,当备用机,就是小了点,手感差点,其他都好,,用了段时间我也就扔去吃灰了,实在没啥能玩的,连贪吃蛇好像都没有,

网友B:
我感觉还是诺基亚的经典机好,纯打电话弄个小点的带着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产品下边都有差评吧,不可避免,我就基本上看好评97%以上的,在看看中评的,少数差评,觉得比较符合实 ...

行 我也找找好评度高的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是诺基亚的经典机好,纯打电话弄个小点的带着也方便

好,我去看看诺基亚。

网友:
 品牌的都不重要,质量都错不多,主要是功能适合老人用

个人感觉建议给老人买那种按头像拨电话号码那种,

纯按键的老年机感觉已经不适合了,老人们本来眼色不好,再去找按键拨电话,,,

网友C:
老人用么?买大按键的就好。其实能用智能手机的话,还是尽量用智能手机,把界面改成简易模式,所有字体调到最大。

网友D:
诺基亚 不要翻盖的吧。翻盖容易坏。直板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人用么?买大按键的就好。其实能用智能手机的话,还是尽量用智能手机,把界面改成简易模式,所有字体调到 ...

对 81岁了,就是有个打电话的需求。智能机我怕容易误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诺基亚 不要翻盖的吧。翻盖容易坏。直板机好。

也是,排线处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 81岁了,就是有个打电话的需求。智能机我怕容易误触。

那就大按键的,诺基亚之类反而不合适,外观较潮,代价是按键太小,反而不利于老人操作,找大按键的任何品牌都行。

网友:
买老人机时注意制式,得确认对当前选定运营商SIM卡的支持。

网友:
现在应该也没有那种纯纯的诺基亚了吧,好像在找找我的农机呀,这种都不用500以内,基本都是200多元

网友G:
我给家里老人买过几个功能机,有一些心得,我推荐一下。

1,必须是4G手机,因为现在2G信号有的地方的基站都停了。必须是4G功能机才可以。

2,直板手机最好是孤岛键盘,显示屏大字体最好。

3,声音大,操作简单,待机时间长。老人可没功夫天天充电。

品牌推荐诺基亚和飞利浦,具体机型推荐的是NOKIA 215 4G版,飞利浦 E536, E535 , 都是不错的选择,

其他品牌比如金立,纽曼等不推荐,都买过,质量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给家里老人买过几个功能机,有一些心得,我推荐一下。 1,必须是4G手机,因为现在2G信号有的地方的基 ...

经验丰富 :)谢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给家里老人买过几个功能机,有一些心得,我推荐一下。 1,必须是4G手机,因为现在2G信号有的地方的基 ...

看来大佬也挑出经验来了。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I:
mark一下,估计很快能用得到。

前几天,老太太独自一人出了趟远门,抱怨防疫扫码操作麻烦,在车站进出站一耽误就是半个小时。

听完抱怨,心中一凛,父母真的是老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I:
mark一下,估计很快能用得到。 前几天,老太太独自一人出了趟远门,抱怨防疫扫码操作麻烦,在车站进出站 ...

也许是人多排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大佬也挑出经验来了。收藏一下备用!

是吧,我们以为很简单的东西,对一部分人来说很难很难。

所以看到京东老人机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虽然成本低,质量看着一般,但是功能上还是在尽量为老人考虑。

网友J:
不能扫健康码的手机还需要带着出门吗?

网友:
买手机还是要去正规的店铺,感觉现在很多好评都虚的很,也许是为了返现,看看差评吧,又觉得写差评的不一定都是认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能扫健康码的手机还需要带着出门吗?

嗯 联系需要。81岁老人,健康码应该会提供代查服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大按键的,诺基亚之类反而不合适,外观较潮,代价是按键太小,反而不利于老人操作,找大按键的任何品牌 ...

嗯 是 诺基亚的按键是偏小一些 比起其他国产老人机。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智能化了,解锁用指纹,一下就开,打个电话用语音识别,拨打电话很方便

网友:
诺基亚,就是打电话多一个按扩音的流程稍微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