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安装问题

楼主:
 双击这个exe安装之后,

总是提示不能执行指定程序

我做了以下尝试:

重新下载几个版本的安装包,失败。

换了个C盘安装,失败。

有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与系统有关

网友:
你为什么要安装ADS呀,使用Keil不是也一样用吗

网友A:
使用兼容模式安装试下,是不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兼容模式安装试下,是不是兼容的问题

试了下您说的方法,用兼容模式打开,果然行!谢谢!

网友B:
ads是射频的simu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是射频的simu软件吧

是仿真软件呀,所以看到板凳大哥说用keil也一样,我就一脸懵呀哈哈哈

网友:
ads好用还是awr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