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出现的神秘"台阶"问题

楼主:
电路原理如下:6N137隔离一个PWM信号,2——10K的频率,现在有一个很烦人的“台阶”,大概2微秒的样子电压在5V附近。不知为什么做出现这个神秘的台阶。又请高手分析一下,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应该说明这个 “台阶” 波形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光耦6脚?Q2发射极?Q1Q3基极?EXIT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明这个 “台阶” 波形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光耦6脚?Q2发射极?Q1Q3基极?EXIT端?

这个波形是EXIT输出的波形,即Q3和Q1输出的波形,6N137的6脚输出的是蓝色的波形,可以看到6脚的输入波形的突起和EXIT的波形几乎是同周期的,我怀疑是不是由于这个凸起照成的EXIT波形的台阶。

 但是,我搞不明白怎么会和输出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是EXIT输出的波形,即Q3和Q1输出的波形,6N137的6脚输出的是蓝色的波形,可以看到6脚的输入波形 ...

『这个波形是EXIT输出的波形,即Q3和Q1输出的波形』

“这个波形” 是指黄色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是EXIT输出的波形,即Q3和Q1输出的波形,6N137的6脚输出的是蓝色的波形,可以看到6脚的输入波形 ...

『这个波形是EXIT输出的波形,即Q3和Q1输出的波形』

如果黄色波形是EXIT处波形,那么我接着问:这个电路好像是开关电源中功率MOS管的驱动电路。EXIT处接了功率MOS管没有?该功率MOS管漏极施加电源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是EXIT输出的波形,即Q3和Q1输出的波形』 “这个波形” 是指黄色波形?

我怀疑EXIT的输出和6脚的凸起有关,但是不明白为什么exit的输出不与6脚的输出是一样的凸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是EXIT输出的波形,即Q3和Q1输出的波形』 如果黄色波形是EXIT处波形,那么我接着问:这个电 ...

的确是MOS的驱动电路,这是我没有接MOS的情况下测试的波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的波形。

网友C:
Q1和Q3管推挽输出交越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MOS的驱动电路,这是我没有接MOS的情况下测试的波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的波形。

『的确是MOS的驱动电路,这是我没有接MOS的情况下测试的波形』

如果EXIT端没有接MOS管,那么很抱歉,我不知道 “台阶” 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1和Q3管推挽输出交越失真?

『Q1和Q3管推挽输出交越失真?』

有这种可能。我还要再想想。从R3用15k之大,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不知道Q2目的是什么。把光耦6脚直接联接到Q1Q3基极可能更好。因为R2只有500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和Q3管推挽输出交越失真?』 有这种可能。我还要再想想。从R3用15k之大,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

Q2的目的是为了电平转换,将6N137的输出5V转换为Q1何Q3输入的12V,也就是没有Q2 EXIT的输出是5V而不是12V,为了输出12V加入了Q2。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和Q3管推挽输出交越失真?』 有这种可能。我还要再想想。从R3用15k之大,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

这是6N137的数据手册上给的测试电路,R2的电阻是350欧姆,我改成500欧姆。内部逻辑图应该是为三极管供电的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2的目的是为了电平转换,将6N137的输出5V转换为Q1何Q3输入的12V,也就是没有Q2 EXIT的输出是5V而不是12V ...

不错,Q2是实现了电平转换。但是这一电平转换,Q2的输出阻抗要比光耦6脚输出阻抗大得多,近似就是15千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和Q3管推挽输出交越失真?』 有这种可能。我还要再想想。从R3用15k之大,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

之前的电路输出是5V而不是12V,后来需要12V输出就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之前的电路工作一直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Q2是实现了电平转换。但是这一电平转换,Q2的输出阻抗要比光耦6脚输出阻抗大得多,近似就是15千欧 ...

是不是由于Q2的输出阻抗不够,在Q1打开时,Q3无法关断而造成的台阶。不知道我把R3改成5K是不是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由于Q2的输出阻抗不够,在Q1打开时,Q3无法关断而造成的台阶。不知道我把R3改成5K是不是有效果。

Q2是共基极电路,其输出阻抗在线性工作时很高。如今这个电路,Q2是开关工作,不能以线性工作来考虑。

Q2导通时,能够将Q1Q3基极联接处迅速拉到地,亦即输出阻抗够低。Q2关断时,Q1Q3基极联接处全靠R3这个15k电阻上拉,这个输出阻抗可就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由于Q2的输出阻抗不够,在Q1打开时,Q3无法关断而造成的台阶。不知道我把R3改成5K是不是有效果。

Q2之所以采用共基极联接,显然是出于相位考虑。共基极输出与输入同相,6N137之前的电路(可能还有软件,如果脉冲是由软件生成的话)。如果使用共发射极联接,那么输出与输入反相,还要考虑相位颠倒的问题。

网友:
就是交越失真。
输出上升沿时Q2截止,依靠 R3提供偏置,但是后面晶体管be结有电容,所以Q1不会立即开启,造成失真。用示波器观察Q1基极应该能看到电容充电过程。将R3换小应该可以缓解。

网友D:
多说一句,这个电容是晶体管导通时的载流子存储效应引起的等效电容,与结电容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说一句,这个电容是晶体管导通时的载流子存储效应引起的等效电容,与结电容不是一回事

应该和晶体管的结电容没有啥关系,这种三极管的结电容很小,你说的由于R3较小造成的推动电流不够这个倒是很像,我把板子拆回来试试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