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要放大该传感器mv级别应该要什么放大器啊

楼主:
小白第一次发帖提问不知道板块有没有选对

网友A:
桥式称重传感器应该配用仪表放大器,去ADI官网看看吧。

网友B:
这是应变电阻传感器吧?应该采用高精度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
mV级别的很多,根据你的响应要求闭着眼睛选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式称重传感器应该配用仪表放大器,去ADI官网看看吧。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应变电阻传感器吧?应该采用高精度的仪表放大器。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