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相关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又不会了

下图是以前用的方案,仅当设备,USB2.0高速方式:

下图计划采用STM32的USB外设,OTG方式:

如果说仅插入U盘,上图中方框里的干掉,MOS管打开供电,实现起来可行。现在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我计划的主机这部分电源不断,有处理器单片机。能不能既当主机又当设备,万一那天电脑连个USB数据线接过来,根本就识别不到。

STM32控制的USB当设备时,也得D+或D-上拉,PA9作为插入识别脚,这个时候MOS管得关掉。

难道只能通过按键控制,由单片机控制附加的MOS管,将上下拉和供电方式切换掉。有没有其它方法?

手机不就可以即当设备,又当主机的,怎么实现的?

我这个是USB2.0,只有V   D+  D-  GND四根线。

网友A:
识别不识别,主要是协议握手吧

主机的USB口端的D-和D+数据线连接的是15K欧的下拉电阻
而USB设备端的D-和D+数据线连接的是15K欧的上拉电阻,
设备插入时,主机会将自己端的D-和D+端电压拉高,检测到搞电平时就知道有设备插入了
如果主机端D-端被拉高,接入的是USB低速设备
如果是主机端D+端拉高,接入的是USB全速或高速设备,具体有主机和USB设备发包握手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识别不识别,主要是协议握手吧 主机的USB口端的D-和D+数据线连接的是15K欧的下拉电阻 而USB设备端的D- ...

这个清楚,以前也是这样做的。主机接口电路和设备接口电路固定,主机、设备都知道自己是主还是设备,插入时,电平变化确实如你所说,也就这样。

我在想以STM32做控制器,当主机,插入U盘时,可以识别U盘,万一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STM32这块板子当不了主吧,电脑里的USB口,电路应该也是主机,这样相互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