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68种传感器系列实验(214)---8x32位全彩WS2812B屏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多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掂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可编程硬屏模块

网友:
WS2812B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像素点。像素点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含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数据协议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像素点在上电复位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数据,首先送过来的24bit数据被第一个像素点提取后,送到像素点内部的数据锁存器,剩余的数据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像素点,每经过一个像素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像素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像素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网友:
WS2812B灯屏电原理参考图

网友:
实验涉及到的几个WS2812B相关库
安装FastLED库,工具—管理库—搜索FastLED—安装
安装NeoPixel库,工具—管理库—搜索NeoPixel—安装
安装Adafruit_NeoPixel库,
下载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NeoPixel

网友A:
看到了一双苍霜的老手!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一:LED循环绿色快闪测试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一:LED循环绿色快闪测试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6
#define MAX_LED 255

#define ADD true
#define SUB false

int val = 0;
boolean stat = ADD;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 MAX_LED, PIN, NEO_RGB + NEO_KHZ800 );

void setup() {
  strip.begin();
  strip.show();
}

void loop() {
  uint8_t i, a = 0;
  uint32_t color = strip.Color(255, 0, 0);
  while (a < 256)
  {
    for (i = 0; i < 255; i++)
    {
      if (i == a)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else strip.setPixelColor(i, 0);
    }
    strip.show();
    delay(2);
    a++;
  }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二:全屏LED呼吸灯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二:全屏LED呼吸灯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UM_LEDS    256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20);
}

int h = 0;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HSV( h, 255, 255);
    FastLED.show();
  }
  delay(1);
  h = (h + 3) % 255;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三:简单的三色流水灯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三:简单的三色流水灯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UM_LEDS   256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250);
}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RGB::Red;
    FastLED.show();
    delay(1);
    leds[i] = CRGB::Black;
  }
    for (int i = NUM_LEDS; i > 0; i--) {
    leds[i] = CRGB::Blue;
    FastLED.show();
    delay(1);
    leds[i] = CRGB::Black;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RGB::Green;
    FastLED.show();
    delay(1);
    leds[i] = CRGB::Black;
  }
      for (int i = NUM_LEDS; i > 0; i--) {
    leds[i] = CRGB::Blue;
    FastLED.show();
    delay(1);
    leds[i] = CRGB::Black;
  }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

点击上图查看Gif动图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四:循环快扫红绿蓝色LED满屏流水彩虹灯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四:循环快扫红绿蓝色LED满屏流水彩虹灯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6
#define BRIGHTNESS 256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256,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void setup() {
  strip.setBrightness(30);
  strip.begin();
  strip.show();
}

void loop() {
  colorWipe(strip.Color(150, 0, 0),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0, 150, 0),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0, 0, 150), 50); // Blue
  colorWipe(strip.Color(150, 150, 150), 50); // BlueWite
  rainbowCycle(1);

}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c);
    strip.show();
    delay(3);
  }
}

void rainbow(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j++) {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j) & 255 ));
    }
    strip.show();
    delay(3);
  }
}

void rainbowCycle(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 5; j++) { // 5 cycles of all colors on wheel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256 / strip.numPixels()) + j) & 255));
    }
    strip.show();
    delay(3);
  }
}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else {
    WheelPos -= 170;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

网友: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2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五:255位循环流水变幻呼吸灯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五:255位循环流水变幻呼吸灯
*/

// NeoPixel test program showing use of the WHITE channel for RGBW
// pixels only (won't look correct on regular RGB NeoPixel strips).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 On a Trinket or Gemma we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define LED_PIN     6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LED_COUNT  255

// NeoPixel brightness, 0 (min) to 255 (max)
#define BRIGHTNESS 50

// Declare our NeoPixel strip object:
Adafruit_NeoPixel strip(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W + NEO_KHZ800);
// Argument 1 = Number of pixels in NeoPixel strip
// Argument 2 = Arduino pin number (most are valid)
// Argument 3 = Pixel type flags, add together as needed:
//   NEO_KHZ800  800 KHz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w/WS2812 LEDs)
//   NEO_KHZ400  400 KHz (classic 'v1' (not v2) FLORA pixels, WS2811 drivers)
//   NEO_GRB     Pixels are wired for GRB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   NEO_RGB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 bitstream (v1 FLORA pixels, not v2)
//   NEO_RGBW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W bitstream (NeoPixel RGBW products)

void setup() {
  // These lines are specifically to support the Adafruit Trinket 5V 16 MHz.
  // Any other board, you can remove this part (but no harm leaving i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strip.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strip.show();            // Turn OFF all pixels ASAP
  strip.setBrightness(50); // Set BRIGHTNESS to about 1/5 (max = 255)
}

void loop() {
  // Fill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in various colors...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  0, 255,   0)     ,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255)     , 50); // Blue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0, 255), 50); // True white (not RGB white)

  whiteOverRainbow(75, 5);

  pulseWhite(5);

  rainbowFade2White(3, 3, 1);
}

// Fill strip pixels one after another with a color. Strip is NOT cleared
// first; anything there will be covered pixel by pixel. Pass in color
// (as a single 'packed' 32-bit value, which you can get by calling
// strip.Color(red, green, blue) as shown in the loop() function above),
// and a delay time (in milliseconds) between pixels.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  Set pixel's color (in RAM)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to match
    delay(4);                           //  Pause for a moment
  }
}

void whiteOverRainbow(int whiteSpeed, int whiteLength) {

  if(whiteLength >= strip.numPixels()) whiteLength = strip.numPixels() - 1;

  int      head          = whiteLength - 1;
  int      tail          = 0;
  int      loops         = 3;
  int      loopNum       = 0;
  uint32_t lastTime      = millis();
  uint32_t firstPixelHue = 0;

  for(;;) { // Repeat forever (or until a 'break' or 'return')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if(((i >= tail) && (i <= head)) ||      //  If between head & tail...
         ((tail > head) && ((i >= tail) || (i <= head))))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0, 0, 0, 255)); // Set white
      } else {                                             // else set rainbow
        in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 There's no delay here, it just runs full-tilt until the timer and
    // counter combination below runs out.

    firstPixelHue += 40; // Advance just a little along the color wheel

    if((millis() - lastTime) > whiteSpeed) { // Time to update head/tail?
      if(++head >= strip.numPixels()) {      // Advance head, wrap around
        head = 0;
        if(++loopNum >= loops) return;
      }
      if(++tail >= strip.numPixels()) {      // Advance tail, wrap around
        tail = 0;
      }
      lastTime = millis();                   // Save time of last movement
    }
  }
}

void pulseWhite(uint8_t wait) {
  for(int j=0; j<256; j++) { // Ramp up from 0 to 255
    // Fill entire strip with white at gamma-corrected brightness level 'j':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delay(4);
  }

  for(int j=255; j>=0; j--) { // Ramp down from 255 to 0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delay(4);
  }
}

void rainbowFade2White(int wait, int rainbowLoops, int whiteLoops) {
  int fadeVal=0, fadeMax=100;

  // Hue of first pixel runs 'rainbowLoops' complete loops through the color
  // wheel. Color wheel has a range of 65536 but it's OK if we roll over, so
  // just count from 0 to rainbowLoops*65536, using steps of 256 so we
  // advance around the wheel at a decent clip.
  for(uint32_t firstPixelHue = 0; firstPixelHue < rainbowLoops*65536;
    firstPixelHue += 256) {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 Offset pixel hue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revolution of the
      // color wheel (range of 65536)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 (strip.numPixels() steps):
      uint32_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 strip.ColorHSV() can take 1 or 3 arguments: a hue (0 to 65535) or
      // optionally add saturation and value (brightness) (each 0 to 255).
      // Here we're using just the three-argument variant, though the
      // second value (saturation) is a constant 255.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255,
        255 * fadeVal / fadeMax)));
    }

    strip.show();
    delay(4);

    if(firstPixelHue < 65536) {                              // First loop,
      if(fadeVal < fadeMax) fadeVal++;                       // fade in
    } else if(firstPixelHue >= ((rainbowLoops-1) * 65536)) { // Last loop,
      if(fadeVal > 0) fadeVal--;                             // fade out
    } else {
      fadeVal = fadeMax; // Interim loop, make sure fade is at max
    }
  }

  for(int k=0; k<whiteLoops; k++) {
    for(int j=0; j<256; j++) { // Ramp up 0 to 255
      // Fill entire strip with white at gamma-corrected brightness level 'j':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
    delay(20); // Pause 1 second
    for(int j=255; j>=0; j--) { // Ramp down 255 to 0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
  }

  delay(10); // Pause 1/2 second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2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六:多彩流水灯变幻彩虹灯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六:多彩流水灯变幻彩虹灯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needed for the WS2812
#include <avr/pgmspace.h>         //needed for PROGMEM

#define PIN 6                    //Pin 1 is DATA In on the bottom Ring
#define BRIGHTNESS 255             // brightness reduced

//Lookup for the Candle light
const unsigned int candles[] PROGMEM =
{
  15, 10, 48, 45, 36, 19, 59, 29, 5, 43, 41, 39, 24, 3, 61
};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255,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IMPORTANT: To reduce NeoPixel burnout risk, add 1000 uF capacitor across
// pixel power leads, add 300 - 500 Ohm resistor on first pixel's data input
// and minimize distance between Arduino and first pixel.  Avoid connecting
// on a live circuit...if you must, connect GND first.

void setup() {
  pinMode(PIN, OUTPUT);
  strip.begin();
  strip.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set brightness
  strip.show(); // Initialize all pixels to 'off'
}

void loop() {
  tree();
  delay(100);

  colorcrazy();

  theaterChaseRainbow(50);

  comet();

  warpdrive();
  warpdrive();

  rainbowCycle(1);

  rainbow(5);
  rainbow(5);
  rainbow(5);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0, 255, 0),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0, 0, 255), 50); // Blue

  //
  //
  //  cometr();
  //Tree light:

  //
  //  warpdrive();
  //
  //
  //  comet();

  /*
    // Some example procedures showing how to display to the pixels: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0, 255, 0),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0, 0, 255), 50); // Blue
    // Send a theater pixel chase in...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127, 127), 50); // White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0,   0), 50); // Red
    theaterChase(strip.Color(  0,   0, 127), 50); // Blue
    rainbow(20);
    rainbowCycle(20);
    theaterChaseRainbow(50);
  */
}

//Sub-----------------------------------------------------------------------

//Comet
void comet() {
  for (uint16_t i = strip.numPixels(); i > 0;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0, 0, 255));
    fadethemall(10);
    fadethemall(10);
  }
}

void cometr() {
  for (uint16_t i = strip.numPixels(); i > 0;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0, 0));
    fadethemall(10);
    fadethemall(10);
  }
}

//From top down white pulses
void warpdrive() {

  //Top Led
  strip.setPixelColor(60, strip.Color(255, 255, 255));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8 Ring
  for (int i = 52; i < 60;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255, 255));
  }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12 Ring
  for (int i = 40; i < 52;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255, 255));
  }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16 Ring
  for (int i = 24; i < 40;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255, 255));
  }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24 Ring
  for (int i = 0; i < 24;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255, 255));
  }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Extra by John Kerr
  strip.setPixelColor(60, strip.Color(0, 0, 0));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

//This reduces the brightness of all leds
void fadethemall(uint8_t wait)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uint32_t color = strip.getPixelColor(i);
    int r;
    int g;
    int b;
    r = (uint8_t)(color >> 16);
    g = (uint8_t)(color >>  8);
    b = (uint8_t)color;

    if (r > 0)
    {
      r = r - 1;
    }
    else
    {
      r = 0;
    }

    if (g > 0)
    {
      g = g - 1;
    }
    else
    {
      g = 0;
    }

    if (b > 0)
    {
      b = b - 1;
    }
    else
    {
      b = 0;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r, g, b));
  }
  strip.show();
  delay(20);
}

//This drives the WS2812 in a crazy pattern, fun!
void colorcrazy() {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25);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0, 255, 0), 25);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0, 0, 255), 25); // Blue
  theaterChaseRainbow(5);
}

//This lights up the tree in green, then add the white "candles"
void tree() {

  colorWipe(strip.Color(0, 50, 0), 50); // Green

  //light "candles"
  //Show the S:
  for (int i = 0; i < 16; i++)
  {
    strip.setPixelColor(pgm_read_word(&candles) - 1, strip.Color(255, 255, 255));
    strip.show();
    delay(20);
  }
}

// Fill the dots one after the other with a color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c);
    strip.show();
    delay(20);
  }
}

void rainbow(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j++) {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j) & 255));
    }
    strip.show();
    delay(20);
  }
}

// Slightly different, this makes the rainbow equally distributed throughout
void rainbowCycle(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 5; j++) { // 5 cycles of all colors on wheel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256 / strip.numPixels()) + j) & 255));
    }
    strip.show();
    delay(20);
  }
}

//Theatre-style crawling lights.
void theaterChas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for (int j = 0; j < 10; j++) { //do 10 cycles of chasing
    for (int q = 0; q < 3; q++)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c);  //turn every third pixel on
      }
      strip.show();

      delay(20);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0);      //turn every third pixel off
      }
    }
  }
}

//Theatre-style crawling lights with rainbow effect
void theaterChaseRainbow(uint8_t wait) {
  for (int j = 0; j < 256; j++) {   // cycle all 256 colors in the wheel
    for (int q = 0; q < 3; q++)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Wheel( (i + j) % 255)); //turn every third pixel on
      }
      strip.show();

      delay(20);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0);      //turn every third pixel off
      }
    }
  }
}

// Input a value 0 to 255 to get a color value.
// The colours are a transition r - g - b - back to r.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WheelPos = 255 - WheelPos;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else {
    WheelPos -= 170;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

网友:
实验开源图形编程(Mind+、编玩边学)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七:按键控制进入九种变幻彩灯程序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之七:按键控制进入九种变幻彩灯程序
  • */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 #ifdef __AVR__
  •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 #endif
  • // Digital IO pin connected to the button. This will be driven with a
  • // pull-up resistor so the switch pulls the pin to ground momentarily.
  • // On a high -> low transition the button press logic will execute.
  • #define BUTTON_PIN 2
  • #define PIXEL_PIN 6 // Digital IO pin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 #define PIXEL_COUNT 256 // Number of NeoPixels
  • // Declare our NeoPixel strip object:
  • Adafruit_NeoPixel strip(PIXEL_COUNT, PIXEL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 Argument 1 = Number of pixels in NeoPixel strip
  • // Argument 2 = Arduino pin number (most are valid)
  • // Argument 3 = Pixel type flags, add together as needed:
  • // NEO_KHZ800 800 KHz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w/WS2812 LEDs)
  • // NEO_KHZ400 400 KHz (classic 'v1' (not v2) FLORA pixels, WS2811 drivers)
  • // NEO_GRB Pixels are wired for GRB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 // NEO_RGB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 bitstream (v1 FLORA pixels, not v2)
  • // NEO_RGBW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W bitstream (NeoPixel RGBW products)
  • boolean oldState = HIGH;
  • int mode = 0; // Currently-active animation mode, 0-9
  • void setup() {
  • pinMode(BUTTON_PIN, INPUT_PULLUP);
  • strip.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 strip.show(); // Initialize all pixels to 'off'
  • }
  • void loop() {
  • // Get current button state.
  • boolean newState = digitalRead(BUTTON_PIN);
  • // Check if state changed from high to low (button press).
  • if ((newState == LOW) && (oldState == HIGH)) {
  • // Short delay to debounce button.
  • delay(1);
  • // Check if button is still low after debounce.
  • newState = digitalRead(BUTTON_PIN);
  • if (newState == LOW) { // Yes, still low
  • if (++mode > 8) mode = 0; // Advance to next mode, wrap around after #8
  • switch (mode) { // Start the new animation...
  • case 0:
  •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0), 50); // Black/off
  • break;
  • case 1:
  •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50); // Red
  • break;
  • case 2:
  • colorWipe(strip.Color( 0, 255, 0), 50); // Green
  • break;
  • case 3:
  •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255), 50); // Blue
  • break;
  • case 4:
  •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127, 127), 50); // White
  • break;
  • case 5:
  •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0, 0), 50); // Red
  • break;
  • case 6:
  • theaterChase(strip.Color( 0, 0, 127), 50); // Blue
  • break;
  • case 7:
  • rainbow(10);
  • break;
  • case 8:
  • theaterChaseRainbow(50);
  • break;
  • }
  • }
  • }
  • // Set the last-read button state to the old state.
  • oldState = newState;
  • }
  • // Fill strip pixels one after another with a color. Strip is NOT cleared
  • // first; anything there will be covered pixel by pixel. Pass in color
  • // (as a single 'packed' 32-bit value, which you can get by calling
  • // strip.Color(red, green, blue) as shown in the loop() function above),
  • // and a delay time (in milliseconds) between pixels.
  •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 Set pixel's color (in RAM)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to match
  • delay(30); // Pause for a moment
  • }
  • }
  • // Theater-marquee-style chasing lights. Pass in a color (32-bit value,
  • // a la strip.Color(r,g,b) as mentioned above), and a delay time (in ms)
  • // between frames.
  • void theaterChas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 for (int a = 0; a < 10; a++) { // Repeat 10 times...
  • for (int b = 0; b < 3; b++) { // 'b' counts from 0 to 2...
  • strip.clear(); // Set all pixels in RAM to 0 (off)
  • // 'c' counts up from 'b' to end of strip in steps of 3...
  • for (int c = b; c < strip.numPixels(); c += 3) {
  • strip.setPixelColor(c, color); // Set pixel 'c' to value 'color'
  • }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 delay(30); // Pause for a moment
  • }
  • }
  • }
  • // Rainbow cycle along whole strip. Pass delay time (in ms) between frames.
  • void rainbow(int wait) {
  • // Hue of first pixel runs 3 complete loops through the color wheel.
  • // Color wheel has a range of 65536 but it's OK if we roll over, so
  • // just count from 0 to 3*65536. Adding 256 to firstPixelHue each time
  • // means we'll make 3*65536/256 = 768 passes through this outer loop:
  • for (long firstPixelHue = 0; firstPixelHue < 3 * 65536; firstPixelHue += 256) {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 // Offset pixel hue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revolution of the
  • // color wheel (range of 65536)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 // (strip.numPixels() steps):
  • in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 // strip.ColorHSV() can take 1 or 3 arguments: a hue (0 to 65535) or
  • // optionally add saturation and value (brightness) (each 0 to 255).
  • // Here we're using just the single-argument hue variant. The result
  • // is passed through strip.gamma32() to provide 'truer' colors
  • // before assigning to each pixel: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 }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 delay(30); // Pause for a moment
  • }
  • }
  • // Rainbow-enhanced theater marquee. Pass delay time (in ms) between frames.
  • void theaterChaseRainbow(int wait) {
  • int firstPixelHue = 0; // First pixel starts at red (hue 0)
  • for (int a = 0; a < 30; a++) { // Repeat 30 times...
  • for (int b = 0; b < 3; b++) { // 'b' counts from 0 to 2...
  • strip.clear(); // Set all pixels in RAM to 0 (off)
  • // 'c' counts up from 'b' to end of strip in increments of 3...
  • for (int c = b; c < strip.numPixels(); c += 3) {
  • // hue of pixel 'c' is offset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 // revolution of the color wheel (range 65536) along the length
  • // of the strip (strip.numPixels() steps):
  • int hue = firstPixelHue + c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 uint32_t color =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hue)); // hue -> RGB
  • strip.setPixelColor(c, color); // Set pixel 'c' to value 'color'
  • }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 delay(30); // Pause for a moment
  • firstPixelHue += 65536 / 90; // One cycle of color wheel over 90 frames
  • }
  • }
  •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八:多彩颜色调色板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之八:多彩颜色调色板
  • */
  • #include <FastLED.h>
  • #define LED_PIN 6
  • #define NUM_LEDS 256
  • #define BRIGHTNESS 23
  • #define LED_TYPE WS2811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CRGB leds[NUM_LEDS];
  • #define UPDATES_PER_SECOND 100 //定义每秒更新数
  • // This example shows several ways to set up and use 'palettes' of colors
  • // with FastLED.
  • //
  • // These compact palettes provide an easy way to re-colorize your
  • // animation on the fly, quickly, easily, and with low overhead.
  • //
  • // USING palettes is MUCH simpler in practice than in theory, so first just
  • // run this sketch, and watch the pretty lights as you then read through
  • // the code. Although this sketch has eight (or more) different color schemes,
  • // the entire sketch compiles down to about 6.5K on AVR.
  • //
  • // FastLED provides a few pre-configured color palettes, and makes it
  • // extremely easy to make up your own color schemes with palettes.
  • //
  • // Some notes on the more abstrac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 // FastLED compact palettes are at the bottom of this file.
  • CRGBPalette16 currentPalette;
  • TBlendType currentBlending;
  • extern CRGBPalette16 myRedWhiteBluePalette;
  • extern const TProgmemPalette16 myRedWhiteBluePalette_p PROGMEM;
  • void setup() {
  • delay( 3000 ); // power-up safety delay
  • FastLED.addLeds<LED_TYPE, LED_PIN,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setCorrection( TypicalLEDStrip );
  • FastLED.setBrightness( BRIGHTNESS );
  • currentPalette = RainbowColors_p;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void loop()
  • {
  • ChangePalettePeriodically();
  • static uint8_t startIndex = 0;
  • startIndex = startIndex + 1; /* motion speed */
  • FillLEDsFromPaletteColors( startIndex);
  • FastLED.show();
  • FastLED.delay(1000 / UPDATES_PER_SECOND);
  • }
  • void FillLEDsFromPaletteColors( uint8_t colorIndex)
  • {
  • uint8_t brightness = 255;
  • for (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leds[i] = ColorFromPalette( currentPalette, colorIndex, brightness, currentBlending);
  • colorIndex += 3;
  • }
  • }
  • //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palettes of colors demonstrated here.
  • //
  • // FastLED provides several 'preset' palettes: RainbowColors_p, RainbowStripeColors_p,
  • // OceanColors_p, CloudColors_p, LavaColors_p, ForestColors_p, and PartyColors_p.
  • //
  • // Additionally, you can manually define your own color palettes, or you can write
  • // code that creates color palettes on the fly. All are shown here.
  • void ChangePalettePeriodically()
  • {
  • uint8_t secondHand = (millis() / 1000) % 60;
  • static uint8_t lastSecond = 99;
  • if ( lastSecond != secondHand) {
  • lastSecond = secondHand;
  • if ( secondHand == 0) {
  • currentPalette = RainbowColors_p;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10) {
  • currentPalette = RainbowStripeColors_p;
  • currentBlending = NO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15) {
  • currentPalette = RainbowStripeColors_p;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20) {
  • SetupPurpleAndGreenPalette();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25) {
  • SetupTotallyRandomPalette();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30) {
  • SetupBlackAndWhiteStripedPalette();
  • currentBlending = NO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35) {
  • SetupBlackAndWhiteStripedPalette();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40) {
  • currentPalette = CloudColors_p;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45) {
  • currentPalette = PartyColors_p;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50) {
  • currentPalette = myRedWhiteBluePalette_p;
  • currentBlending = NOBLEND;
  • }
  • if ( secondHand == 55) {
  • currentPalette = myRedWhiteBluePalette_p;
  • currentBlending = LINEARBLEND;
  • }
  • }
  • }
  • // This function fills the palette with totally random colors.
  • void SetupTotallyRandomPalette()
  • {
  • for ( int i = 0; i < 16; ++i) {
  • currentPalette[i] = CHSV( random8(), 255, random8());
  • }
  • }
  • // This function sets up a palette of black and white stripes,
  • // using code. Since the palette is effectively an array of
  • // sixteen CRGB colors, the various fill_* functions can be used
  • // to set them up.
  • void SetupBlackAndWhiteStripedPalette()
  • {
  • // 'black out' all 16 palette entries...
  • fill_solid( currentPalette, 16, CRGB::Black);
  • // and set every fourth one to white.
  • currentPalette[0] = CRGB::White;
  • currentPalette[4] = CRGB::White;
  • currentPalette[8] = CRGB::White;
  • currentPalette[12] = CRGB::White;
  • }
  • // This function sets up a palette of purple and green stripes.
  • void SetupPurpleAndGreenPalette()
  • {
  • CRGB purple = CHSV( HUE_PURPLE, 255, 255);
  • CRGB green = CHSV( HUE_GREEN, 255, 255);
  • CRGB black = CRGB::Black;
  • currentPalette = CRGBPalette16(
  • green, green, black, black,
  • purple, purple, black, black,
  • green, green, black, black,
  • purple, purple, black, black );
  • }
  • //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set up a static color palette
  • // which is stored in PROGMEM (flash), which is almost always more
  • // plentiful than RAM. A static PROGMEM palette like this
  • // takes up 64 bytes of flash.
  • const TProgmemPalette16 myRedWhiteBluePalette_p PROGMEM =
  • {
  • CRGB::Red,
  • CRGB::Gray, // 'white' is too bright compared to red and blue
  • CRGB::Blue,
  • CRGB::Black,
  • CRGB::Red,
  • CRGB::Gray,
  • CRGB::Blue,
  • CRGB::Black,
  • CRGB::Red,
  • CRGB::Red,
  • CRGB::Gray,
  • CRGB::Gray,
  • CRGB::Blue,
  • CRGB::Blue,
  • CRGB::Black,
  • CRGB::Black
  • };
  • // Additional notes on FastLED compact palettes:
  • //
  • // Normally, in computer graphics, the palette (or "color lookup table")
  • // has 256 entries, each containing a specific 24-bit RGB color. You can then
  • // index into the color palette using a simple 8-bit (one byte) value.
  • // A 256-entry color palette takes up 768 bytes of RAM, which on Arduino
  • // is quite possibly "too many" bytes.
  • //
  • // FastLED does offer traditional 256-element palettes, for setups that
  • // can afford the 768-byte cost in RAM.
  • //
  • // However, FastLED also offers a compact alternative. FastLED offers
  • // palettes that store 16 distinct entries, but can be accessed AS IF
  • // they actually have 256 entries;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interpolating
  • // between the 16 explicit entries to create fifteen intermediate palette
  • // entries between each pair.
  • //
  • // So for example, if you set the first two explicit entries of a compact
  • // palette to Green (0,255,0) and Blue (0,0,255), and then retrieved
  • // the first sixteen entries from the virtual palette (of 256), you'd get
  • // Green, followed by a smooth gradient from green-to-blue, and then Blue.

网友:
实验开源仿真编程(Linkboy V4.63)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九:快速淡入淡出循环变色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之九:快速淡入淡出循环变色
  • */
  • #include <FastLED.h>
  • // How many leds in your strip?
  • #define NUM_LEDS 256
  • // For led chips like Neopixels, which have a data line, ground, and power, you just
  • // need to define DATA_PIN. For led chipsets that are SPI based (four wires - data, clock,
  • // ground, and power), like the LPD8806, define both DATA_PIN and CLOCK_PIN
  • #define DATA_PIN 6
  • //#define CLOCK_PIN 13
  • // Define the array of leds
  • CRGB leds[NUM_LEDS];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57600);
  • Serial.println("resetting");
  • FastLED.addLeds<WS2812,DATA_PIN,RGB>(leds,NUM_LEDS);
  • FastLED.setBrightness(24);
  • }
  • void fadeall() { for(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nscale8(250); } }
  • void loop() {
  • static uint8_t hue = 0;
  • Serial.print("x");
  • // First slide the led in one direction
  • for(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 Set the i'th led to red
  • leds[i] = CHSV(hue++, 255, 255);
  • // Show the leds
  • FastLED.show();
  • // now that we've shown the leds, reset the i'th led to black
  • // leds[i] = CRGB::Black;
  • fadeall();
  • // Wait a little bit before we loop around and do it again
  • delay(10);
  • }
  • Serial.print("x");
  • // Now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 for(int i = (NUM_LEDS)-1; i >= 0; i--) {
  • // Set the i'th led to red
  • leds[i] = CHSV(hue++, 255, 255);
  • // Show the leds
  • FastLED.show();
  • // now that we've shown the leds, reset the i'th led to black
  • // leds[i] = CRGB::Black;
  • fadeall();
  • // Wait a little bit before we loop around and do it again
  • delay(10);
  • }
  •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之十:FastLED“100行代码”演示卷轴动画效果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之十:FastLED“100行代码”演示卷轴动画效果
  • */
  • #include <FastLED.h>
  • FASTLED_USING_NAMESPACE
  • // FastLED "100-lines-of-code" demo reel, showing just a few
  • // of the kinds of animation patterns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 // compose using FastLED.
  • //
  • // This example also shows one easy way to define multiple
  • // animations patterns and have them automatically rotate.
  • //
  • // -Mark Kriegsman, December 2014
  • #define DATA_PIN 6
  • //#define CLK_PIN 4
  • #define LED_TYPE WS2811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define NUM_LEDS 256
  • CRGB leds[NUM_LEDS];
  • #define BRIGHTNESS 26
  • #define FRAMES_PER_SECOND 120
  • void setup() {
  • delay(500); // 3 second delay for recovery
  • // tell FastLED about the LED strip configuration
  • FastLED.addLeds<LED_TYPE,DATA_PIN,COLOR_ORDER>(leds, NUM_LEDS).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 //FastLED.addLeds<LED_TYPE,DATA_PIN,CLK_PIN,COLOR_ORDER>(leds, NUM_LEDS).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 // set master brightness control
  • FastLED.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
  • // List of patterns to cycle through. Each is defined as a separate function below.
  • typedef void (*SimplePatternList[])();
  • SimplePatternList gPatterns = { rainbow, rainbowWithGlitter, confetti, sinelon, juggle, bpm };
  • uint8_t gCurrentPatternNumber = 0; // Index number of which pattern is current
  • uint8_t gHue = 0; // rotating "base color" used by many of the patterns
  • void loop()
  • {
  • // Call the current pattern function once, updating the 'leds' array
  • gPatterns[gCurrentPatternNumber]();
  • // send the 'leds' array out to the actual LED strip
  • FastLED.show();
  • // insert a delay to keep the framerate modest
  • FastLED.delay(500/FRAMES_PER_SECOND);
  • // do some periodic updates
  • EVERY_N_MILLISECONDS( 20 ) { gHue++; } // slowly cycle the "base color" through the rainbow
  • EVERY_N_SECONDS( 10 ) { nextPattern(); } // change patterns periodically
  • }
  • #define ARRAY_SIZE(A) (sizeof(A) / sizeof((A)[0]))
  • void nextPattern()
  • {
  • // add one to the current pattern number, and wrap around at the end
  • gCurrentPatternNumber = (gCurrentPatternNumber + 1) % ARRAY_SIZE( gPatterns);
  • }
  • void rainbow()
  • {
  • // FastLED's built-in rainbow generator
  • fill_rainbow( leds, NUM_LEDS, gHue, 7);
  • }
  • void rainbowWithGlitter()
  • {
  • // built-in FastLED rainbow, plus some random sparkly glitter
  • rainbow();
  • addGlitter(80);
  • }
  • void addGlitter( fract8 chanceOfGlitter)
  • {
  • if( random8() < chanceOfGlitter) {
  • leds[ random16(NUM_LEDS) ] += CRGB::White;
  • }
  • }
  • void confetti()
  • {
  • // random colored speckles that blink in and fade smoothly
  • fadeToBlackBy( leds, NUM_LEDS, 10);
  • int pos = random16(NUM_LEDS);
  • leds[pos] += CHSV( gHue + random8(256), 200, 255);
  • }
  • void sinelon()
  • {
  • // a colored dot sweeping back and forth, with fading trails
  • fadeToBlackBy( leds, NUM_LEDS, 20);
  • int pos = beatsin16( 13, 0, NUM_LEDS-1 );
  • leds[pos] += CHSV( gHue, 255, 192);
  • }
  • void bpm()
  • {
  • // colored stripes pulsing at a defined Beats-Per-Minute (BPM)
  • uint8_t BeatsPerMinute = 62;
  • CRGBPalette16 palette = PartyColors_p;
  • uint8_t beat = beatsin8( BeatsPerMinute, 64, 255);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9948
  • leds[i] = ColorFromPalette(palette, gHue+(i*2), beat-gHue+(i*10));
  • }
  • }
  • void juggle() {
  • // eight colored dots, weaving in and out of sync with each other
  • fadeToBlackBy( leds, NUM_LEDS, 20);
  • uint8_t dothue = 0;
  • for( int i = 0; i < 8; i++) {
  • leds[beatsin16( i+7, 0, NUM_LEDS-1 )] |= CHSV(dothue, 200, 255);
  • dothue += 32;
  • }
  •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一:骄傲2015动画,不断变化的彩虹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一:骄傲2015动画,不断变化的彩虹
  • */
  • #include "FastLED.h"
  • // Pride2015
  • // Animated, ever-changing rainbows.
  • // by Mark Kriegsman
  • #if FASTLED_VERSION < 3001000
  • #error "Requires FastLED 3.1 or later; check github for latest code."
  • #endif
  • #define DATA_PIN 6
  • //#define CLK_PIN 4
  • #define LED_TYPE WS2811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define NUM_LEDS 256
  • #define BRIGHTNESS 22
  • CRGB leds[NUM_LEDS];
  • void setup() {
  • delay(1000); // 3 second delay for recovery
  • // tell FastLED about the LED strip configuration
  • FastLED.addLeds<LED_TYPE,DATA_PIN,COLOR_ORDER>(leds, NUM_LEDS)
  • .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 .setDither(BRIGHTNESS < 255);
  • // set master brightness control
  • FastLED.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
  • void loop()
  • {
  • pride();
  • FastLED.show();
  • }
  • // This function draws rainbows with an ever-changing,
  • // widely-varying set of parameters.
  • void pride()
  • {
  • static uint16_t sPseudotime = 0;
  • static uint16_t sLastMillis = 0;
  • static uint16_t sHue16 = 0;
  • uint8_t sat8 = beatsin88( 87, 220, 250);
  • uint8_t brightdepth = beatsin88( 341, 96, 224);
  • uint16_t brightnessthetainc16 = beatsin88( 203, (25 * 256), (40 * 256));
  • uint8_t msmultiplier = beatsin88(147, 23, 60);
  • uint16_t hue16 = sHue16;//gHue * 256;
  • uint16_t hueinc16 = beatsin88(113, 1, 3000);
  • uint16_t ms = millis();
  • uint16_t deltams = ms - sLastMillis ;
  • sLastMillis = ms;
  • sPseudotime += deltams * msmultiplier;
  • sHue16 += deltams * beatsin88( 400, 5,9);
  • uint16_t brightnesstheta16 = sPseudotime;
  • for( uint16_t i = 0 ; i < NUM_LEDS; i++) {
  • hue16 += hueinc16;
  • uint8_t hue8 = hue16 / 256;
  • brightnesstheta16 += brightnessthetainc16;
  • uint16_t b16 = sin16( brightnesstheta16 ) + 32768;
  • uint16_t bri16 = (uint32_t)((uint32_t)b16 * (uint32_t)b16) / 65536;
  • uint8_t bri8 = (uint32_t)(((uint32_t)bri16) * brightdepth) / 65536;
  • bri8 += (255 - brightdepth);
  • CRGB newcolor = CHSV( hue8, sat8, bri8);
  • uint16_t pixelnumber = i;
  • pixelnumber = (NUM_LEDS-1) - pixelnumber;
  • nblend( leds[pixelnumber], newcolor, 64);
  • }
  •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二:TwinkleFOX-淡入淡出的闪烁“假日”灯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二:TwinkleFOX-淡入淡出的闪烁“假日”灯
  • */
  • #include "FastLED.h"
  • #define NUM_LEDS 256
  • #define LED_TYPE WS2811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define DATA_PIN 6
  • //#define CLK_PIN 4
  • #define VOLTS 12
  • #define MAX_MA 4000
  • // TwinkleFOX: Twinkling 'holiday' lights that fade in and out.
  • // Colors are chosen from a palette; a few palettes are provided.
  • //
  • // This December 2015 implementation improves on the December 2014 version
  • // in several ways:
  • // - smoother fading, compatible with any colors and any palettes
  • // - easier control of twinkle speed and twinkle density
  • // - supports an optional 'background color'
  • // - takes even less RAM: zero RAM overhead per pixel
  • // - illustrates a couple of interesting techniques (uh oh...)
  • //
  • // The idea behind this (new) implementation is that there's one
  • // basic, repeating pattern that each pixel follows like a waveform:
  • // The brightness rises from 0..255 and then falls back down to 0.
  • // The brightness at any given point in time can be determined as
  • // as a function of time, for example:
  • // brightness = sine( time ); // a sine wave of brightness over time
  • //
  • // So the way this implementation works is that every pixel follows
  • // the exact same wave function over tim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 // I chose a sawtooth triangle wave (triwave8) rather than a sine wave,
  • // but the idea is the same: brightness = triwave8( time ).
  • //
  • // Of course, if all the pixels used the exact same wave form, and
  • // if they all used the exact same 'clock' for their 'time base', all
  • // the pixels would brighten and dim at once -- which does not look
  • // like twinkling at all.
  • //
  • // So to achieve random-looking twinkling, each pixel is given a
  • // slightly different 'clock' signal. Some of the clocks run faster,
  • // some run slower, and each 'clock' also has a random offset from zero.
  • // The net result is that the 'clocks' for all the pixels are always out
  • // of sync from each other, producing a nice random distribution
  • // of twinkles.
  • //
  • // The 'clock speed adjustment' and 'time offset' for each pixel
  • // are generated randomly. One (normal) approach to implementing that
  • // would be to randomly generate the clock parameters for each pixel
  • // at startup, and store them in some arrays. However, that consumes
  • // a great deal of precious RAM, and it turns out to be totally
  • // unnessary! If the random number generate is 'seeded' with the
  • // same starting value every time, it will generate the same sequence
  • // of values every time. So the clock adjustment parameters for each
  • // pixel are 'stored' in a pseudo-random number generator! The PRNG
  • // is reset, and then the first numbers out of it are the clock
  • // adjustment parameters for the first pixel, the second numbers out
  • // of it are the parameters for the second pixel, and so on.
  • // In this way, we can 'store' a stable sequence of thousands of
  • // random clock adjustment parameters in literally two bytes of RAM.
  • //
  • // There's a little bit of fixed-point math involved in applying the
  • // clock speed adjustments, which are expressed in eighths. Each pixel's
  • // clock speed ranges from 8/8ths of the system clock (i.e. 1x) to
  • // 23/8ths of the system clock (i.e. nearly 3x).
  • //
  • // On a basic Arduino Uno or Leonardo, this code can twinkle 300+ pixels
  • // smoothly at over 50 updates per seond.
  • //
  • // -Mark Kriegsman, December 2015
  • CRGBArray<NUM_LEDS> leds;
  • // Overall twinkle speed.
  • // 0 (VERY slow) to 8 (VERY fast).
  • // 4, 5, and 6 are recommended, default is 4.
  • #define TWINKLE_SPEED 4
  • // Overall twinkle density.
  • // 0 (NONE lit) to 8 (ALL lit at once).
  • // Default is 5.
  • #define TWINKLE_DENSITY 5
  • // How often to change color palettes.
  • #define SECONDS_PER_PALETTE 30
  • // Also: toward the bottom of the file is an array
  • // called "ActivePaletteList" which controls which color
  • // palettes are used; you can add or remove color palettes
  • // from there freely.
  • // Background color for 'unlit' pixels
  • // Can be set to CRGB::Black if desired.
  • CRGB gBackgroundColor = CRGB::Black;
  • // Example of dim incandescent fairy light background color
  • // CRGB gBackgroundColor = CRGB(CRGB::FairyLight).nscale8_video(16);
  • // If AUTO_SELECT_BACKGROUND_COLOR is set to 1,
  • // then for any palette where the first two entries
  • // are the same, a dimmed version of that color will
  • // automatically be used as the background color.
  • #define AUTO_SELECT_BACKGROUND_COLOR 0
  • // If COOL_LIKE_INCANDESCENT is set to 1, colors will
  • // fade out slighted 'reddened', similar to how
  • // incandescent bulbs change color as they get dim down.
  • #define COOL_LIKE_INCANDESCENT 1
  • CRGBPalette16 gCurrentPalette;
  • CRGBPalette16 gTargetPalette;
  • void setup() {
  • delay( 1000 ); //safety startup delay
  • FastLED.setMaxPowerInVoltsAndMilliamps( VOLTS, MAX_MA);
  • FastLED.addLeds<LED_TYPE, DATA_PIN,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
  • .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 FastLED.setBrightness(23);
  • chooseNextColorPalette(gTargetPalette);
  • }
  • void loop()
  • {
  • EVERY_N_SECONDS( SECONDS_PER_PALETTE ) {
  • chooseNextColorPalette( gTargetPalette );
  • }
  • EVERY_N_MILLISECONDS( 10 ) {
  • nblendPaletteTowardPalette( gCurrentPalette, gTargetPalette, 12);
  • }
  • drawTwinkles( leds);
  • FastLED.show();
  • }
  • // This function loops over each pixel, calculates the
  • // adjusted 'clock' that this pixel should use, and calls
  • // "CalculateOneTwinkle" on each pixel. It then displays
  • // either the twinkle color of the background color,
  • // whichever is brighter.
  • void drawTwinkles( CRGBSet& L)
  • {
  • // "PRNG16" is the pseudorandom number generator
  • // It MUST be reset to the same starting value each time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so that the sequence of 'random'
  • // numbers that it generates is (paradoxically) stable.
  • uint16_t PRNG16 = 11337;
  • uint32_t clock32 = millis();
  • // Set up the background color, "bg".
  • // if AUTO_SELECT_BACKGROUND_COLOR == 1, and the first two colors of
  • // the current palette are identical, then a deeply faded version of
  • // that color is used for the background color
  • CRGB bg;
  • if ( (AUTO_SELECT_BACKGROUND_COLOR == 1) &&
  • (gCurrentPalette[0] == gCurrentPalette[1] )) {
  • bg = gCurrentPalette[0];
  • uint8_t bglight = bg.getAverageLight();
  • if ( bglight > 64) {
  • bg.nscale8_video( 16); // very bright, so scale to 1/16th
  • } else if ( bglight > 16) {
  • bg.nscale8_video( 64); // not that bright, so scale to 1/4th
  • } else {
  • bg.nscale8_video( 86); // dim, scale to 1/3rd.
  • }
  • } else {
  • bg = gBackgroundColor; // just use the explicitly defined background color
  • }
  • uint8_t backgroundBrightness = bg.getAverageLight();
  • for ( CRGB& pixel : L) {
  • PRNG16 = (uint16_t)(PRNG16 * 2053) + 1384; // next 'random' number
  • uint16_t myclockoffset16 = PRNG16; // use that number as clock offset
  • PRNG16 = (uint16_t)(PRNG16 * 2053) + 1384; // next 'random' number
  • // use that number as clock speed adjustment factor (in 8ths, from 8/8ths to 23/8ths)
  • uint8_t myspeedmultiplierQ5_3 = ((((PRNG16 & 0xFF) >> 4) + (PRNG16 & 0x0F)) & 0x0F) + 0x08;
  • uint32_t myclock30 = (uint32_t)((clock32 * myspeedmultiplierQ5_3) >> 3) + myclockoffset16;
  • uint8_t myunique8 = PRNG16 >> 8; // get 'salt' value for this pixel
  • // We now have the adjusted 'clock' for this pixel, now we call
  • // the function that computes what color the pixel should be based
  • // on the "brightness = f( time )" idea.
  • CRGB c = computeOneTwinkle( myclock30, myunique8);
  • uint8_t cbright = c.getAverageLight();
  • int16_t deltabright = cbright - backgroundBrightness;
  • if ( deltabright >= 32 || (!bg)) {
  • // If the new pixel is significantly brighter than the background color,
  • // use the new color.
  • pixel = c;
  • } else if ( deltabright > 0 ) {
  • // If the new pixel is just slightly brighter than the background color,
  • // mix a blend of the new color and the background color
  • pixel = blend( bg, c, deltabright * 8);
  • } else {
  • // if the new pixel is not at all brighter than the background color,
  • // just use the background color.
  • pixel = bg;
  • }
  • }
  • }
  • // This function takes a time in pseudo-milliseconds,
  • // figures out brightness = f( time ), and also hue = f( time )
  • // The 'low digits' of the millisecond time are used as
  • // input to the brightness wave function.
  • // The 'high digits' are used to select a color, so that the color
  • // does not chang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fade-in, fade-out
  • // of one cycle of the brightness wave function.
  • // The 'high digits' are also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pixel
  • // should light at all during this cycle, based on the TWINKLE_DENSITY.
  • CRGB computeOneTwinkle( uint32_t ms, uint8_t salt)
  • {
  • uint16_t ticks = ms >> (8 - TWINKLE_SPEED);
  • uint8_t fastcycle8 = ticks;
  • uint16_t slowcycle16 = (ticks >> 8) + salt;
  • slowcycle16 += sin8( slowcycle16);
  • slowcycle16 = (slowcycle16 * 2053) + 1384;
  • uint8_t slowcycle8 = (slowcycle16 & 0xFF) + (slowcycle16 >> 8);
  • uint8_t bright = 0;
  • if ( ((slowcycle8 & 0x0E) / 2) < TWINKLE_DENSITY) {
  • bright = attackDecayWave8( fastcycle8);
  • }
  • uint8_t hue = slowcycle8 - salt;
  • CRGB c;
  • if ( bright > 0) {
  • c = ColorFromPalette( gCurrentPalette, hue, bright, NOBLEND);
  • if ( COOL_LIKE_INCANDESCENT == 1 ) {
  • coolLikeIncandescent( c, fastcycle8);
  • }
  • } else {
  • c = CRGB::Black;
  • }
  • return c;
  • }
  • // This function is like 'triwave8', which produces a
  • // symmetrical up-and-down triangle sawtooth waveform, except that this
  • // function produces a triangle wave with a faster attack and a slower decay: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8_t attackDecayWave8( uint8_t i)
  • {
  • if ( i < 86) {
  • return i * 3;
  • } else {
  • i -= 86;
  • return 255 - (i + (i / 2));
  • }
  • }
  • // This function takes a pixel, and if its in the 'fading down'
  • // part of the cycle, it adjusts the color a little bit like the
  • // way that incandescent bulbs fade toward 'red' as they dim.
  • void coolLikeIncandescent( CRGB& c, uint8_t phase)
  • {
  • if ( phase < 128) return;
  • uint8_t cooling = (phase - 128) >> 4;
  • c.g = qsub8( c.g, cooling);
  • c.b = qsub8( c.b, cooling * 2);
  • }
  • // A mostly red palette with green accents and white trim.
  • // "CRGB::Gray" is used as white to keep the brightness more uniform.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RedGreenWhite_p FL_PROGMEM =
  • { CRGB::Red, CRGB::Red, CRGB::Red, CRGB::Red,
  • CRGB::Red, CRGB::Red, CRGB::Red, CRGB::Red,
  • CRGB::Red, CRGB::Red, CRGB::Gray, CRGB::Gray,
  • CRGB::Green, CRGB::Green, CRGB::Green, CRGB::Green
  • };
  • // A mostly (dark) green palette with red berries.
  • #define Holly_Green 0x00580c
  • #define Holly_Red 0xB00402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Holly_p FL_PROGMEM =
  • {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Holly_Green, Holly_Red
  • };
  • // A red and white striped palette
  • // "CRGB::Gray" is used as white to keep the brightness more uniform.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RedWhite_p FL_PROGMEM =
  • { CRGB::Red, CRGB::Red, CRGB::Red, CRGB::Red,
  • CRGB::Gray, CRGB::Gray, CRGB::Gray, CRGB::Gray,
  • CRGB::Red, CRGB::Red, CRGB::Red, CRGB::Red,
  • CRGB::Gray, CRGB::Gray, CRGB::Gray, CRGB::Gray
  • };
  • // A mostly blue palette with white accents.
  • // "CRGB::Gray" is used as white to keep the brightness more uniform.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BlueWhite_p FL_PROGMEM =
  • { CRGB::Blue, CRGB::Blue, CRGB::Blue, CRGB::Blue,
  • CRGB::Blue, CRGB::Blue, CRGB::Blue, CRGB::Blue,
  • CRGB::Blue, CRGB::Blue, CRGB::Blue, CRGB::Blue,
  • CRGB::Blue, CRGB::Gray, CRGB::Gray, CRGB::Gray
  • };
  • // A pure "fairy light" palette with some brightness variations
  • #define HALFFAIRY ((CRGB::FairyLight & 0xFEFEFE) / 2)
  • #define QUARTERFAIRY ((CRGB::FairyLight & 0xFCFCFC) / 4)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FairyLight_p FL_PROGMEM =
  • { CRGB::FairyLight, CRGB::FairyLight, CRGB::FairyLight, CRGB::FairyLight,
  • HALFFAIRY, HALFFAIRY, CRGB::FairyLight, CRGB::FairyLight,
  • QUARTERFAIRY, QUARTERFAIRY, CRGB::FairyLight, CRGB::FairyLight,
  • CRGB::FairyLight, CRGB::FairyLight, CRGB::FairyLight, CRGB::FairyLight
  • };
  • // A palette of soft snowflakes with the occasional bright one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Snow_p FL_PROGMEM =
  • { 0x304048, 0x304048, 0x304048, 0x304048,
  • 0x304048, 0x304048, 0x304048, 0x304048,
  • 0x304048, 0x304048, 0x304048, 0x304048,
  • 0x304048, 0x304048, 0x304048, 0xE0F0FF
  • };
  • // A palette reminiscent of large 'old-school' C9-size tree lights
  • // in the five classic colors: red, orange, green, blue, and white.
  • #define C9_Red 0xB80400
  • #define C9_Orange 0x902C02
  • #define C9_Green 0x046002
  • #define C9_Blue 0x070758
  • #define C9_White 0x606820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RetroC9_p FL_PROGMEM =
  • { C9_Red, C9_Orange, C9_Red, C9_Orange,
  • C9_Orange, C9_Red, C9_Orange, C9_Red,
  • C9_Green, C9_Green, C9_Green, C9_Green,
  • C9_Blue, C9_Blue, C9_Blue,
  • C9_White
  • };
  • // A cold, icy pale blue palette
  • #define Ice_Blue1 0x0C1040
  • #define Ice_Blue2 0x182080
  • #define Ice_Blue3 0x5080C0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Ice_p FL_PROGMEM =
  • {
  • Ice_Blue1, Ice_Blue1, Ice_Blue1, Ice_Blue1,
  • Ice_Blue1, Ice_Blue1, Ice_Blue1, Ice_Blue1,
  • Ice_Blue1, Ice_Blue1, Ice_Blue1, Ice_Blue1,
  • Ice_Blue2, Ice_Blue2, Ice_Blue2, Ice_Blue3
  • };
  • // Add or remove palette names from this list to control which color
  • // palettes are used, and in what order.
  • const TProgmemRGBPalette16* ActivePaletteList[] = {
  • &RetroC9_p,
  • &BlueWhite_p,
  • &RainbowColors_p,
  • &FairyLight_p,
  • &RedGreenWhite_p,
  • &PartyColors_p,
  • &RedWhite_p,
  • &Snow_p,
  • &Holly_p,
  • &Ice_p
  • };
  • // Advance to the next color palette in the list (above).
  • void chooseNextColorPalette( CRGBPalette16& pal)
  • {
  • const uint8_t numberOfPalettes = sizeof(ActivePaletteList) / sizeof(ActivePaletteList[0]);
  • static uint8_t whichPalette = -1;
  • whichPalette = addmod8( whichPalette, 1, numberOfPalettes);
  • pal = *(ActivePaletteList[whichPalette]);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一双苍霜的老手!

喜欢干活的劳动之手,呵呵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三:随机不同像素布局的xy矩阵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三:随机不同像素布局的xy矩阵
  • */
  • #include <FastLED.h>
  • // Params for width and height
  • const uint8_t kMatrixWidth = 8;
  • const uint8_t kMatrixHeight = 32;
  • #define NUM_LEDS (kMatrixWidth * kMatrixHeight)
  • // Param for different pixel layouts
  • #define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true
  • // led array
  • CRGB leds[kMatrixWidth * kMatrixHeight];
  • // x,y, & time values
  • uint32_t x,y,v_time,hue_time,hxy;
  • // Play with the values of the variables below and see what kinds of effects they
  • // have! More octaves will make things slower.
  • // how many octaves to use for the brightness and hue functions
  • uint8_t octaves=1;
  • uint8_t hue_octaves=3;
  • // the 'distance' between points on the x and y axis
  • int xscale=57771;
  • int yscale=57771;
  • // the 'distance' between x/y points for the hue noise
  • int hue_scale=1;
  • // how fast we move through time & hue noise
  • int time_speed=1111;
  • int hue_speed=31;
  • // adjust these values to move along the x or y axis between frames
  • int x_speed=331;
  • int y_speed=1111;
  • void loop() {
  • // fill the led array 2/16-bit noise values
  • fill_2dnoise16(leds, kMatrixWidth, kMatrixHeight,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 octaves,x,xscale,y,yscale,v_time,
  • hue_octaves,hxy,hue_scale,hxy,hue_scale,hue_time, false);
  • FastLED.show();
  • // adjust the intra-frame time values
  • x += x_speed;
  • y += y_speed;
  • v_time += time_speed;
  • hue_time += hue_speed;
  • // delay(50);
  • }
  • void setup() {
  • // initialize the x/y and time values
  • random16_set_seed(8934);
  • random16_add_entropy(analogRead(3));
  • Serial.begin(57600);
  • Serial.println("resetting!");
  • delay(3000);
  • FastLED.addLeds<WS2811,6,GRB>(leds,NUM_LEDS);
  • FastLED.setBrightness(36);
  • hxy = (uint32_t)((uint32_t)random16() << 16) + (uint32_t)random16();
  • x = (uint32_t)((uint32_t)random16() << 16) + (uint32_t)random16();
  • y = (uint32_t)((uint32_t)random16() << 16) + (uint32_t)random16();
  • v_time = (uint32_t)((uint32_t)random16() << 16) + (uint32_t)random16();
  • hue_time = (uint32_t)((uint32_t)random16() << 16) + (uint32_t)random16();
  •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四:将噪声数据转换为 LED 阵列中的动态颜色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四:将噪声数据转换为 LED 阵列中的动态颜色
  • */
  • #include <FastLED.h>
  • #define LED_PIN 6
  • #define BRIGHTNESS 26
  • #define LED_TYPE WS2811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 Params for width and height
  • const uint8_t kMatrixWidth = 8;
  • const uint8_t kMatrixHeight = 32;
  • // Param for different pixel layouts
  • const bool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 true;
  • // This example combines two features of FastLED to produce a remarkable range of
  • // effects from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of code. This example combines FastLED's
  • // color palette lookup functions with FastLED's Perlin noise generator, and
  • // the combination is extremely powerful.
  • //
  • // You might want to look at the "ColorPalette" and "Noise" examples separately
  • // if this example code seems daunting.
  • //
  • //
  • // The basic setup here is that for each frame, we generate a new array of
  • // 'noise' data, and then map it onto the LED matrix through a color palette.
  • //
  • // Periodically, the color palette is changed, and new noise-generation parameters
  • // are chosen at the same time. In this example, specific noise-generation
  • // values have been selected to match the given color palettes; some are faster,
  • // or slower, or larger, or smaller than others, but there's no reason these
  • // parameters can't be freely mixed-and-matched.
  • //
  • // In addition, this example includes some fast automatic 'data smoothing' at
  • // lower noise speeds to help produce smoother animations in those cases.
  • //
  • // The FastLED built-in color palettes (Forest, Clouds, Lava, Ocean, Party) are
  • // used, as well as some 'hand-defined' ones, and some proceedurally generated
  • // palettes.
  • #define NUM_LEDS (kMatrixWidth * kMatrixHeight)
  • #define MAX_DIMENSION ((kMatrixWidth>kMatrixHeight) ? kMatrixWidth : kMatrixHeight)
  • // The leds
  • CRGB leds[kMatrixWidth * kMatrixHeight];
  • // The 16 bit version of our coordinates
  • static uint16_t x;
  • static uint16_t y;
  • static uint16_t z;
  • // We're using the x/y dimensions to map to the x/y pixels on the matrix. We'll
  • // use the z-axis for "time". speed determines how fast time moves forward. Try
  • // 1 for a very slow moving effect, or 60 for something that ends up looking like
  • // water.
  • uint16_t speed = 20; // speed is set dynamically once we've started up
  • // Scale determines how far apart the pixels in our noise matrix are. Try
  • // changing these values around to see how it affects the motion of the display. The
  • // higher the value of scale, the more "zoomed out" the noise iwll be. A value
  • // of 1 will be so zoomed in, you'll mostly see solid colors.
  • uint16_t scale = 30; // scale is set dynamically once we've started up
  • // This is the array that we keep our computed noise values in
  • uint8_t noise[MAX_DIMENSION][MAX_DIMENSION];
  • CRGBPalette16 currentPalette( PartyColors_p );
  • uint8_t colorLoop = 1;
  • void setup() {
  • delay(3000);
  • FastLED.addLeds<LED_TYPE, LED_PIN,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
  • FastLED.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 Initialize our coordinates to some random values
  • x = random16();
  • y = random16();
  • z = random16();
  • }
  • // Fill the x/y array of 8-bit noise values using the inoise8 function.
  • void fillnoise8() {
  • // If we're runing at a low "speed", some 8-bit artifacts become visible
  • // from frame-to-frame. In order to reduce this, we can do some fast data-smoothing.
  • // The amount of data smoothing we're doing depends on "speed".
  • uint8_t dataSmoothing = 0;
  • if ( speed < 50) {
  • dataSmoothing = 200 - (speed * 4);
  • }
  • for (int i = 0; i < MAX_DIMENSION; i++) {
  • int ioffset = scale * i;
  • for (int j = 0; j < MAX_DIMENSION; j++) {
  • int joffset = scale * j;
  • uint8_t data = inoise8(x + ioffset, y + joffset, z);
  • // The range of the inoise8 function is roughly 16-238.
  • // These two operations expand those values out to roughly 0..255
  • // You can comment them out if you want the raw noise data.
  • data = qsub8(data, 16);
  • data = qadd8(data, scale8(data, 39));
  • if ( dataSmoothing ) {
  • uint8_t olddata = noise[i][j];
  • uint8_t newdata = scale8( olddata, dataSmoothing) + scale8( data, 256 - dataSmoothing);
  • data = newdata;
  • }
  • noise[i][j] = data;
  • }
  • }
  • z += speed;
  • // apply slow drift to X and Y, just for visual variation.
  • x += speed / 8;
  • y -= speed / 16;
  • }
  • void mapNoiseToLEDsUsingPalette()
  • {
  • static uint8_t ihue = 0;
  • for (int i = 0; i < kMatrixWidth; i++) {
  • for (int j = 0; j < kMatrixHeight; j++) {
  • // We use the value at the (i,j) coordinate in the noise
  • // array for our brightness, and the flipped value from (j,i)
  • // for our pixel's index into the color palette.
  • uint8_t index = noise[j][i];
  • uint8_t bri = noise[i][j];
  • // if this palette is a 'loop', add a slowly-changing base value
  • if ( colorLoop) {
  • index += ihue;
  • }
  • // brighten up, as the color palette itself often contains the
  • // light/dark dynamic range desired
  • if ( bri > 127 ) {
  • bri = 255;
  • } else {
  • bri = dim8_raw( bri * 2);
  • }
  • CRGB color = ColorFromPalette( currentPalette, index, bri);
  • leds[XY(i, j)] = color;
  • }
  • }
  • ihue += 1;
  • }
  • void loop() {
  • // Periodically choose a new palette, speed, and scale
  • ChangePaletteAndSettingsPeriodically();
  • // generate noise data
  • fillnoise8();
  • // convert the noise data to colors in the LED array
  • // using the current palette
  • mapNoiseToLEDsUsingPalette();
  • FastLED.show();
  • // delay(10);
  • }
  • //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palettes of colors demonstrated here.
  • //
  • // FastLED provides several 'preset' palettes: RainbowColors_p, RainbowStripeColors_p,
  • // OceanColors_p, CloudColors_p, LavaColors_p, ForestColors_p, and PartyColors_p.
  • //
  • // Additionally, you can manually define your own color palettes, or you can write
  • // code that creates color palettes on the fly.
  • // 1 = 5 sec per palette
  • // 2 = 10 sec per palette
  • // etc
  • #define HOLD_PALETTES_X_TIMES_AS_LONG 1
  • void ChangePaletteAndSettingsPeriodically()
  • {
  • uint8_t secondHand = ((millis() / 1000) / HOLD_PALETTES_X_TIMES_AS_LONG) % 60;
  • static uint8_t lastSecond = 99;
  • if ( lastSecond != secondHand) {
  • lastSecond = secondHand;
  • if ( secondHand == 0) {
  • currentPalette = RainbowColors_p;
  • speed = 20;
  • scale = 30;
  • colorLoop = 1;
  • }
  • if ( secondHand == 5) {
  • SetupPurpleAndGreenPalette();
  • speed = 10;
  • scale = 50;
  • colorLoop = 1;
  • }
  • if ( secondHand == 10) {
  • SetupBlackAndWhiteStripedPalette();
  • speed = 20;
  • scale = 30;
  • colorLoop = 1;
  • }
  • if ( secondHand == 15) {
  • currentPalette = ForestColors_p;
  • speed = 8;
  • scale = 120;
  • colorLoop = 0;
  • }
  • if ( secondHand == 20) {
  • currentPalette = CloudColors_p;
  • speed = 4;
  • scale = 30;
  • colorLoop = 0;
  • }
  • if ( secondHand == 25) {
  • currentPalette = LavaColors_p;
  • speed = 8;
  • scale = 50;
  • colorLoop = 0;
  • }
  • if ( secondHand == 30) {
  • currentPalette = OceanColors_p;
  • speed = 20;
  • scale = 90;
  • colorLoop = 0;
  • }
  • if ( secondHand == 35) {
  • currentPalette = PartyColors_p;
  • speed = 20;
  • scale = 30;
  • colorLoop = 1;
  • }
  • if ( secondHand == 40) {
  • SetupRandomPalette();
  • speed = 20;
  • scale = 20;
  • colorLoop = 1;
  • }
  • if ( secondHand == 45) {
  • SetupRandomPalette();
  • speed = 50;
  • scale = 50;
  • colorLoop = 1;
  • }
  • if ( secondHand == 50) {
  • SetupRandomPalette();
  • speed = 90;
  • scale = 90;
  • colorLoop = 1;
  • }
  • if ( secondHand == 55) {
  • currentPalette = RainbowStripeColors_p;
  • speed = 30;
  • scale = 20;
  • colorLoop = 1;
  • }
  • }
  • }
  • // This function generates a random palette that's a gradient
  • // between four different colors. The first is a dim hue, the second is
  • // a bright hue, the third is a bright pastel, and the last is
  • // another bright hue. This gives some visual bright/dark variation
  • // which is more interesting than just a gradient of different hues.
  • void SetupRandomPalette()
  • {
  • currentPalette = CRGBPalette16(
  • CHSV( random8(), 255, 32),
  • CHSV( random8(), 255, 255),
  • CHSV( random8(), 128, 255),
  • CHSV( random8(), 255, 255));
  • }
  • // This function sets up a palette of black and white stripes,
  • // using code. Since the palette is effectively an array of
  • // sixteen CRGB colors, the various fill_* functions can be used
  • // to set them up.
  • void SetupBlackAndWhiteStripedPalette()
  • {
  • // 'black out' all 16 palette entries...
  • fill_solid( currentPalette, 16, CRGB::Black);
  • // and set every fourth one to white.
  • currentPalette[0] = CRGB::White;
  • currentPalette[4] = CRGB::White;
  • currentPalette[8] = CRGB::White;
  • currentPalette[12] = CRGB::White;
  • }
  • // This function sets up a palette of purple and green stripes.
  • void SetupPurpleAndGreenPalette()
  • {
  • CRGB purple = CHSV( HUE_PURPLE, 255, 255);
  • CRGB green = CHSV( HUE_GREEN, 255, 255);
  • CRGB black = CRGB::Black;
  • currentPalette = CRGBPalette16(
  • green, green, black, black,
  • purple, purple, black, black,
  • green, green, black, black,
  • purple, purple, black, black );
  • }
  • //
  • // Mark's xy coordinate mapping code. See the XYMatrix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it.
  • //
  • uint16_t XY( uint8_t x, uint8_t y)
  • {
  • uint16_t i;
  • if (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 false) {
  • i = (y * kMatrixWidth) + x;
  • }
  • if (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 true) {
  • if ( y & 0x01) {
  • // Odd rows run backwards
  • uint8_t reverseX = (kMatrixWidth - 1) - x;
  • i = (y * kMatrixWidth) + reverseX;
  • } else {
  • // Even rows run forwards
  • i = (y * kMatrixWidth) + x;
  • }
  • }
  • return i;
  •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五:随机追逐的彗星效果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五:随机追逐的彗星效果
  • */
  • #include <WS2812FX.h>
  • #define LED_COUNT 256
  • #define LED_PIN 6
  • WS2812FX ws2812fx = WS2812FX(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ws2812fx.init();
  • ws2812fx.setBrightness(25);
  • // segment 0 is the builtin comet effect
  • ws2812fx.setSegment(0, 0, LED_COUNT / 2 - 1, FX_MODE_COMET, RED, 1000, false);
  • // segment 1 is our custom effect
  • ws2812fx.setCustomMode(myCustomEffect);
  • ws2812fx.setSegment(1, LED_COUNT / 2, LED_COUNT - 1, FX_MODE_CUSTOM, RED, 50, false);
  • ws2812fx.start();
  • }
  • void loop() {
  • ws2812fx.service();
  • }
  • uint16_t myCustomEffect(void) { // random chase
  • WS2812FX::Segment* seg = ws2812fx.getSegment(); // get the current segment
  • for (uint16_t i = seg->stop; i > seg->start; i--) {
  • ws2812fx.setPixelColor(i, ws2812fx.getPixelColor(i - 1));
  • }
  • uint32_t color = ws2812fx.getPixelColor(seg->start + 1);
  • int r = random(6) != 0 ? (color >> 16 & 0xFF) : random(256);
  • int g = random(6) != 0 ? (color >> 8 & 0xFF) : random(256);
  • int b = random(6) != 0 ? (color & 0xFF) : random(256);
  • ws2812fx.setPixelColor(seg->start, r, g, b);
  • return seg->speed; // return the delay until the next animation step (in msec)
  •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六:WS2812FX库最简单的程序形式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六:WS2812FX库最简单的程序形式
  • */
  • #include <WS2812FX.h> //导入库
  • #define LED_COUNT 256 //WS2812B LED数量
  • #define LED_PIN 6 //WS2812B LED接脚
  • WS2812FX ws2812fx = WS2812FX(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void setup() {
  • ws2812fx.init(); //初始化
  • ws2812fx.setBrightness(255); //设置亮度(0-255),可以控制总电流(重要!)
  • ws2812fx.setSpeed(200); // 设置速度
  • ws2812fx.setMode(FX_MODE_FIREWORKS_RANDOM);// 设置模式(内置63种模式)
  • ws2812fx.start(); //启动
  • }
  • void loop() {
  • ws2812fx.service(); //循环运行
  • }

网友:
通过将 LED 串分成段(最多 10 个)并独立编程每个段,可以创建更复杂的效果。使用setSegment()函数对每个段的模式、颜色、速度和方向(正常或反向)进行编程:
    1. setSegment(segment index, start LED, stop LED, mode, color, speed, reverse);

请注意,某些效果使用不止一种颜色(最多三种),并通过指定颜色数组进行编程:

    1. setSegment(segment index, start LED, stop LED, mode, colors[], speed, reverse);

//将 LED 串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
uint32_t colours[] = {RED, GREEN};
ws2812fx.setSegment( 0 , 0 , (LED_COUNT/ 2 )- 1 , FX_MODE_BLINK, colors, 1000 , false );
ws2812fx.setSegment( 1 , LED_COUNT/ 2 , LED_COUNT- 1 , FX_MODE_BLINK, COLORS(ORANGE, PURPLE), 1000 , false );

网友:
内置效果清单
静态- 不闪烁。只是普通的旧静态灯。
闪烁- 正常闪烁。50% 开/关时间。
呼吸- 众所周知的 i-Devices 的“待机呼吸”。固定速度。
颜色擦除- 依次点亮所有 LED。然后按顺序关闭它们。重复。
颜色擦除反转 - 与 Color Wipe 相同,但交换开/关颜色。
颜色擦除反向 - 依次点亮所有 LED。然后以相反的顺序关闭它们。重复。
颜色擦除反向反向 - 与 上条相同,除了交换开/关颜色。
随机颜色擦除- 将所有 LED 依次变为随机颜色。然后用另一种颜色重新开始。
随机颜色- 以一种随机颜色点亮所有 LED。然后将它们切换到下一个随机颜色。
单动态- 以随机颜色点亮每个 LED。将一个随机的 LED 一个接一个地更改为随机颜色。
多动态- 以随机颜色点亮每个 LED。同时将所有 LED 更改为新的随机颜色。
彩虹- 通过彩虹一次循环所有 LED。
彩虹循环- 在整个 LED 串上循环彩虹。
扫描- 来回运行单个像素。
双扫描- 以相反的方向来回运行两个像素。
淡入淡出- 使 LED 灯再次亮起和(几乎)熄灭。
剧院追逐 - 剧院式爬行灯。受 Adafruit 示例的启发。
剧院追逐彩虹- 具有彩虹效果的剧院式爬行灯。受 Adafruit 示例的启发。
行车灯- 带平滑正弦过渡的行车灯效果。
闪烁- 使多个 LED 闪烁、重置、重复。
闪烁随机 - 以随机颜色闪烁几个 LED,重置,重复。
闪烁淡入淡出 - 闪烁几个 LED,然后逐渐消失。
19 / 5000
翻译结果
闪烁淡入淡出随机  - 以随机颜色闪烁几个 LED,然后逐渐消失。
闪烁- 一次闪烁一个 LED。
Flash Sparkle - 以所选颜色点亮所有 LED。随机闪烁单个白色像素。
Hyper Sparkle - 像闪光一样。更多的闪光。
频闪- 经典频闪效果。
频闪彩虹- 经典频闪效果。骑自行车穿过彩虹。
Multi Strobe - 具有不同频闪次数和暂停的频闪效果,由速度设置控制。
闪烁彩虹- 经典闪烁效果。骑自行车穿过彩虹。
Chase White - 在白色上运行的颜色。
Chase Color - 白色在颜色上运行。
Chase Random - 白色运行,然后是随机颜色。
Chase Rainbow - 白色在彩虹上奔跑。
Chase Flash - 白色闪烁彩色。
Chase Flash Random - 白色闪烁,然后是随机颜色。
Chase Rainbow White - 运行在白色的彩虹。
Chase Blackout - 黑色在彩色上运行。
Chase Blackout Rainbow - 黑色在彩虹上奔跑。
随机颜色扫描- 从条带的开始和结束交替引入随机颜色。
运行颜色- 交替运行的颜色/白色像素。
Running Red Blue - 交替运行红色/蓝色像素。
随机运行- 随机彩色像素运行。
Larson 扫描仪- KITT
Comet - 从一端发射彗星。
烟花- 烟花火花。
Fireworks Random - 随机彩色烟花火花。
圣诞快乐- 交替运行绿色/红色像素。
火焰闪烁- 火焰闪烁效果。就像在狂风中。
Fire Flicker (soft) - 火焰闪烁效果。跑得更慢/更软。
Fire Flicker (intense) - 火焰闪烁效果。颜色范围更广。
Circus Combustus - 交替运行的白色/红色/黑色像素。
万圣节- 交替运行橙色/紫色像素。
双色追逐- 两个 LED 在背景色上运行。
三色追逐- 交替运行三个彩色像素。
TwinkleFOX - 灯光随机淡入淡出。
通过 63.自定义- 最多八个用户创建的自定义效果。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七:使用Adafruit_NeoPixel库的串口控制20种效果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七:使用Adafruit_NeoPixel库的串口控制20种效果
  • */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 #define PIN 6 //LED'in Din pinini yazın
  • #define NUM_LEDS 256 //Kaç tane LED'iniz varsa buraya yazın
  • #define BRIGHTNESS 20
  •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NUM_LED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int mod;
  • int lastmod;
  • String veri;
  • int randommod;
  • int parlaklik = 0;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9600);
  • veri.reserve(5);
  • strip.begin();
  • strip.show();
  • strip.setBrightness(BRIGHTNESS); //亮度范围0-255
  • Serial.println("WS2812准备就绪");
  • Serial.println("串口输入1-21");
  • }
  • void loop() {
  • switch (mod) {
  • case 1:
  • Serial.println("RGBLoop");
  • RGBLoop();
  • break;
  • case 2:
  • Serial.println("Strobe");
  • Strobe(0xff, 0xff, 0xff, 10, 50, 1000);
  • break;
  • case 3:
  • Serial.println("HalloweenEyes");
  • HalloweenEyes(0xff, 0x00, 0x00, 1, 4, true, random(5, 50), random(10, 50), random(50, 300));
  • break;
  • case 4:
  • Serial.println("NewKITT RightToLeft");
  • NewKITT(0xff, 0, 0, 8, 10, 50);
  • break;
  • case 5:
  • Serial.println("Twinkle");
  • Twinkle(0xff, 0, 0, 10, 100, false);
  • break;
  • case 6:
  • Serial.println("TwinkleRandom");
  • Twinkle(0xff, 0, 0, 10, 100, false);
  • break;
  • case 7:
  • Serial.println("Sparkle");
  • Sparkle(0xff, 0xff, 0xff, 0);
  • break;
  • case 8:
  • Serial.println("SnowSparkle");
  • SnowSparkle(0x10, 0x10, 0x10, 20, random(100, 1000));
  • break;
  • case 9:
  • Serial.println("RunningLights");
  • RunningLights(0xff, 0xff, 0x00, 50);
  • break;
  • case 10:
  • Serial.println("colorWipe");
  • colorWipe(0x00, 0xff, 0x00, 50);
  • colorWipe(0xff, 0x00, 0x00, 50);
  • break;
  • case 11:
  • Serial.println("rainbowCycle");
  • rainbowCycle(20);
  • break;
  • case 12:
  • Serial.println("theaterChase");
  • theaterChase(0xff, 0, 0, 50);
  • break;
  • case 13:
  • Serial.println("theaterChaseRainbow");
  • theaterChaseRainbow(50);
  • break;
  • case 14:
  • Serial.println("Fire");
  • Fire(55, 120, 15);
  • break;
  • case 15:
  • Serial.println("BouncingBalls");
  • meteorRain(0xff, 0xff, 0xff, 10, 64, true, 30);
  • break;
  • case 16:
  • Serial.println("meteorRain");
  • meteorRain(0xff, 0xff, 0xff, 10, 64, true, 30);
  • break;
  • case 17:
  • Serial.println("Red");
  • setAll(255, 0, 0);
  • break;
  • case 18:
  • Serial.println("Green");
  • setAll(0, 255, 0);
  • break;
  • case 19:
  • Serial.println("Blue");
  • setAll(0, 0, 255);
  • break;
  • case 20:
  • Serial.println("ON");
  • randommod = random(1, 19);
  • switch (randommod) {
  • case 1:
  • Serial.println("RGBLoop");
  • RGBLoop();
  • break;
  • case 2:
  • Serial.println("Strobe");
  • Strobe(0xff, 0xff, 0xff, 10, 50, 1000);
  • break;
  • case 3:
  • Serial.println("HalloweenEyes");
  • HalloweenEyes(0xff, 0x00, 0x00, 1, 4, true, random(5, 50), random(10, 50), random(50, 300));
  • break;
  • case 4:
  • Serial.println("NewKITT RightToLeft");
  • NewKITT(0xff, 0, 0, 8, 10, 50);
  • break;
  • case 5:
  • Serial.println("Twinkle");
  • Twinkle(0xff, 0, 0, 10, 100, false);
  • break;
  • case 6:
  • Serial.println("TwinkleRandom");
  • Twinkle(0xff, 0, 0, 10, 100, false);
  • break;
  • case 7:
  • Serial.println("Sparkle");
  • Sparkle(0xff, 0xff, 0xff, 0);
  • break;
  • case 8:
  • Serial.println("SnowSparkle");
  • SnowSparkle(0x10, 0x10, 0x10, 20, random(100, 1000));
  • break;
  • case 9:
  • Serial.println("RunningLights");
  • RunningLights(0xff, 0xff, 0x00, 50);
  • break;
  • case 10:
  • Serial.println("colorWipe");
  • colorWipe(0x00, 0xff, 0x00, 50);
  • colorWipe(0xff, 0x00, 0x00, 50);
  • break;
  • case 11:
  • Serial.println("rainbowCycle");
  • rainbowCycle(20);
  • break;
  • case 12:
  • Serial.println("theaterChase");
  • theaterChase(0xff, 0, 0, 50);
  • break;
  • case 13:
  • Serial.println("theaterChaseRainbow");
  • theaterChaseRainbow(50);
  • break;
  • case 14:
  • Serial.println("Fire");
  • Fire(55, 120, 15);
  • break;
  • case 15:
  • Serial.println("BouncingBalls");
  • meteorRain(0xff, 0xff, 0xff, 10, 64, true, 30);
  • break;
  • case 16:
  • Serial.println("meteorRain");
  • meteorRain(0xff, 0xff, 0xff, 10, 64, true, 30);
  • break;
  • case 17:
  • Serial.println("Red");
  • setAll(255, 0, 0);
  • break;
  • case 18:
  • Serial.println("Green");
  • setAll(0, 255, 0);
  • break;
  • case 19:
  • Serial.println("Blue");
  • setAll(0, 0, 255);
  • break;
  • }
  • break;
  • case 21:
  • Serial.println("OFF");
  • setAll(0, 0, 0);
  • break;
  • default:
  • //Serial.println("Red");
  • setAll(255, 0, 0);
  • break;
  • }
  • }
  • void meteorRain(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byte meteorSize, byte meteorTrailDecay, boolean meteorRandomDecay, int SpeedDelay) {
  • setAll(0, 0, 0);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 NUM_LEDS; i++) {
  • // fade brightness all LEDs one step
  • for (int j = 0; j < NUM_LEDS; j++) {
  • if ( (!meteorRandomDecay) || (random(10) > 5) ) {
  • fadeToBlack(j, meteorTrailDecay );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draw meteor
  • for (int j = 0; j < meteorSize; j++) {
  • if ( ( i - j < NUM_LEDS) && (i - j >= 0) ) {
  • setPixel(i - j, red, green, blue);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 void fadeToBlack(int ledNo, byte fadeValue) {
  • #ifdef ADAFRUIT_NEOPIXEL_H
  • // NeoPixel
  • uint32_t oldColor;
  • uint8_t r, g, b;
  • int value;
  • oldColor = strip.getPixelColor(ledNo);
  • r = (oldColor & 0x00ff0000UL) >> 16;
  • g = (oldColor & 0x0000ff00UL) >> 8;
  • b = (oldColor & 0x000000ffUL);
  • r = (r <= 10) ? 0 : (int) r - (r * fadeValue / 256);
  • g = (g <= 10) ? 0 : (int) g - (g * fadeValue / 256);
  • b = (b <= 10) ? 0 : (int) b - (b * fadeValue / 256);
  • strip.setPixelColor(ledNo, r, g, b);
  • #endif
  • #ifndef ADAFRUIT_NEOPIXEL_H
  • // FastLED
  • leds[ledNo].fadeToBlackBy( fadeValue );
  • #endif
  • }
  • void BouncingBalls(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BallCount) {
  • float Gravity = -9.81;
  • int StartHeight = 1;
  • float Height[BallCount];
  • float ImpactVelocityStart = sqrt( -2 * Gravity * StartHeight );
  • float ImpactVelocity[BallCount];
  • float TimeSinceLastBounce[BallCount];
  • int Position[BallCount];
  • long ClockTimeSinceLastBounce[BallCount];
  • float Dampening[BallCount];
  • for (int i = 0 ; i < BallCount ; i++) {
  • ClockTimeSinceLastBounce[i] = millis();
  • Height[i] = StartHeight;
  • Position[i] = 0;
  • ImpactVelocity[i] = ImpactVelocityStart;
  • TimeSinceLastBounce[i] = 0;
  • Dampening[i] = 0.90 - float(i) / pow(BallCount, 2);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while (true) {
  • for (int i = 0 ; i < BallCount ; i++) {
  • TimeSinceLastBounce[i] = millis() - ClockTimeSinceLastBounce[i];
  • Height[i] = 0.5 * Gravity * pow( TimeSinceLastBounce[i] / 1000 , 2.0 ) + ImpactVelocity[i] * TimeSinceLastBounce[i] / 1000;
  • if ( Height[i] < 0 ) {
  • Height[i] = 0;
  • ImpactVelocity[i] = Dampening[i] * ImpactVelocity[i];
  • ClockTimeSinceLastBounce[i] = millis();
  • if ( ImpactVelocity[i] < 0.01 ) {
  • ImpactVelocity[i] = ImpactVelocityStart;
  • }
  • }
  • Position[i] = round( Height[i] * (NUM_LEDS - 1) / StartHeight);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for (int i = 0 ; i < BallCount ; i++) {
  • setPixel(Position[i],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setAll(0, 0, 0);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 void Fire(int Cooling, int Sparking, int SpeedDelay) {
  • static byte heat[NUM_LEDS];
  • int cooldown;
  • for (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cooldown = random(0, ((Cooling * 10) / NUM_LEDS) + 2);
  • if (cooldown > heat[i]) {
  • heat[i] = 0;
  • } else {
  • heat[i] = heat[i] - cooldown;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for ( int k = NUM_LEDS - 1; k >= 2; k--) {
  • heat[k] = (heat[k - 1] + heat[k - 2] + heat[k - 2]) / 3;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if ( random(255) < Sparking ) {
  • int y = random(7);
  • heat[y] = heat[y] + random(160, 255);
  • }
  • for ( int j = 0; j < NUM_LEDS; j++) {
  • setPixelHeatColor(j, heat[j]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
  • void setPixelHeatColor (int Pixel, byte temperature) {
  • byte t192 = round((temperature / 255.0) * 191);
  • byte heatramp = t192 & 0x3F; // 0..63
  • heatramp <<= 2; // scale up to 0..252
  • if ( t192 > 0x80) { // hottest
  • setPixel(Pixel, 255, 255, heatramp);
  • } else if ( t192 > 0x40 ) { // middle
  • setPixel(Pixel, 255, heatramp, 0);
  • } else { // coolest
  • setPixel(Pixel, heatramp, 0, 0);
  • }
  • }
  • void theaterChaseRainbow(int SpeedDelay) {
  • byte *c;
  • for (int j = 0; j < 256; j++) {
  • for (int q = 0; q < 3; q++) {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i + 3) {
  • c = Wheel( (i + j) % 255);
  • setPixel(i + q, *c, *(c + 1), *(c + 2));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i + 3) {
  • setPixel(i + q, 0, 0, 0);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 void theaterChase(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SpeedDelay) {
  • for (int j = 0; j < 10; j++) {
  • for (int q = 0; q < 3; q++) {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i + 3) {
  • setPixel(i + q,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i + 3) {
  • setPixel(i + q, 0, 0, 0);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 void rainbowCycle(int SpeedDelay) {
  • byte *c;
  • uint16_t i, j;
  • for (j = 0; j < 256 * 5; j++) {
  • for (i = 0; i < NUM_LEDS; i++) {
  • c = Wheel(((i * 256 / NUM_LEDS) + j) & 255);
  • setPixel(i, *c, *(c + 1), *(c + 2));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 byte * Wheel(byte WheelPos) {
  • static byte c[3];
  • if (WheelPos < 85) {
  • c[0] = WheelPos * 3;
  • c[1] = 255 - WheelPos * 3;
  • c[2] = 0;
  •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 WheelPos -= 85;
  • c[0] = 255 - WheelPos * 3;
  • c[1] = 0;
  • c[2] = WheelPos * 3;
  • } else {
  • WheelPos -= 170;
  • c[0] = 0;
  • c[1] = WheelPos * 3;
  • c[2] = 255 - WheelPos * 3;
  • }
  • return c;
  • }
  • void colorWipe(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SpeedDelay) {
  • for (uint16_t i = 0; i < NUM_LEDS; i++) {
  • setPixel(i, red, green, blue);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 void RunningLights(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WaveDelay) {
  • int Position = 0;
  • for (int j = 0; j < NUM_LEDS * 2; j++)
  • {
  • Position++; // = 0; //Position + Rate;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 sine wave, 3 offset waves make a rainbow!
  • //float level = sin(i+Position) * 127 + 128;
  • //setPixel(i,level,0,0);
  • //float level = sin(i+Position) * 127 + 128;
  • setPixel(i, ((sin(i + Position) * 127 + 128) / 255)*red,
  • ((sin(i + Position) * 127 + 128) / 255)*green,
  • ((sin(i + Position) * 127 + 128) / 255)*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delay(Wave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 void SnowSparkle(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SparkleDelay, int SpeedDelay) {
  • setAll(red, green, blue);
  • int Pixel = random(NUM_LEDS);
  • setPixel(Pixel, 0xff, 0xff, 0xff);
  • showStrip();
  • delay(SparkleDelay);
  • setPixel(Pixel, red, green, blue);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
  • void Sparkle(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SpeedDelay) {
  • int Pixel = random(NUM_LEDS);
  • setPixel(Pixel, red, green, blue);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setPixel(Pixel, 0, 0, 0);
  • }
  • void TwinkleRandom(int Count, int SpeedDelay, boolean OnlyOne) {
  • setAll(0, 0, 0);
  • for (int i = 0; i < Count; i++) {
  • setPixel(random(NUM_LEDS), random(0, 255), random(0, 255), random(0, 255));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OnlyOne) {
  • setAll(0, 0, 0);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delay(SpeedDelay);
  • }
  • void Twinkle(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Count, int SpeedDelay, boolean OnlyOne) {
  • setAll(0, 0, 0);
  • for (int i = 0; i < Count; i++) {
  • setPixel(random(NUM_LEDS), red, green, blue);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OnlyOne) {
  • setAll(0, 0, 0);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delay(SpeedDelay);
  • }
  • void NewKITT(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EyeSize, int SpeedDelay, int ReturnDelay) {
  • RightToLeft(red, green, blue, EyeSize, SpeedDelay, ReturnDelay);
  • LeftToRight(red, green, blue, EyeSize, SpeedDelay, ReturnDelay);
  • /*OutsideToCenter(red, green, blue, EyeSize, SpeedDelay, ReturnDelay);
  • CenterToOutside(red, green, blue, EyeSize, SpeedDelay, ReturnDelay);
  • LeftToRight(red, green, blue, EyeSize, SpeedDelay, ReturnDelay);
  • RightToLeft(red, green, blue, EyeSize, SpeedDelay, ReturnDelay);
  • OutsideToCenter(red, green, blue, EyeSize, SpeedDelay, ReturnDelay);
  • CenterToOutside(red, green, blue, EyeSize, SpeedDelay, ReturnDelay);*/
  • }
  • void CenterToOutside(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EyeSize, int SpeedDelay, int ReturnDelay) {
  • for (int i = ((NUM_LEDS - EyeSize) / 2); i >= 0; i--) {
  • setAll(0, 0, 0);
  • setPixel(i,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for (int j = 1; j <= EyeSize; j++) {
  • setPixel(i + j,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etPixel(i + EyeSize + 1,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setPixel(NUM_LEDS - i,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for (int j = 1; j <= EyeSize; j++) {
  • setPixel(NUM_LEDS - i - j,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etPixel(NUM_LEDS - i - EyeSize - 1,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delay(ReturnDelay);
  • }
  • void OutsideToCenter(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EyeSize, int SpeedDelay, int ReturnDelay) {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 EyeSize) / 2); i++) {
  • setAll(0, 0, 0);
  • setPixel(i,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for (int j = 1; j <= EyeSize; j++) {
  • setPixel(i + j,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etPixel(i + EyeSize + 1,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setPixel(NUM_LEDS - i,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for (int j = 1; j <= EyeSize; j++) {
  • setPixel(NUM_LEDS - i - j,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etPixel(NUM_LEDS - i - EyeSize - 1,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delay(ReturnDelay);
  • }
  • void LeftToRight(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EyeSize, int SpeedDelay, int ReturnDelay) {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 EyeSize - 2; i++) {
  • setAll(0, 0, 0);
  • setPixel(i,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for (int j = 1; j <= EyeSize; j++) {
  • setPixel(i + j,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etPixel(i + EyeSize + 1,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delay(ReturnDelay);
  • }
  • void RightToLeft(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EyeSize, int SpeedDelay, int ReturnDelay) {
  • for (int i = NUM_LEDS - EyeSize - 2; i > 0; i--) {
  • setAll(0, 0, 0);
  • setPixel(i,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for (int j = 1; j <= EyeSize; j++) {
  • setPixel(i + j,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etPixel(i + EyeSize + 1, red / 10, green / 10, blue / 10);
  • showStrip();
  • delay(Speed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delay(ReturnDelay);
  • }
  • void HalloweenEyes(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EyeWidth, int EyeSpace, boolean Fade, int Steps, int FadeDelay, int EndPause) {
  • randomSeed(analogRead(0));
  • int i;
  • int StartPoint = random( 0, NUM_LEDS - (2 * EyeWidth) - EyeSpace );
  • int Start2ndEye = StartPoint + EyeWidth + EyeSpace;
  • for (i = 0; i < EyeWidth; i++) {
  • setPixel(StartPoint + i, red, green, blue);
  • setPixel(Start2ndEye + i, red, green, blue);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if (Fade == true) {
  • float r, g, b;
  • for (int j = Steps; j >= 0; j--) {
  • r = j * (red / Steps);
  • g = j * (green / Steps);
  • b = j * (blue / Steps);
  • for (i = 0; i < EyeWidth; i++) {
  • setPixel(StartPoint + i, r, g, b);
  • setPixel(Start2ndEye + i, r, g, b);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showStrip();
  • delay(Fade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
  • setAll(0, 0, 0); // Set all black
  • delay(EndPause);
  • }
  • void Strobe(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int StrobeCount, int FlashDelay, int EndPause) {
  • for (int j = 0; j < StrobeCount; j++) {
  • setAll(red, green, blue);
  • showStrip();
  • delay(FlashDelay);
  • setAll(0, 0, 0);
  • showStrip();
  • delay(FlashDelay);
  •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 }
  • delay(EndPause);
  • }
  • void RGBLoop() {
  • for (int j = 0; j < 3; j++ ) {
  • // Fade IN
  • for (int k = 0; k < 256; k++) {
  • switch (j) {
  • case 0: setAll(k, 0, 0);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break;
  • case 1: setAll(0, k, 0);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break;
  • case 2: setAll(0, 0, k);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break;
  • }
  • showStrip();
  • if (serialEvent() != false)break;
  • }
  • // Fade OUT
  • for (int k = 255; k >= 0; k--) {
  • switch (j) {
  • case 0: setAll(k, 0, 0);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break;
  • case 1: setAll(0, k, 0);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break;
  • case 2: setAll(0, 0, k); if (serialEvent() != false) break; break;
  • }
  • showStrip();
  • if (serialEvent() != false)break;
  • }
  • if (serialEvent() != false)break;
  • }
  • }
  • void showStrip() {
  • #ifdef ADAFRUIT_NEOPIXEL_H
  • // NeoPixel
  • strip.show();
  • #endif
  • #ifndef ADAFRUIT_NEOPIXEL_H
  • // FastLED
  • FastLED.show();
  • #endif
  • }
  • void setPixel(int Pixel, 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
  • #ifdef ADAFRUIT_NEOPIXEL_H
  • // NeoPixel
  • strip.setPixelColor(Pixel, strip.Color(red, green, blue));
  • #endif
  • #ifndef ADAFRUIT_NEOPIXEL_H
  • // FastLED
  • leds[Pixel].r = red;
  • leds[Pixel].g = green;
  • leds[Pixel].b = blue;
  • #endif
  • }
  • void setAll(byte red, byte green, byte blue) {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 setPixel(i, red, green, blue);
  • }
  • showStrip();
  • }
  • bool serialEvent() {
  • if (Serial.available()) {
  • veri = Serial.readString();
  • if (veri.charAt(0) == 'b') {
  • veri = veri.substring(1, 4);
  • parlaklik = veri.toInt();
  • parlaklik = map(parlaklik, 0, 100, 0, 255);
  • strip.setBrightness(parlaklik);
  • }
  • else {
  • mod = veri.toInt();
  • return true;
  • }
  • }
  • return false;
  • }

网友:
实验串口返回情况

网友:
串口输入20,随机显示不同效果

网友:
使用PC端控制软件,有二种控制WS2812B的方式
1、连接串口后,在底部窗口输入1-21,转换显示效果

2、点击16个效果按钮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八:应用Adafruit_NeoPixel库的入门极简程序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八:应用Adafruit_NeoPixel库的入门极简程序
  • */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 #define PIN 6 //接脚
  • #define NUMPIXELS 256 //数量
  •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define DELAYVAL 100 //延时
  • void setup() {
  • pixels.setBrightness(22);//亮度
  • pixels.begin();//启动
  • }
  • void loop() {
  • pixels.clear();
  • for (int i = 0; i < NUMPIXELS; i++) {
  •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50, 250, 0));
  • pixels.show();
  • delay(2);
  • }
  • }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十九:FHT音乐反应256位动态频谱灯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十九:FHT音乐反应256位动态频谱灯
  • */
  • #include "FastLED.h"
  • #define OCTAVE 1 // // Group buckets into octaves (use the log output function LOG_OUT 1)
  • #define OCT_NORM 0 // Don't normalise octave intensities by number of bins
  • #define FHT_N 256 // set to 256 point fht
  • #include <FHT.h> // include the library
  • //int noise[] = {204,188,68,73,150,98,88,68}; // noise level determined by playing pink noise and seeing levels [trial and error]{204,188,68,73,150,98,88,68}
  • // int noise[] = {204,190,108,85,65,65,55,60}; // noise for mega adk
  • int noise[] = {204, 195, 100, 90, 85, 80, 75, 75}; // noise for NANO
  • //int noise[] = {204,198,100,85,85,80,80,80};
  • float noise_fact[] = {15, 7, 1.5, 1, 1.2, 1.4, 1.7, 3}; // noise level determined by playing pink noise and seeing levels [trial and error]{204,188,68,73,150,98,88,68}
  • float noise_fact_adj[] = {15, 7, 1.5, 1, 1.2, 1.4, 1.7, 3}; // noise level determined by playing pink noise and seeing levels [trial and error]{204,188,68,73,150,98,88,68}
  • #define LED_PIN 6
  • #define LED_TYPE WS2812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 Params for width and height
  • const uint8_t kMatrixWidth = 8;
  • const uint8_t kMatrixHeight = 32;//----------was 27
  • //#define NUM_LEDS (kMatrixWidth * kMatrixHeight)
  • #define NUM_LEDS 256
  • CRGB leds[NUM_LEDS];
  • int counter2 = 0;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9600);
  • delay(1000);
  • FastLED.addLeds<LED_TYPE, LED_PIN,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setCorrection( TypicalLEDStrip );
  • FastLED.setBrightness (133);
  • fill_solid(leds, NUM_LEDS, CRGB::Black);
  • FastLED.show();
  • // TIMSK0 = 0; // turn off timer0 for lower jitter
  • ADCSRA = 0xe5; // set the adc to free running mode
  • ADMUX = 0x40; // use adc0
  • DIDR0 = 0x01; // turn off the digital input for adc0
  • }
  • void loop() {
  • int prev_j[8];
  • int beat = 0;
  • int prev_oct_j;
  • int counter = 0;
  • int prev_beat = 0;
  • int led_index = 0;
  • int saturation = 0;
  • int saturation_prev = 0;
  • int brightness = 0;
  • int brightness_prev = 0;
  • while (1) { // reduces jitter
  • cli(); // UDRE interrupt slows this way down on arduino1.0
  • for (int i = 0 ; i < FHT_N ; i++) { // save 256 samples
  • while (!(ADCSRA & 0x10)); // wait for adc to be ready
  • ADCSRA = 0xf5; // restart adc
  • byte m = ADCL; // fetch adc data
  • byte j = ADCH;
  • int k = (j << 8) | m; // form into an int
  • k -= 0x0200; // form into a signed int
  • k <<= 6; // form into a 16b signed int
  • fht_input[i] = k; // put real data into bins
  • }
  • fht_window(); // window the data for better frequency response
  • fht_reorder(); // reorder the data before doing the fht
  • fht_run(); // process the data in the fht
  • fht_mag_octave(); // take the output of the fht fht_mag_log()
  • // every 50th loop, adjust the volume accourding to the value on A2 (Pot)
  • if (counter >= 50) {
  • ADMUX = 0x40 | (1 & 0x07); // set admux to look at Analogpin A1 - Master Volume
  • while (!(ADCSRA & 0x10)); // wait for adc to be ready
  • ADCSRA = 0xf5; // restart adc
  • delay(10);
  • while (!(ADCSRA & 0x10)); // wait for adc to be ready
  • ADCSRA = 0xf5; // restart adc
  • byte m = ADCL; // fetch adc data
  • byte j = ADCH;
  • int k = (j << 8) | m; // form into an int
  • float master_volume = (k + 0.1) / 1000 + .75; // so the valu will be between ~0.5 and 1.---------------------+.75 was .5
  • Serial.println (master_volume);
  • for (int i = 1; i < 8; i++) {
  • noise_fact_adj[i] = noise_fact[i] * master_volume;
  • }
  • ADMUX = 0x40 | (0 & 0x07); // set admux back to look at A0 analog pin (to read the microphone input
  • counter = 0;
  • }
  • sei();
  • counter++;
  • // End of Fourier Transform code - output is stored in fht_oct_out[i].
  • // i=0-7 frequency (octave) bins (don't use 0 or 1), fht_oct_out[1]= amplitude of frequency for bin 1
  • // for loop a) removes background noise average and takes absolute value b) low / high pass filter as still very noisy
  • // c) maps amplitude of octave to a colour between blue and red d) sets pixel colour to amplitude of each frequency (octave)
  • for (int i = 1; i < 8; i++) { // goes through each octave. skip the first 1, which is not useful
  • int j;
  • j = (fht_oct_out[i] - noise[i]); // take the pink noise average level out, take the asbolute value to avoid negative numbers
  • if (j < 10) {
  • j = 0;
  • }
  • j = j * noise_fact_adj[i];
  • if (j < 10) {
  • j = 0;
  • }
  • else {
  • j = j * noise_fact_adj[i];
  • if (j > 180) {
  • if (i >= 7) {
  • beat += 2;
  • }
  • else {
  • beat += 1;
  • }
  • }
  • j = j / 30;
  • j = j * 30; // (force it to more discrete values)
  • }
  • prev_j[i] = j;
  • // Serial.print(j);
  • // Serial.print(" ");
  • // this fills in 11 LED's with interpolated values between each of the 8 OCT values
  • if (i >= 2) {
  • led_index = 2 * i - 3;
  • prev_oct_j = (j + prev_j[i - 1]) / 2;
  • saturation = constrain(j + 50, 0, 255); //-----------50 was 30
  • saturation_prev = constrain(prev_oct_j + 50, 0, 255);
  • brightness = constrain(j, 0, 255);
  • brightness_prev = constrain(prev_oct_j, 0, 255);
  • if (brightness == 255) {
  • saturation = 50;
  • brightness = 200;
  • }
  • if (brightness_prev == 255) {
  • saturation_prev = 50;
  • brightness_prev = 200;
  • }
  • for (uint8_t y = 0; y < kMatrixHeight; y++) {
  • leds[XY(led_index - 1, y)] = CHSV(j + y * 30, saturation, brightness);
  • if (i > 2) {
  • prev_oct_j = (j + prev_j[i - 1]) / 2;
  • leds[ XY(led_index - 2, y)] = CHSV(prev_oct_j + y * 30, saturation_prev, brightness_prev);
  • }
  • }
  • }
  • }
  • if (beat >= 7) {
  • fill_solid(leds, NUM_LEDS, CRGB::Gray);
  • FastLED.setBrightness(200);
  • }
  • else {
  • if (prev_beat != beat) {
  • FastLED.setBrightness(40 + beat * beat * 5);
  • prev_beat = beat;
  • }
  • }
  • FastLED.show();
  • if (beat) {
  • counter2 += ((beat + 4) / 2 - 2);
  • if (counter2 < 0) {
  • counter2 = 1000;
  • }
  • if (beat > 3 && beat < 7) {
  • FastLED.delay (20);
  • }
  • beat = 0;
  • }
  • // Serial.println();
  • }
  • }
  • // Param for different pixel layouts
  • const bool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 false;
  • // Set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to false if your pixels are
  • // laid out all running the same way, like this:
  • // Set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to true if your pixels are
  • // laid out back-and-forth, like this:
  • uint16_t XY( uint8_t x, uint8_t y)
  • {
  • uint16_t i;
  • if (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 false) {
  • i = (y * kMatrixWidth) + x;
  • }
  • if ( kMatrixSerpentineLayout == true) {
  • if ( y & 0x01) {
  • // Odd rows run backwards
  • uint8_t reverseX = (kMatrixWidth - 1) - x;
  • i = (y * kMatrixWidth) + reverseX;
  • } else {
  • // Even rows run forwards
  • i = (y * kMatrixWidth) + x;
  • }
  • }
  • i = (i + counter2) % NUM_LEDS;
  • return i;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

优酷: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xMjYwODI2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G411j7Vr/?vd_source=98c6b1fc23b2787403d97f8d3cc0b7e5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二十:Arduino 和 FastLED多彩音乐灯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二十:Arduino 和 FastLED多彩音乐灯
  • */
  • #include <FastLED.h>
  • #define SAMPLEPERIODUS 200
  • #define MIC_PIN A0
  • #define LED_DT 6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define LED_TYPE WS2812
  • #define NUM_LEDS 256
  • uint8_t max_bright = 33;
  • struct CRGB leds[NUM_LEDS];
  • CRGBPalette16 currentPalette = RainbowColors_p;
  • CRGBPalette16 targetPalette;
  • void setup() {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LEDS.addLeds<LED_TYPE, LED_DT,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
  • FastLED.setBrightness(max_bright);
  • }
  • float bassFilter(float sample) {
  • static float xv[3] = {0, 0, 0}, yv[3] = {0, 0, 0};
  • xv[0] = xv[1]; xv[1] = xv[2];
  • xv[2] = sample / 9.1f;
  • yv[0] = yv[1]; yv[1] = yv[2];
  • yv[2] = (xv[2] - xv[0]) + (-0.7960060012f * yv[0]) + (1.7903124146f * yv[1]);
  • return yv[2];
  • }
  • float envelopeFilter(float sample) {
  • static float xv[2] = {0, 0}, yv[2] = {0, 0};
  • xv[0] = xv[1];
  • xv[1] = sample / 160.f;
  • yv[0] = yv[1];
  • yv[1] = (xv[0] + xv[1]) + (0.9875119299f * yv[0]);
  • return yv[1];
  • }
  • float beatFilter(float sample) {
  • static float xv[3] = {0, 0, 0}, yv[3] = {0, 0, 0};
  • xv[0] = xv[1]; xv[1] = xv[2];
  • xv[2] = sample / 7.015f;
  • yv[0] = yv[1]; yv[1] = yv[2];
  • yv[2] = (xv[2] - xv[0]) + (-0.7169861741f * yv[0]) + (1.4453653501f * yv[1]);
  • return yv[2];
  • }
  • void loop() {
  • unsigned long time = micros();
  • float sample, value, envelope, beat, thresh, micLev;
  • for (uint8_t i = 0; ; ++i) {
  • sample = (float)analogRead(MIC_PIN);
  • micLev = ((micLev * 67) + sample) / 68;
  • sample -= micLev;
  • value = bassFilter(sample);
  • value = abs(value);
  • envelope = envelopeFilter(value);
  • if (i == 200) {
  • beat = beatFilter(envelope);
  • thresh = 0.02f * 75.;
  • if (beat > thresh) {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int strt = random8(NUM_LEDS / 2);
  • int ende = strt + random8(NUM_LEDS / 2);
  • for (int i = strt; i < ende; i++) {
  • uint8_t index = inoise8(i * 30, millis() + i * 30);
  • leds[i] = ColorFromPalette(currentPalette, index, 255, LINEARBLEND);
  • }
  • } else {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
  • i = 0;
  • }
  • EVERY_N_SECONDS(5) {
  • uint8_t baseC = random8();
  • targetPalette = CRGBPalette16(CHSV(baseC + random8(32), 255, random8(128, 255)),
  • CHSV(baseC + random8(64), 255, random8(128, 255)),
  • CHSV(baseC + random8(64), 192, random8(128, 255)),
  • CHSV(baseC + random8(), 255, random8(128, 255)));
  • }
  • EVERY_N_MILLISECONDS(50) {
  • uint8_t maxChanges = 24;
  • nblendPaletteTowardPalette(currentPalette, targetPalette, maxChanges);
  • }
  • EVERY_N_MILLIS(50) {
  • fadeToBlackBy(leds, NUM_LEDS, 64);
  • FastLED.show();
  • }
  • for (unsigned long up = time + SAMPLEPERIODUS; time > 20 && time < up; time = micros()) { }
  • } // for i
  • } // loop()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

优酷: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14y157PU/?vd_source=98c6b1fc23b2787403d97f8d3cc0b7e5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项目程序二十一: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在8*32灯板上显示频谱

  • /*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 实验二百一十四:WS2812B全彩RGB像素屏 8x32点阵LED显示屏 硬屏模块
  • 项目程序二十一: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在8*32灯板上显示频谱
  • */
  • #include "arduinoFFT.h"
  • #include <FastLED.h>
  • #define NUM_LEDS 256
  • #define LED_TYPE WS2812
  • #define COLOR_ORDER GRB
  •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 CRGB leds[NUM_LEDS];
  • #define CHANNEL A0
  • #define DATA_PIN 6
  • const uint8_t max_bright = 2;
  • const uint16_t samples = NUM_LEDS / 4;
  • const byte halfsamples = samples / 2;
  • uint8_t gHue;
  • int value;
  • double vReal[samples];
  • double vImag[samples];
  • char toData[halfsamples];
  • int pointJump[halfsamples];
  • int uJump[halfsamples];
  • int dJump[halfsamples];
  • int uValue;
  • int dValue;
  • int tValue;
  • int toDown = 0;
  • uint8_t toDownSpeed = 3;
  • int pointDown = 0;
  • uint8_t pointDownSpeed = 9;
  • void setup(){
  • delay(100);
  • Serial.println("Ready");
  • FastLED.addLeds<LED_TYPE, DATA_PIN,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 FastLED.setBrightness(max_bright);
  • }
  • void loop(){
  • FastLED.clear();
  • EVERY_N_MILLISECONDS(10) {
  • gHue += 10;
  • }
  •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i++)
  • {
  • value = analogRead(CHANNEL);
  • vReal[i] = value;
  • vImag[i] = 0.0;
  • }
  • FFT.Windowing(vReal, samples,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 FFT.Compute(vReal, vImag, samples, FFT_FORWARD);
  • FFT.ComplexToMagnitude(vReal, vImag, samples);
  • for (int i = 0; i < halfsamples; i++)
  • {
  • toData[i] = vReal[i + halfsamples / 2];
  • toData[i] = constrain(toData[i], 0, 100);
  • toData[i] = map(toData[i], 0, 100, 1, 7);
  • }
  • for (int i = 0; i < halfsamples; i++)
  • {
  • uValue = toData[i];
  • uJump[i]++;
  • if (uValue > uJump[i])
  • {
  • uValue = uJump[i];
  • }
  • else
  • {
  • uJump[i] = uValue;
  • }
  • dValue = uValue;
  • toDown++;
  • if (toDown % toDownSpeed == 0)
  • {
  • dJump[i]--;
  • toDown = 0;
  • }
  • if (dValue > pointJump[i])
  • {
  • dJump[i] = dValue;
  • }
  • else
  • {
  • dValue = dJump[i];
  • }
  • tValue = uValue;
  • pointDown++;
  • if (pointDown % pointDownSpeed == 0)
  • {
  • pointJump[i]--;
  • pointDown = 0;
  • }
  • if (tValue > pointJump[i])
  • {
  • pointJump[i] = tValue;
  • }
  • else
  • {
  • tValue = pointJump[i];
  • }
  • fill_rainbow(leds + 8 * i, uValue, gHue, 30);
  • fill_rainbow(leds + 8 * i, dValue, gHue, 30);
  • fill_solid(leds + 8 * i + tValue, 1, CRGB::White);
  • }
  • FastLED.show();
  • delay(10);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

优酷: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e4y127bD/?vd_source=98c6b1fc23b2787403d97f8d3cc0b7e5

网友B:
168种传感器系列实验(214)---8x32位全彩WS2812B屏,很有意思,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8种传感器系列实验(214)---8x32位全彩WS2812B屏,很有意思,试试

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
万花丛中有点绿,加油,自己,加油每一个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