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监护仪导联脱落检测电路

楼主:
心电监护仪导联脱落检测电路

1.UM1=U+(△U1+△U2)/2,UM2=U-(△U1+△U2)/2,这两个表达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2.当电极和皮肤接触良好,就有UM3>(△U1+△U2)/2,然后UM4为高电平;当电极和皮肤接触不好时,UM3<(△U1+△U2)/2,UM4就会跳为低电平,怎么得来的?

3.当电极i(i=1,2)脱落时,必然有UM3>(△U1+△U2)/2,此时UM4却变为了低电平,情况和第二点不一样,这是什么原理

4.当电极3脱落时,可以看作△U1、△U2都为高电平,必有UM4跳为低电平,这个结论又是怎么得来的?

5.当三个电极都脱落,UM4也会跳为低电平,这个结论怎么来的

总之就是5个疑问,怎么得来的,知道的网友请不吝赐教,指点迷津

网友:
没人知道的吗

网友A:
图模糊,看起来费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模糊,看起来费劲啊

放大  用心看  其实不模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大  用心看  其实不模糊

这个实际上是利用了358运放接成跟随器电路形式时候的一个特性,输入悬空时候输出电压接近电源+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实际上是利用了358运放接成跟随器电路形式时候的一个特性,输入悬空时候输出电压接近电源+实现的

输入也不是悬空啊

网友C:
电路图不完整,只能猜测一下,三角形那个地是右腿驱动虚拟出来的地.U是虚地和电源地的电势差.描述里应该是描述错误,实际上UM1应该和UM2相等,都是U+(△U1+△U2)/2,这个电压是右腿参考地的.导联链接在人体上情况下Uj11,Uj12和参考地之间的电势差是mv级的,要调整电位器使U3C构成的比较器不反转.文中描述比较器反转也描述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不完整,只能猜测一下,三角形那个地是右腿驱动虚拟出来的地.U是虚地和电源地的电势差.描述里应该是描 ...

你接触过这种电路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接触过这种电路不

现在在做肌电的模拟前端.心电差别不大.导联脱落我也没做过,你可以参考一下AD8232的这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在做肌电的模拟前端.心电差别不大.导联脱落我也没做过,你可以参考一下AD8232的这部分电路

时过境迁 应该有很多芯片比8232更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