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303芯片TIMER0与TIMER1时钟的疑问

楼主:
在芯片手册中GD32F303的时钟树可以查到,TIMER0的时钟频率为120MHz,而TIMER1为60MHz,但是在官方的例程里,timer0和timer1的时钟都是用120MHz来计算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timer0和timer1不是一类计时器,timer0是高级的定时器,timer1是通用计时器,两个外设在不同的总线上,可能时钟频率不一样。这个很可能使用了宏定义。我也是把两种定时器初始化成系统的时钟频率。我使用的时钟源是外部晶振,而且时钟是72M,不过PWM的频率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