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移动固态硬盘的自恢复保险丝坏了,怎么选型?

楼主:
手里有个东芝的2T移动固态硬盘,坏了1年吧,一直放着没去管它,上次好像就是插进一个旧电脑的USB口,然后就坏了,

可能那个USB口坏了,所以我猜测是内部自恢复保险丝坏了,拆开之后测量1脚那个保险丝,电阻无穷大,所以我猜是自恢复保险丝坏了

可是这个又没有型号什么的,要换也不知道怎么选型,谁给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坏了不能自恢复了吗? 那还不如短路了呢

网友B:
按照USB3.0 的电流来算, USB3.0接口,电压是5V,电流900mA ,

选保险丝的话选1A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USB3.0 的电流来算, USB3.0接口,电压是5V,电流900mA , 选保险丝的话选1A的就可以了。

得看硬盘工作最大电流吧,有些硬盘超过1A的,要查具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看硬盘工作最大电流吧,有些硬盘超过1A的,要查具体值。

你好,是东芝B3的移动盘,找了一下午,没找到功耗的参数,你知道去哪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USB3.0 的电流来算, USB3.0接口,电压是5V,电流900mA , 选保险丝的话选1A的就可以了。

对,一般都是1A左右,所以本来打算买个6V 1A的,就怕电流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坏了不能自恢复了吗? 那还不如短路了呢

不清楚啊,但是他就是无穷大,也不知道是不是自恢复保险丝,上面丝印是个N字,我猜的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感觉不像是保险

网友D:
这个保险看着挺小啊,平时用的500ma的保险都是080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保险看着挺小啊,平时用的500ma的保险都是0805的

是0402的

网友E:
丝印是N的一般都是保险吧,而且刚好在正极脚

网友B:
网上随便一找就找到了。

电流是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看硬盘工作最大电流吧,有些硬盘超过1A的,要查具体值。

不带外接供电,电流怎么可能大于USB3.0接口电流1A,一般的2.5寸硬盘的电流是0.55A。加上芯片消耗,是小于1A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丝印是N的一般都是保险吧,而且刚好在正极脚

也可能是磁珠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网上随便一找就找到了。  电流是1A。

非常感谢,那我用6V 1A的保险丝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是磁珠之类的

额,可能性不大,磁珠这些即使坏了,电阻也不会无穷大

网友:
估计内部烧短路了,有时外面用万用表查不出,只有上电才发现电流很大,一般电子硬盘电流远小于1a。

网友G:
重新焊接了吗?

确定一下这个电路是不上电源。一定要区别一下(不要是GND地)。

如果是电源可以用1A保险换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新焊接了吗? 确定一下这个电路是不上电源。一定要区别一下(不要是GND地)。 如果是电源可以用1A ...

还没,研究过了,这个USB端口的这个1脚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那我用6V 1A的保险丝可以吧?

可以,甚至你可以用常规的保险做临时替代,看硬盘功能是否完好,等确认功能完好后再买合适的元件替代。不过务必先确认该元件确实是自恢复保险,可根据接口定义和后面的电路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