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化家庭环境分析仪】作品提交

楼主:
作品名称

可视化家庭环境分析仪

作者:流行科技

  • 作品简介

本次大赛我申请了STM32F7508-DK开发板用于此次的开发,其外围提供的东西都非常完善了。设备底层的驱动都是完全的,我基于此,使用了一些外围的拓展板进行二次开发,主要是传感器等设备。家庭环境监测我还另外制作了一款传感器,ADI的烟雾传感器,但目前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发货,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元器件。

二、系统框图(图文结合)

目前我自己添加了Arduino接口中的IIC和串口,还有一个GPIO控制点灯,其余使用ST提供的TouchGFX进行开发,里面包含了屏幕触摸等驱动。

其中涂鸦模块是使用串口进行通信的,本次很遗憾没有使用其本身的网口。

三、各部分功能说明

主屏幕目前主要就是显示数据,可以操作一些硬件底层。

背面主要是在基础上添加了Arduino接口的涂鸦模块,在模块上我接了SHT20温湿度传感器和LED灯。

涂鸦云,我们是创建了自己的项目产品。

之后我们在涂鸦APP中就能添加上我们设备,看到设备参数,同时可以控制板子点灯。

  • 作品源码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5 */

  /* Infinite loop */

  for(;;)

  {

  SHT20_GetValue();

//   printf("temp:%f,humi:%f\r\n",sht20_info.tempreture,sht20_info.humidity);

  if (init_flag == 0)

{

time_cnt++;

if (time_cnt % 1 == 0)

{

  time_cnt = 0;

  cnt ++;

}

wifi_stat_led(&cnt);   // Wi-Fi状态处理

wifi_uart_service();

key_scan();           // 重置配网按键检测

    os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5 */

}

这里是一个任务主要是读取SHT20温湿度传感器和WiFi上传任务,里面还添加了模块配网功能。

整体在其中我们添加的东西,涂鸦有SDK,我们需要添加对应的功能。

uint8_t RxBuffer[500];

uint8_t rx_len=0;//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void uart_receiveTask(void *argument)

{

BaseType_t xResult;

uint8_t res;//每次接收到的数据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6, UART_IT_IDLE);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6,(uint8_t*)RxBuffer,500);

  for(;;)

  {

    xResult = xSemaphoreTake(xSemaphore, (TickType_t)pdMS_TO_TICKS(200));//获取信号量

if(xResult == pdTRUE)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6,&res,1);

// HAL_UART_Transmit(&huart6,RxBuffer,rx_len,0xFFFF);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6,(uint8_t*)RxBuffer,500);

uart_receive_buff_input(RxBuffer,rx_len);

printf("rx_len:%d\r\n",rx_len);

}

osDelay(100);

  }

}

对于串口来说我也是单独的一个任务,通过任务间通信进行串口的DMA的通信方式。

void Screen1View::handleTickEvent()

{

touchgfx::Unicode::snprintfFloat(textArea_temp_valueBuffer, TEXTAREA_TEMP_VALUE_SIZE, "%.2f",sht20_info.tempreture);

    textArea_temp_value.setWildcard(textArea_temp_valueBuffer);

    textArea_temp_value.invalidate();

    textArea_temp_value.resizeToCurrentText();

    textArea_temp_value.invalidate();

touchgfx::Unicode::snprintfFloat(textArea_humi_valueBuffer, TEXTAREA_HUMI_VALUE_SIZE, "%.2f",sht20_info.humidity);

    textArea_humi_value.setWildcard(textArea_humi_valueBuffer);

    textArea_humi_value.invalidate();

    textArea_humi_value.resizeToCurrentText();

    textArea_humi_value.invalidate();

if(!led_state)

{

textArea_led_value.setTypedText(touchgfx::TypedText(T_RESOURCEID1));

textArea_led_value.invalidate();

textArea_led_value.resizeToCurrentText();

textArea_led_value.invalidate();

}

else

{

textArea_led_value.setTypedText(touchgfx::TypedText(T_RESOURCEID2));

textArea_led_value.invalidate();

textArea_led_value.resizeToCurrentText();

textArea_led_value.invalidate();

}

}

主页面就是我们的显示数据,我们数据是可以直接通过一个转换显示出来的。

五、作品功能演示视频

六、项目总结

本次大赛感谢得捷电子提供的开发板,本次项目还有点缺陷,没能把烟雾传感器也给接上,后续等元件到了我再分享这块吧。同时ST提供的TouchGFX简化了界面的操作,同时对于例程ST也提供了,无疑M7内核在学习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后续我也将继续学习M7内核。

【可视化家庭环境分析仪】使用ST MEMS传感器套件读取环境数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1793-1-1.html

七、其他

网友:
我最欣赏的就是用视频代替图片,很多东西一目了然

网友A:
涂鸦云收费吗?是不是和阿里云一样每月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涂鸦云收费吗?是不是和阿里云一样每月多少钱?

最后一般都收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满足我们测试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般都收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满足我们测试下就行了

不过阿里云就像一个中转站一样,最后还得用他的SDK开发软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阿里云就像一个中转站一样,最后还得用他的SDK开发软件才行

就是最终还是要自己做APP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