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光纤传感器拆解

楼主:
这次要拆的是一套基恩士光纤传感器组合,它包括一个带屏幕的FS-V1和3个配套模块FS-T2。

FS-V1有5条线,支持12~24V电源供电,有2路数字输出。

FS-T2只有一条数据线,它的供电是通过接口从FS-V1获得的。

4个传感器模块可以测量4路光纤信号,它们通过连接器和卡扣组合。

每个传感器模块都有一组光纤接口,顶部是发射口底部是接收口。

顶部有一些按键和LED用来对信号的检测和显示进行设置,FS-V1有一个显示屏,可以显示信号强度数值。

  尾部是它的连接线出口,右边的3传感器只有一条线,它们和左边的FS-V1共用一条地线。

 传感器可以通过连接器自由组合,根据实际需求配置不同数量的子模块。

 FS-V1相对复杂一些拆开上下壳能看到被屏蔽铜箔包裹的电路。

 上个方向都有比较严实的包裹。

 去掉铜箔能看到里边的主控芯片,右边一颗MOTOROLA的芯片找不到资料,左边的一颗芯片也找不到资料,日本一搬比较喜欢瑞萨单片机,看丝印有点像,不过没法确认。

 另一侧有一个AD7896,SOIC-8封装看着像一颗运放其实是ADI的一款12位ADC, 用来将光电二极管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进行处理。

 顶部有3颗三色LED用来给LCD提供照明,通常在黄色和红色之间变化。

 三块电路板其实是一个整体,使用了软件硬结合工艺,这种工艺可以节省连接器的空间同时提供更可靠的数据连接。

 换个视角看一下这3块(1块)板子。

  FS-V1全部拆开后大概下边这些组件。

 下面再来看一下FS-T2,相比 FS-V1它的功能要简单很多,内部结构也比较简单。

 拆开外壳它的里边只有一块电路板。

 同样被屏蔽铜箔包裹的严严实实,铜箔通过一根金属丝焊接接地。

 它的主控和FS-V1类似,FS-V1是474CS3,这个是474BS2,同样都查不到资料。旁边是同样是一颗ADI的AD7896 12位ADC。

光纤收发器包边套了一个塑料组件,外边电镀了一层金属薄膜。金属薄膜通过焊接到PCB上实现屏蔽。

 去掉外壳里边有2颗类似LED的东西,械边是一个光电二极管,右边是一个激光二极管,底下有一个红片是盖在光电二极管前边的,用来过滤杂光。

带有红光滤光片的外壳。

激光管使用了红光波长,实际使用时传感器固定在机架上,通过连接一对光纤光信号延长到被测位置,这样可以方便在狭小、强电磁干扰或者环境比较恶劣等不适合直接放置电气的地方。

被测位置的光纤端可以旋转不同的“镜头”用来实现不同的测试,激光二级管发射的光线经过光纤投射到被测物上,经过反射再经另一路光纤将光线照射到光电二极管上,通过测量光线强度和设定的阈值输出相应的数字信号。可以用来算计距离、判断物体是否存在、区分个别颜色(根据反色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