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 TLA40i-EVM开发板】+02.上电、CPU和DDR测试(zmj)

楼主:
【创龙 TLA40i-EVM开发板】+02.上电、CPU和DDR测试(zmj)

1. 创龙 TLA40i-EVM开发板上电

创龙 TLA40i-EVM开发板使用DC-12V供电,板卡Micro-USB的DEBUG串口可以在上电后打印系统信息,默认波特率115200bps。

//------创龙 TLA40i-EVM开发板上电
供电:DC-12V/3A
TYPE-C调试串口:115200bps
系统内核版本:Linux 3.10
(“uname -a”可以查看完整系统信息)
//------串口设置:
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无校验位、无流控制。
//------查看系统信息:uname  -a
Linux T3/A40i-Tronlong 3.10.65-rt69-gcf29a20 #2 SMP Thu Feb 24 09:38:33 CST 2022 armv7l GNU/Linux

2. CPU信息和内存测试

创龙科技TLA40i-EVM开发板是一款基于全志科技A40i处理器设计的4核ARM Cortex-A7高性能低功耗国产评估板,每核主频高达1.2GHz,由核心板和评估底板组成。

2.1 CPU信息

通过查看CPU信息(指令lscpu),可以看到CPU为4核(编号0~3)ARMV7,最高频率1200MHz,最低频率480MHz。

通过查看内存信息(指令free -h),可以看到板载内存DDR容量为

//------CPU信息查看:lscpu
[  191.023973] ************Serial               : 34407905c40860280b51
Architecture:          armv7l
Byte Order:            Little Endian
CPU(s):                4
On-line CPU(s) list:   0-3
Thread(s) per core:    1
Core(s) per socket:    4
Socket(s):             1
Model name:            ARMv7 Processor rev 5 (v7l)
CPU max MHz:           1200.0000
CPU min MHz:           480.0000
//------内存信息查看:free -m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cached
Mem:           243        102        140          0          3         38
-/+ buffers/cache:         60        182
Swap:            0          0          0

2.2 内存读写带宽测试(bw_mem)

内存带宽测试-bw_mem工具可以对内存RAM进行指定容量读写测试。

//------测试工具(创龙TLA40i-EVM开发板系统已带)
bw_mem
//------测试指令(容量根据实际情况指定)
bw_mem 50M rd
bw_mem 50M wr
//------DDR读测试:bw_mem 50M rd
50.00 1226.36
测试从DDR中读取50MByte数据,可看到本次测试的读速度为1226.36MB/s。
//------DDR读测试:bw_mem 50M wr
50.00 636.67
测试向DDR中写入50MByte数据,可看到本次测试的写速度为636.67MB/s。

2.3 内存运算带宽测试(STREAM)

STREAM内存带宽测试。

//------RAM性能测试
root@T3/A40i-Tronlong:~# stream
STREAM copy latency: 8.89 nanoseconds
STREAM copy bandwidth: 1799.17 MB/sec
STREAM scale latency: 19.74 nanoseconds
STREAM scale bandwidth: 810.37 MB/sec
STREAM add latency: 29.59 nanoseconds
STREAM add bandwidth: 811.17 MB/sec
STREAM triad latency: 33.39 nanoseconds
STREAM triad bandwidth: 718.84 MB/sec
//------各测试项含义
a.Copy-复制操作
    从内存单元中读取一个数,并复制到其他内存单元中,两次访问内存操作
b.Scale-乘法操作
    从内存单元中读取一个数,与常数相乘,得到的记过存到其他内存单元,两次访问内存操作
c.Add-加法操作
    从两个内存单元中分别读取两个数,将其进行加法操作后,得到的结果写入另一个内存单元中,3次访问内存操作
d.Triad-前面三种的结合
    先从内存中读取一个数,与一个常数相乘得到一个乘积,然后从另一个内存单元中读取一个数与刚才乘积结果相加,得到的结果写入内存。
    共计3次访问内存操作。

测试结果一般的规律是Add > Triad > Copy > Scale。一次Add操作需要访问三次内存(两个读操作,一个写操作),Triad操作也需要三次访问内存, Copy和Scale操作需要两次访问内存。单位操作内,访问内存次数越多,越能够掩盖访存延迟,带宽越大。
单核Stream测试,影响的因素除了内存控制器能力外,还有Core的ROB、Load/Store对其影响,因此不是单纯的内存带宽性能测试。
而多核Stream测试,通过多核同时发出大量内存访问请求,能够更加饱和地访问内存,从而测试到内存带宽的极限性能。

2.4 内存功能压力测试-memtester

内存功能压力测试-memtester

//------测试工具(飞凌系统已带)
memtester
//------测试指令
memtester 128M 1

//------END

网友:
测试的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