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树莓派400的图像识别归类&运动检测&模拟信号处理系统第四帖】尝试做个MP3播...

楼主:
      这个播放器呢原本是对音频做频谱信号分析用的,后面发现项目其实不一定用得上,于是乎就做了个小小的,简单的音乐播放器,用madplay实现,就当作是项目中的娱乐小插曲。MP3播放器非常简单,可以用ffmjpeg-streamer或者madplay实现:

然后在qt程序中也可以通过system()接口实现调用外部程序,再结合文件夹路径递归操作接口,就能做一个简单的MP3播放器:

  • static QStringList fileNames_temp , fileNames_norepeat;
  • void MainWindow::on_PB_MP3_SELECT_clicked()
  • {
  • QFileDialog *fileDialog = new QFileDialog(this);
  • fileDialog->setWindowTitle(QStringLiteral("Select mp3 file(s)"));
  • fileDialog->setDirectory("./");
  • fileDialog->setNameFilter(tr("File(*.mp3*)"));
  • fileDialog->setFileMode(QFileDialog::ExistingFiles);
  • fileDialog->setViewMode(QFileDialog::Detail);
  • QStringList fileNames;
  • if (fileDialog->exec())
  • {
  • fileNames = fileDialog->selectedFiles();
  • ui->LE_MP3->setText(fileNames[0]);
  • }
  • fileNames_temp += fileNames;
  • for(int i = 0; i < fileNames_temp.length(); i++)
  • {
  • if(!fileNames_norepeat.contains(fileNames_temp[i]))
  • {
  • fileNames_norepeat.append(fileNames_temp[i]);
  • }
  • }
  • fileNames_temp.clear();
  • fileNames_temp = fileNames_norepeat;
  • ui->listWidget->clear();
  • ui->listWidget->addItems(fileNames_norepeat);
  • delete fileDialog;
  • }
  • void MainWindow::on_PB_MP3_PLAY_clicked()
  • {
  • system("killall -KILL madplay &");
  • sleep(1);
  • QString qs1 = "madplay " + ui->LE_MP3->text() + " &";
  • system(qs1.toLatin1().data());
  • on_PB_MP3_PAUSE_clicked_1();
  • }
  • void MainWindow::on_PB_MP3_PAUSE_clicked_1()
  • {
  • system("killall -CONT madplay &");
  • ui->PB_MP3_PAUSE->setText("PAUSE");
  • disconnect(ui->PB_MP3_PAUSE,SIGNAL(clicked()),this,SLOT(on_PB_MP3_PAUSE_clicked_1()));
  • connect(ui->PB_MP3_PAUSE,SIGNAL(clicked()),this,SLOT(on_PB_MP3_PAUSE_clicked()));
  • }
  • void MainWindow::on_PB_MP3_PAUSE_clicked()
  • {
  • system("killall -STOP madplay &");
  • ui->PB_MP3_PAUSE->setText("CONT");
  • disconnect(ui->PB_MP3_PAUSE,SIGNAL(clicked()),this,SLOT(on_PB_MP3_PAUSE_clicked()));
  • connect(ui->PB_MP3_PAUSE,SIGNAL(clicked()),this,SLOT(on_PB_MP3_PAUSE_clicked_1()));
  • }
  • void MainWindow::on_listWidget_clicked(const QModelIndex &index)
  • {
  • ui->LE_MP3->setText(ui->listWidget->currentItem()->text());
  • }
  • void MainWindow::on_listWidget_doubleClicked(const QModelIndex &index)
  • {
  • ui->LE_MP3->setText(ui->listWidget->currentItem()->text());
  • on_PB_MP3_PLAY_clicked();
  • }
  • void MainWindow::on_PB_MP3_PREV_clicked()
  • {
  • if(ui->listWidget->currentItem() != nullptr)
  • {
  • int index = ui->listWidget->currentRow();
  • if(index > 0)
  • index --;
  • if(index < 0)
  • index = ui->listWidget->count() - 1;
  • ui->listWidget->setCurrentRow(index);
  • ui->LE_MP3->setText(ui->listWidget->currentItem()->text());
  • on_PB_MP3_PLAY_clicked();
  • }
  • }
  • void MainWindow::on_PB_MP3_NEXT_clicked()
  • {
  • if(ui->listWidget->currentItem() != nullptr)
  • {
  • int index = ui->listWidget->currentRow();
  • index ++;
  • if(index >= ui->listWidget->count())
  • index = 0;
  • ui->listWidget->setCurrentRow(index);
  • ui->LE_MP3->setText(ui->listWidget->currentItem()->text());
  • on_PB_MP3_PLAY_clicked();
  • }
  • }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e105994a816ccee8dfa9f0d13f4af5ea

网友:
用madplay实现MP3播放器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