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高压蒸汽灭菌控制器

楼主:
一、作品简介
本次活动设计一款蒸汽灭菌器系统,采用IMX1020评估板,设计包含灭菌过程控制,modbus主站模块,温控算法以及一个仿真系统。仿真系统用于模拟灭菌器的设备组件,包括加热器、进气阀、排气阀、补水、压力开关等,相较普通灭菌设备,本系统另包含预真空、饱和自检、正压补偿、干燥等功能。

二、系统框图

统模块框图,如图所示,系统包含底层、服务、应用三部分。底层提供基本IO、串口、定时操作。服务提供系统基本功能,应用完成灭菌过程控制。

三、各部分功能说明

灭菌过程比较复杂,具体流程如图所示,下面做简要说明:

自检:检测设备传感器状态是否存在异常

预热:内胆预热,加速温升

升温:水加热到沸腾

排空:保持加热排干净内胆空气

饱和自检:通过压力温度检测水蒸气饱和度

加压:密封加压升温至灭菌温度

保压:在灭菌温度保持指定时间

自然冷却:降温

正压补偿:补偿压力,防止降压过程过沸

排气冷却:排气快速冷却

保温:根据指定温度恒温

四、作品源码

五、作品功能演示视频

见本帖下的  4楼回帖

六、项目总结

最近一直在研究灭菌系统,借活动机会重新复盘,实现了部分不常用功能,通过反复仿真,对灭菌系统的控制进一步加深了认识,特别是温控部分,本次项目以仿真方式实现,程序内部加了仿真系统,这次也对研究项目扩展了方法,可以快速验证方案可行性。项目虽然基本完结,但还有很多附加功能有待完善,比如打印存储,数据导出、曲线制作、PDF文件到处等功能,后续会继续完善。

网友A:
这个对传感器的要求挺高啊,水蒸气的温度是可以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传感器的要求挺高啊,水蒸气的温度是可以很高的

是的,正常应用温度一般最高到140度,选择传感器耐温200以上的

网友:
nxp-eval

补充一个视频。本次设计系统以仿真方式运行,软件模拟灭菌器所有执行器和状态信号,视频为调试模式灭菌运行结构和仿真系统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