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机器狗

楼主:
  • 作品简介(100-200字)

            实现一个简单,廉价的小型机器狗平台。机器狗相信对广大爱好者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成品成千上万的价格难以接近。

不过可以设计出一个尽量简易的廉价机器狗平台,其实就是十分简单的四足平台。

设计中尽量控制成本。在STEM教育领域(编程)应该会有市场。

  系统框图(图文结合)

  •         基于桌面使用和教育性质,省略了电池和供电部分,直接使用功能完善的maixbit开发板,操控8个最廉价款舵机即可实现。不需要其他电路,舵机独立5V供电。

  • 各部分功能说明(图文结合)

结构图如上,基于亚克力切割组合,期间经历多次尺寸问题,安装问题。

不同批次舵机尺寸,零件不一致等问题……组装:

 主体结构:

  • 作品源码

作为STEM平台,当然是简单易用了。支持micropython。

简易的行走代码:

# now ready to go!
# stand
LF1duty(10)
LF2duty(20)
LR1duty(50)
LR2duty(10)

RF1duty(10)
RF2duty(20)
RR1duty(45)
RR2duty(10)

time.sleep_ms(1000)
while True:
    # rise leg
    LF1duty(0)
    LF2duty(50)

    RR1duty(35)
    RR2duty(40)
    time.sleep_ms(50)
    # forward1
    LF1duty(15)
    RR1duty(50)

    RF1duty(25)
    RF2duty(10)
    LR1duty(60)
    LR2duty(5)
    time.sleep_ms(200)
    # forward2
    LF1duty(30)
    RR1duty(65)

    RF1duty(10)
    RF2duty(20)
    LR1duty(45)
    LR2duty(10)
    time.sleep_ms(200)
    # put down
    LF2duty(0)
    RR2duty(0)
    # other rise
    RF1duty(0)
    RF2duty(50)

    LR1duty(40)
    LR2duty(40)

    time.sleep_ms(50)
    # backwards1
    LF1duty(25)
    LF2duty(10)
    RR1duty(60)
    RR2duty(5)

    RF1duty(15)
    LR1duty(65)
    time.sleep_ms(200)
    # backwards2
    LF1duty(10)
    LF2duty(20)
    RR1duty(45)
    RR2duty(10)

    RF1duty(30)
    LR1duty(80)
    time.sleep_ms(200)
    # put down
    RF2duty(0)
    LR2duty(0)

五、作品功能演示视频

VID_20221023_233751(0)

六、项目总结

看起来简单的项目细节还是很多,结构也不是很容易处理~~

七、其他

测试代码:

结构CAD图:

提交文档:

补充内容 (2022-10-30 21:34): 本帖不能编辑了。 12楼:补充图片,视频,修改版代码,修改版项目文档提交。

网友A:
搞这个机器狗,结构件安装尺寸问题肯定不少,用的是亚克力切割板,需要添置切割机,或者到外面加工比较辛苦。

网友B:
直接驱动舵机,电流会不会太大?

网友C:
这个做好了,也很有意思

网友D:
加个加速度计配合会更好一些,不过挺难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这个机器狗,结构件安装尺寸问题肯定不少,用的是亚克力切割板,需要添置切割机,或者到外面加工比较辛苦 ...

的确是,结构细节~紧固件配合,采购来的舵机尺寸变化~~~

切割机就算了,好几千~发出去打样倒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驱动舵机,电流会不会太大?

还好,计算8个舵机电流应<1A,电源用的2A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好了,也很有意思

哈哈,当然,感觉很好玩,这方面打算继续改进,以后多研究研究类似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个加速度计配合会更好一些,不过挺难搞得。

嗯,做好了平台,就可以加上去,增强稳定性和适应性。

现在只是个基础的平台,适合拿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做好了平台,就可以加上去,增强稳定性和适应性。 现在只是个基础的平台,适合拿来玩。   ...

对啊,感觉电子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一直扩展下去!

网友:
期待改进后的作品,希望改进后能再出一篇。

网友:
原帖不能修改了。补充一些:

图片:

视频:

V2

lv_20221030

测试代码:

项目文档提交:

网友:
666,有没有机器蜘蛛的方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