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得捷创新设计大赛】基于STM32H745的电子相框

楼主:
STM32H745电子相框

项目简介

电子相框是显示数码照片而非纸质照片的相框。与传统的纸质相框相比,它具有可自由打印,易于更新和可回收的优点。

在本项目中,我在STM32H745开发板上实现了基于RT-Thread和LVGL的电子相框。由于RT-Thread和LVGL的轻量性,该项目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成本较低的硬件方案中。

硬件组件

STM32H745开发板拥有很多硬件资源,详细信息在开发板官网上可以看到。

在这个项目中,我在使用的开发板上的硬件组件是:

  • 480x272 分辨率的液晶屏(带电容触摸)

  • 4GB eMMC

  • 2个用户按键

软件组件

软件基于RT-Thread系统开发,主要使用的组件如下:

组件 形式 目的
RT-Thread RT-Thread Studio创建 实时操作系统(RTOS)
LVGL 附加软件包 图形用户界面(GUI)框架
FlashDB 附加软件包 键值数据库,用于保存用户配置
FAT-FS RT-Thread自带 用于实现eMMC上的文件系统,保存图片

软件框图

软件主要功能划分如下:

项目链接

源码仓库:

效果演示

项目总结

感谢得捷赞助本次大赛。

本项目目前实现的功能还比较简陋,后续还会继续优化。

网友:
能容易地移植到成本较低的硬件方案中,这个结果就不错了

网友A:
数码照片的存储介质是什么?SD卡还是需要USB传输存储?

网友A:
还有对数码照片的大小有限制吗?分辨率,压缩率是不同的

网友:
可以增加一些图像处理的功能,比如简单的美颜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照片的存储介质是什么?SD卡还是需要USB传输存储?

图片存储用了板子上的eMMC,有4GB;加载用了板子上的SDRAM,说是16MB,实测只能用8MB,片上SRAM太小了,不够加载图片;

网友:
更新了文档,帖子这边好像改不了,详见码云README:

添加了附件word文件,按照管管给的模板填写的,内容和码云README差不多。

附件链接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对数码照片的大小有限制吗?分辨率,压缩率是不同的

目前用的是和屏幕尺寸一样的图片,电脑上切好的图,传进去的(可以用TFTP传)。

用的LVGL框架,用比屏幕大的图片也可以显示,但只能看到屏幕尺寸那么大的区域,屏幕右边和下面显示滚动条,可以滑动查看图片区域。

大小限制实际上受RAM制约,图片从文件读出来需要放到内存里面,目前SDRAM用了8MB,理论上图片的分辨率乘以单个像素的字节数小于8M的都能用。

网友B:
博主 你好,我可以用stm32最小系统板加LCD用博主的源码可以实现显示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主 你好,我可以用stm32最小系统板加LCD用博主的源码可以实现显示图片吗?

可以的,我这里图片加载、图片显示用的都是LVGL的,图片加载需要LVGL打开FS相关的配置,显示的话LVGL支持png和jpg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