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触控功能评估板】01.基础工程&KEY&LED&BUZZER&SHELL

楼主:
之前接触到航芯的芯片还是加密芯片,现在都已经出MCU产品了,在M0产品上看到了很多M4才有功能,比如AES算法、TRNG随机数、QSPI、Fast-Plus I2C等,还有丰富的模拟外设;收到开发板也很开心,从包装到里面的垫都感觉到厂家追求……这是我收到包装最好的开发板了

准备资料

数据手册:
用户手册:
固件库资料合集:

准备环境

安装KEIL PACK芯片支持包

创建工程

添加工程文件

配置工程

实现功能

参考官方例程程序,在创建的空工程上添加LED、KEY、BUUZER这3个设置驱动模块,移植MultiButton结合KEY实现按键检测扫描和处理,移植Letter-Shell结合USART实现Shell功能,移植MultiTime实现整个程序的任务注册、调度和处理,通过TIM的PWM输出功能实现BUZZER的控制。

实现代码

  • BUZZE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BUZZER.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15547]@author[/url] King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1-Oct-2022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define __BUZZER_C__

/* Includes ------------------------------------------------------------------*/
#include "BUZZER.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TIM_CLOCK_FREQ      (8000000U)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MultiTimer BUZZER_MultiTimer;

/* Private variables ---------------------------------------------------------*/
BUZZER_TypeDef BUZZER_TAB[] =
{
    {50, 100, 1},
    {50, 100, 1},
    {50, 100, 0},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20061]@attention[/url] *******************************************************************************/
void BUZZER_MultiTimerCallback(MultiTimer *timer, void *userData)
{
    static uint8_t State = 0, Index = 0;

    if(State == 0)
    {
        State = 1;  HAL_TIM_PWM_Output_Start(TIM15, TIM_CHANNEL_1);

        MultiTimerStart(&BUZZER_MultiTimer, BUZZER_TAB[Index].PlayMS, BUZZER_MultiTimerCallback, "BUZZER");
    }
    else
    {
        State = 0;  HAL_TIM_PWM_Output_Stop( TIM15, TIM_CHANNEL_1);

        if(BUZZER_TAB[Index].KeepOn)
        {
            MultiTimerStart(&BUZZER_MultiTimer, BUZZER_TAB[Index++].WaitMS, BUZZER_MultiTimerCallback, "BUZZER");
        }
        else
        {
            Index = 0;
        }
    }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BUZZER_Init(void)
{
    TIM_HandleTypeDef  TIM_Handler;
    TIM_OC_InitTypeDef Tim_OC_Init_Para;

    uint32_t timer_clock = System_Get_APBClock();

    if(System_Get_SystemClock() != System_Get_APBClock())
    {
        timer_clock =  System_Get_APBClock() << 1;
    }

    TIM_Handler.Instance                = TIM15;
    TIM_Handler.Init.ARRPreLoadEn       = TIM_ARR_PRELOAD_ENABLE;
    TIM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_Handler.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Handler.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Handler.Init.Prescaler          = (timer_clock / TIM_CLOCK_FREQ) - 1;

    if(timer_clock % TIM_CLOCK_FREQ > TIM_CLOCK_FREQ / 2)
    {
        TIM_Handler.Init.Prescaler = TIM_Handler.Init.Prescaler + 1;
    }

    TIM_Handler.Init.Period = (TIM_CLOCK_FREQ / 1000000) * 500 - 1;     //---Period = 500us

    HAL_TIMER_MSP_Init(&TIM_Handler);

    HAL_TIMER_Base_Init(&TIM_Handler);

    Tim_OC_Init_Para.OCMode       = OUTPUT_MODE_PWM1;
    Tim_OC_Init_Para.OCIdleState  = OUTPUT_IDLE_STATE_0;
    Tim_OC_Init_Para.OCNIdleState = OUTPUT_IDLE_STATE_0;
    Tim_OC_Init_Para.OCPolarity   = OUTPUT_POL_ACTIVE_HIGH;
    Tim_OC_Init_Para.OCNPolarity  = OUTPUT_POL_ACTIVE_HIGH;
    Tim_OC_Init_Para.OCFastMode   = OUTPUT_FAST_MODE_DISABLE;
    Tim_OC_Init_Para.Pulse        = (TIM_Handler.Init.Period + 1) / 2;  //---Duty = 50%
    HAL_TIMER_Output_Config(TIM_Handler.Instance, &Tim_OC_Init_Para, TIM_CHANNEL_1);

	GPIO_InitTypeDef GPIOD_Handle;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1;  //---TIM15_CH1N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D_Handle.Pull      = GPIO_NOPULL;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1;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MultiTimerStart(&BUZZER_MultiTimer, 100, BUZZER_MultiTimerCallback, "BUZZER");
}

/*********************************END OF FILE**********************************/

  • KEY
/*******************************************************************************
 * @file    KEY.c
 * @author  King
 * @version V1.00
 * @date    21-Oct-2022
 * @brief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define __KEY_C__

/* Includes ------------------------------------------------------------------*/
#include "KEY.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MultiTimer KEY_MultiTimer;

/* Private variables ---------------------------------------------------------*/
struct Button btnKEY;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uint8_t read_pin_level(uint8_t pin_id)
{
    return 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13);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KEY_Handler(void *btn)
{
    Button *key = btn;  char *KEY_NAME[1] = {"USER_PB"};

    switch(key->event)
    {
        case PRESS_DOWN:
            printf("\r\n%s : PRESS_DOWN",       KEY_NAME[key->button_id]);
            break;

        case PRESS_UP:
            printf("\r\n%s : PRESS_UP",         KEY_NAME[key->button_id]);
            break;

        case SINGLE_CLICK:
            printf("\r\n%s : SINGLE_CLICK",     KEY_NAME[key->button_id]);
            break;

        case DOUBLE_CLICK:
            printf("\r\n%s : DOUBLE_CLICK",     KEY_NAME[key->button_id]);
            break;

        case LONG_PRESS_START:
            printf("\r\n%s : LONG_PRESS_START", KEY_NAME[key->button_id]);
            break;

        case LONG_PRESS_HOLD:
            printf("\r\n%s : LONG_PRESS_HOLD",  KEY_NAME[key->button_i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KEY_RepeatHandler(void *btn)
{
    Button *key = btn;  char *KEY_NAME[1] = {"USER_PB"};

    printf("\r\n%s : PRESS_REPEAT",  KEY_NAME[key->button_id]);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KEY_MultiTimerCallback(MultiTimer *timer, void *userData)
{
    button_ticks();

    MultiTimerStart(&KEY_MultiTimer, 5, KEY_MultiTimerCallback, "KEY");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C_Handle;

    GPIOC_Handle.Pin       = GPIO_PIN_13;
    GPIOC_Handle.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C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C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C, &GPIOC_Handle);

    button_init(  &btnKEY, read_pin_level, GPIO_PIN_CLEAR, 0);
    button_attach(&btnKEY, SINGLE_CLICK,   KEY_Handler);
    button_start( &btnKEY);

    MultiTimerStart(&KEY_MultiTimer, 5, KEY_MultiTimerCallback, "KEY");
}

/*********************************END OF FILE**********************************/

  • LED
/*******************************************************************************
 * @file    LED.c
 * @author  King
 * @version V1.00
 * @date    21-Oct-2022
 * @brief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define __LED_C__

/* Includes ------------------------------------------------------------------*/
#include "LED.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MultiTimer LED_MultiTimer;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LED_MultiTimerCallback(MultiTimer *timer, void *userData)
{
    if(!HAL_GPIO_ReadPin(GPIOD, GPIO_PIN_3))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CLEAR);
    }

    MultiTimerStart(&LED_MultiTimer, 250, LED_MultiTimerCallback, "LED");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D_Handle;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3;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D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MultiTimerStart(&LED_MultiTimer, 250, LED_MultiTimerCallback, "LED");
}

/*********************************END OF FILE**********************************/

  • SHELL
/*******************************************************************************
 * @file    shell_port.c
 * @author  King
 * @version V1.00
 * @date    21-Oct-2022
 * @brief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define __SHELL_PORT_C__

/* Includes ------------------------------------------------------------------*/
#include "shell_por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HELL_TypeDef shell;

/* Private variables ---------------------------------------------------------*/
UART_HandleTypeDef UART2_Handle;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UART2_RxData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shellPortWrite(const char ch)
{
    UART2->DR = (uint8_t)ch;

    while((UART2->FR & UART_FR_BUSY));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shellPortInit(void)
{
    UART2_Handle.Instance        = UART2;
    UART2_Handle.Init.BaudRate   = 115200;
    UART2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2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2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2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_DEBUG;
    UART2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AL_UART_Init(&UART2_Handle);

    HAL_UART_Enable_Disable_FIFO(&UART2_Handle, FUNC_ENABLE);

    shell.write = shellPortWrite;
    shellInit(&shell);

    HAL_UART_Receive_IT(&UART2_Handle, &UART2_RxData, 1, UART_RX_FIFO_1_2);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2_Handle);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UART2)
    {
        shellHandler(&shell, UART2_RxData);
        HAL_UART_Receive_IT(&UART2_Handle, &UART2_RxData, 1, UART_RX_FIFO_1_2);
    }
}

/******************* (C) COPYRIGHT 2022 *************************END OF FILE***/

运行结果

程序下载后,按下RESET复位运行,此时LED灯间隔闪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底板的KEY与扩展板SHT30传感器共用了,所以在测试KEY功能时,不要连接扩展板;在连接扩展板时,复位运行会听到BUZZER蜂鸣器响3声;除此之外通过调试下载工具枚举的COM口,将MCU的信息打印到PC机的终端软件上,如下图所示:

相关总结和疑问

1、在KEIL配置下载后复位运行的选项后,当程序下载完成后,芯片并没有复位运行,而是需要手动去按一下RESET按键才能复位运行;发现在板载的调试下载器部分与MCU有一个NRST排针跳帽没有短接,但短接之后,下载程序后依旧没有自动复位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软件工程源代码

网友A:
目前是不支持keil下载后自动复位运行,使用航芯自带的烧录器可以实现下载后自动复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不支持keil下载后自动复位运行,使用航芯自带的烧录器可以实现下载后自动复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