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读一下电池充电曲线

楼主:
下面是充电曲线,请问各位老师,解读一下这个充电曲线,电池是否有问题呢? 电池是12V20AH的铅酸电池。

网友:
电压一直是一个值?这和锂电池不一样。

网友:
首先,理解曲线代表的参数对象。看图右下角可知,蓝色为电压曲线,红色为电流曲线。

再看坐标轴。左边纵轴为电压,右边纵轴为电流,横坐标显然是时间。

再看其它信息。标题处为测试软件名称,最下面一行为充电设备、电池信息和曲线含义注释。

解读:从曲线看,显然这是恒压充电工艺,充电电压为14.1V。随时间,电池的充电电流先逐渐增加,然后逐渐减小,直至最后逐渐平稳。当充电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进入平稳阶段时,认为充电结束。

网友:
放电曲线比较能反应电池性能吧,充电其实就是一直的高压就可以,恒压情况下电流不断减小

网友:
充电曲线开始充没多少时间就冲到14V以上了

如果,多测几次还是这样,可以判断这电池硫化严重,或者说老化比较严重

建议再结合测一下电池内阻,判断电池问题

网友:
首先,理解曲线代表的参数对象。看图右下角可知,蓝色为电压曲线,红色为电流曲线。 再看坐标轴。左边纵轴为电压,右边纵轴为电流,横坐标显然是时间。 再看其它信息。标题处为测试软件名称,最下面一行为充电设备、电池信息和曲线含义注释。 解读:从曲线看,显然这是恒压充电工艺,充电电压为14.1V。随时间,电池的充电电流先逐渐增加,然后逐渐减小,直至最后逐渐平稳。当充电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进入平稳阶段时,认为充电结束。

专业细致啊~ 能再说说斜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