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商城钜惠体验季】开箱

楼主:
19号下单,22号顺丰快递就到了,速度很快。

我购买的是一款MOS驱动芯片,各种性能指标很好,需要重新打板测试一下

MP1907A 是一款高频 100V 半桥 N-通道功率 MOSFET 驱动器。其低端和高端驱动通道分别独立控制,且匹配时间延迟小于 5ns。高低两端驱动电压的欠压锁定保护(UVLO),在供电不足时强制低输出。检测到输入上升沿时两个输出保持低电平。集成自举二极管减少了外部部件的使用。

MP1907A 采用 QFN-10(3mmx3mm)封装。

快递盒子

虽说就几个芯片,快递盒子可还不小,直接印着很大的MPS标 盒子质量很好,很结实。

盒子里面是个小点的盒子,被一些气泡膜包裹,这样小盒子就不会明显晃动,保护很到位。还有两张纸,一张宣传的彩页,一张送货单。

打开小盒子,里面是一个防静电袋子,密封很好,不透气那种,肯定防水了。

防静电袋子里,是一个小袋子,可以重复密封那种,还有干燥剂防潮。

电子元器件

总体来说,购物体验很棒,网站下单操作也比较简单,速度也很快。

网友A:
这里也要吐槽一下,唯一美中不足之处。顺丰快递单子上,隐去了手机号,却没有隐去我的名字,而且名字还被打印反了,123变成了132,不过是小问题。

网友B:
期待后续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要吐槽一下,唯一美中不足之处。顺丰快递单子上,隐去了手机号,却没有隐去我的名字,而且名字还被打 ...

能到手里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后续测试。

好的,等把另一个事情做完,后续我也很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到手里不容易:)

是的,这个能有这个机会,也实属不易,现在到处是疫情,即使没疫情,速度这么快,也很少见了,虽说缺”芯”少“肺”,有所缓解,像我订购这这类片子,还是不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