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偷的懒,那些为了图省事而掉的坑

楼主:
182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刚好看到一个视频,UP主被经验骗了,手指被电容电了一个泡。。。

大家有没一些时候为了省事或者被一些经验蒙蔽,结果掉坑了呢??都来说一说呀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安全第一,但凡有一点危险都要避一避啊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不清楚原理的坚决不测试,有些玩意真的是设计有特点,常用的测试手段都能给整坏。

有大电容的,不急的先给放置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这是不是就是电源设计好坏的区别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电容猛于虎 有幸被电过 心脏突突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但凡有电路设计隐患的,必须要仔细再仔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这种电路没设计泄放电路,比如加个泄放电阻

原因主要是成本,另外厂家不一般考虑维修情况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没设计泄放电路,比如加个泄放电阻 原因主要是成本,另外厂家不一般考虑维修情况

厂家不考虑维修情况???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的吧。。不过主要是为了省成本这个倒是真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经验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我也遇到好几次了,设计电源都会遇到的,正常,谁会经常去放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猛于虎 有幸被电过 心脏突突的

外面是不是真的有人会被307V损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