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升压到100V么?

楼主:
求助各位,这个电路能升压到100V么?如果想做一个升压电路,可调的PWM波最高频率可以到30kHz,实现5V到100V的升压功能,电流要求不高。能不能实现?

网友:
【这个电路能升压到100V么?】

以R14用到10千欧这么大数值L1用3.3uH这么小数值来看,升到100V没多大希望。

网友:
有很多能够产生高电压的电路,为何一定要用这种电路?

网友:
为什么不到电源管理芯片生产商的官网上搜个BOOST芯片,电流不大的时候,估计还有片内集成MOS,可靠又方便。

网友A:
电感要求高,可以到100V, 但电流会很小,几个毫安吧。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要电压 不带载 变压器线圈可以绕好多 也可以用特斯拉线圈 Marx电路等等

网友:
20倍的升压率,还是用变压器(包括自偶变压器)更合适。

网友:
我用过这种方案做仪表测量电压,带载能力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要求高,可以到100V, 但电流会很小,几个毫安吧。

电流不大,想用于类似灭蚊器的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想用于类似灭蚊器的升压

还是用变压器效率更高一些。参考网上的煤炉点火器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