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腿驱动电路

楼主:
右腿驱动电路

心电检测存在一个右腿驱动电路,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名称叫做右腿驱动电路?不能用左腿驱动电路吗?

网友:
右腿驱动是因为他是放在右腿上的,为什么是右腿和人体的生理结构有关,比如心脏在左边,右腿离心脏最远。

网友A:
“为什么名称叫做右腿驱动电路?不能用左腿驱动电路吗?”

这个问题提的不好

相比知道右腿驱动电路,就知道起名的原因

如果你的心脏长在右胸,会出现左腿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名称叫做右腿驱动电路?不能用左腿驱动电路吗?” 这个问题提的不好 相比知道右腿 ...

右腿驱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他总得有个名字吧~

网友:
医疗电子没接触过,看着就很高级,不知道这个检测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