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制作LED时钟产品的芯片选择

楼主:
家用LED时钟,主要为了省电,选择了低功耗睡眠模式芯片,但不知道晶振频率对整体电流的影响,还是对选型的参数标准不是特别明确。

网友:
晶振频率基本不会影响电流,主要是睡眠模式时的功耗,以及控制LED灯电路不开启时的功耗。

网友:
我觉得尽量低频吧,然后让MCU主频也降低,选用满足需求的最低功耗模式。

网友:
时钟频率越低,芯片消耗电流越小。不过,频率低到一定程度,减小就不明显了。

网友:
相对于LED消耗电流,单片机消耗的电流简直可以不考虑。LED才是耗电的大头。

网友:
晶振频率低功耗就低,很多MCU都支持双主频模式,正常工作时基于高频主频,待机时基于低频主频。不过时钟类产品一般都采用单主频,32768Hz,毕竟单纯功能的时钟无需多高的处理能力,直接工作在低频下就可以。

网友:
时钟频率越低,芯片消耗电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