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产生的纹波算是什么噪声?共模噪声还是差模噪声?

楼主:
电源芯片产生的纹波算是什么噪声?共模噪声还是差模噪声?

网友:
电源芯片产生的纹波和噪声 是有区别的。

纹波是直流电源上,不希望出现的交流电压变动量,一般是因为直流电压是利用交流电压转换后产生,其中输出电压中的交流成分无法完全消除所造成。

噪声是指在电子电路设计中没有安排的信号 ,这些信号通常由环境中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产生的电磁能量造成。

一般测试的时候纹波是比较有规律的波动的。

噪声是没有规律的。

网友:
开关电源产生的纹波应该不叫噪声吧。因为并不是干扰。

网友:
电源纹波对电路而言,可以是共模噪声,也可以是差模噪声,要分析具体电路,连PCB都可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有点熟悉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66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