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耦使用问题

楼主:
如下图,两个光耦隔离电路,共用一个电源5V,有什么问题没有呢

网友:
『有什么问题没有呢』

这样联接,光耦的隔离作用就完全没有了。

注意不仅仅是共用5V这条线,地线也是共用的。

网友:
首先,电路是错的。其次,如楼上所言,光耦此时无法起到隔离作用。当然,光耦未必只能用于隔离。